大家能讨论下内磁和外磁各有啥优缺点吗

楼主(2014-12-02):
老式万用表有内磁外磁之分,测量结果相差无几,外磁指针多过度偏转,往复摆动数次才停,内磁就无此弊病到站即停,友人多崇尚外磁,不知起因何在?在此发帖望高人答疑解惑。

网友:
过度偏转的外磁表已经补合格了!好的表头表现坑定强过内磁!

网友A:
这个是万用电表维修手册一书中对外磁与内磁的描述其中提到内磁磁利用率高但回零不好  不过内磁技术很早就运用在万用表里了 像这个105表就用了内磁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万用电表维修手册一书中对外磁与内磁的描述其中提到内磁磁利用率高但回零不好不过内磁技术很早就运用 ...

学习了

网友:
早期外磁表的磁性材料的磁通量因素,所以体积比较大,随着磁性材料的性能提高,小体积的磁钢性能达到或超过以前的材料,内磁表头也就容易做了。

网友B: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磁的磁体可以做得很大,不受线圈的限制。而内磁总是要受限于线圈的几何尺寸。

在过去,磁性材料没现在给力,所以内磁式比较弱。现在小体积高磁通的材料很多很廉价,内磁得以发展。

但是,上面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用现在的高性能磁性材料来做外磁表头,还是会强过相同材料的内磁表头的。因为外磁的尺寸不受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磁的磁体可以做得很大,不受线圈的限制。而内磁总是要受限于线圈的几何尺寸。

在过 ...

说得对,另外一点:外磁易受外界磁场影响,内磁表受外界磁场影响小一点。

网友:
国内万用表中大部分外磁代表用料足的老表;内磁代表用缩水的新表。就这么简单

网友C:
不管内磁表,外磁表,准确好用就是好表。

网友:
内磁表如果厂家不偷工减料。我感觉。内磁表好于外磁表。

网友:
不管内磁外磁,只要精度够都是好表!技术不断发展,重量越来越轻这没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内磁表,外磁表,准确好用就是好表。

这话对,现在精工做好指针表的厂家不多啦。

网友:
从理论上讲,外磁式的在0位和满刻度位的磁场强度要小许多,这是由于其磁路设计缺陷造成的。这样导致在小读书和最大读数位置的线圈框的偏转角度会非线性,而表盘的“A和V”读数标注却是线性的,这样就肯定要有偏差的。而内磁式,其磁路在线圈偏转范围内是均匀放射状的。按道理,偏转角与被测电流是线性相关的。

网友:
还有,偏转式表头的准确度,其实与游丝的挠度一致性也有很大的关系。理论上,游丝圈数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