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推挽输出变压器绕法的探讨

楼主(2014-12-03):
一般推挽输出牛都是分层分段,而且要求初级分两段正反绕,操作比较困难而且绕完后不能保证两臂的直流电阻完全一致,原因是正反绕需要绕时线包要绕完左面再绕右面,这样因为操作时拉力和垫纸不一样造成两段漆包线不会绝对一样长,也就造成了直流电阻的误差,前几年受到单端Z字绕法的启发,用自己改造的绕线机双线分段同时绕做了一对FU-7推挽,断断续续听了一段时间很正常。绕制录了视频不会上传,这次把示意图画出来绕朋友看看并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自己感觉正反绕理解线包连接就是一个顺绕的线包中心抽头。我的这个绕法必须中间加2mm左右的隔条而且每一段必须有一个引线做好绝缘,而且开始绕时启头引线处理好后面绕时方便多了,而且可以保证两臂直流电阻一样。【示意图的双段绕线因为直径不一样只是大概情况】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新手

网友:
好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得收藏了

网友:
原来我也这样想过,只是没有实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理论是可行的------但是操做时----用普通骨架-------是想当难做的,。

网友:
呵呵,我曾经分两个半高骨架绕,绕好之后,插片的时候,串起来,然后连接绕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可行的------但是操做时----用普通骨架-------是想当难做的,。

是的朋友用骨架抽头很困难,我没用骨架用1.5mm的纸板【两面没有档板】,就是开始启头处理好后面就好绕了。

网友:
这种做法相比单个绕效果要好。圈数一样,办法不错。绝对相等的绕组是没有的。

网友B:
片面追求直流电阻的平衡,忽视了交流的平衡:一个屏极靠近铁芯,另一个屏极在线包表皮。高频段由于铁芯和屏极之间的电容比另一个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面追求直流电阻的平衡,忽视了交流的平衡:一个屏极靠近铁芯,另一个屏极在线包表皮。高频段由于铁芯和屏 ...

朋友的说的不是很理解,感觉应该不会吧,和反正绕的区别就是用绕线机同时绕两段【两种绕法的绕组一样.抽头方式不一样吧】,也就是每一个绕组有一个抽头要做好绝缘处理,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图片是我前几年绕时的连接图。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片面追求直流电阻的平衡,忽视了交流的平衡:一个屏极靠近铁芯,另一个屏极在线包表皮。高频段由于铁芯和屏 ...

你的看法很正确! 其实两组线圈电阻有点差别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说的不是很理解,感觉应该不会吧,和反正绕的区别就是用绕线机同时绕两段【两种绕法的绕组一样.抽头 ...

同时绕2组相同的线圈,那这个线圈是从中可以分开成2个,组装时把其中一个反转吗?否则就成了方向相同的2组线圈,当串联时就会像我说的那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说的不是很理解,感觉应该不会吧,和反正绕的区别就是用绕线机同时绕两段【两种绕法的绕组一样.抽头 ...

你这样绕法也是高频不行的,分布电容大很多。最佳的还是左右完全分开,不要相互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