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缩小型“长江125”直热管五灯机

楼主(2014-12-03):
由于较喜欢“长江125” 木壳机古朴的样式,它虽然也是个长方匣子,但是,它的面板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做出了有凹有凸的立体感,棱角做成了圆角,看着圆滑灵巧。又比较容易仿制。遂捡了几块地板下脚料,用现有的简陋工具:钢锯、手摇钻、锉刀、小刀、角尺。慢慢抠出个机壳(制作中的照片被小孙子玩电脑弄丢了,只好再拍几张做成的)。由于材料长度的限制,做出的机壳较小。

既然仿“长江125”,就用该机壳装一台直热五灯超外差机,两波段,常规电路,输入电路改用磁性天线,整流电源(用电池不经济啊)。由于是整流电源,灯丝用串联供电比较好,串联供电的电流小,只有30mA,滤波电路较好做。如果还是用并联供电,灯丝总电流达180mA,不但滤波电路不好做,恐怕还要加稳压电路。用串联供电,简单多了。
由于灯丝用串联供电,各级管子的栅漏电阻就不能简单的接地,否则栅偏压就不合适了,尤其是2P2功放管的栅偏压。我将其接在A点,利用串联灯丝形成的分压,使2P2功放管取得合适的栅偏压。

未完待续,且看下回分解。

楼主:
续上。
找了个废光驱外壳,费了好大劲才敲出个底台。

为了做这个底台,破费几十元,购了个便宜的手电钻。您还别说,手电钻比手摇钻省劲多了。

由于电位器、波段开关的旋轴太短,只好用外径6mm的铜管接长。

从电源开始逐级装配,先根据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各级电子管的工作电流,计算出各滤波电阻大致范围,通电试机再作微调。灯丝电源先用一个240Ω的电阻作灯丝电源的假负载,接通电源调整灯丝电源滤波电阻,使假负载电阻两端电压为7.2V,这一步非常重要。然后从各灯丝电源开始安装。
因机壳小,比较拥挤,要仔细斟酌元件的布局。

当低频、中频电路焊好后,从音量电位器输入音频信号,试低频部分,还好,一次通过。然后调试中周,使中频通带达到要求,到此还算顺利。

未完待续,且看下回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续上。
找了个废光驱外壳,费了好大劲才敲出个底台。

续上。
接着就是变频级了,先装中波部分。磁性天线线圈用0.08×7的线绕60圈。中波振荡线圈用0.18的线,绕在装有φ6×20mm磁芯的骨架上,先用硬纸片剪两片有中心孔的圆环,套在骨架上形成4mm宽的绕线槽,参考101K振荡线圈的数据先绕屏极绕组36圈,再绕栅极绕组90圈,结果振荡栅极谐振线圈的电感量是220μH,比需要的133μH大得多。通过计算:133/220然后开平方再×90=70圈。这与610K振荡线圈的数据相同,就按610K振荡线圈的数据重绕,屏极绕组30圈,在屏极绕组上再绕栅极绕组70圈。

装机后微调线圈磁芯和补偿电容,使振荡频率在990KHz~2100KHz,振荡波形也很好,高、低端振幅比较均匀。
装短波时就没这么顺利了,仅振荡线圈装上、拆下折腾了十来次。开始用老电子管收音机带磁芯的线圈骨架绕制,装上测试时发现高端波形不好,拆!再用电视机的中周磁芯、骨架绕,起初是振荡太弱,低端停振,拆了重绕,增加反馈线圈圈数。结果低端好了,高端波形又不正常,到10MHz以上出现近似调幅波且不稳定的怪异波形,怀疑是电视机的中周磁芯、骨架不好用。于是做个直径17mm的纸筒,绕空心线圈,装上高端还是不行,现象如故。经多次的折腾、观查,发现每到接近10MHz左右,振荡幅度就会减小,再往高端调,振荡幅度进一步减小,小到一定成度时即出现怪异波形。经分析怀疑是10MHz附近,某个谐振回路吸收了振荡能量,同时影响振荡波形。(类似于两个频率相近的声音,产生的干涉效应)。10MHz附近的谐振回路只有天线输入回路了,于是焊脱输入线圈的一个头试试,还是不行。再短路天线线圈,好!波形正常了。原因是天线线圈与分布电容,谐振在10MHz附近,影响本机振荡。于是把天线线圈拆除,又一一将拆下来的各种振荡线圈接入电路,结果全部都正常,进一步证实判断是对的。考滤到安装方便,容易固定,选择了电视机中周骨架绕的本振线圈。

天线线圈拆除后,短波天线串一只20P的电容接到输入线圈上,这时受电场干扰很大。干脆拆掉传统的输入线圈,改为磁棒线圈,用0.68的线间绕8圈(先是绕了9圈,电感量大了,改成8圈)。

最后标定度盘的频率刻度,这事比较简单,方法是:用频率计测出本机振荡的频率,再减去中频465KHz,即得到所接收的频率。然后再用信号发生器验证一遍。如:旋转可变电容到频率计显示为1065KHz时,可变电容的指针指示处即是600KHz;频率计显示为1465KHz时,指针指示处就是1000KHz等。短波频率刻度也如法炮制。

然后在电脑上画个度盘,打印出来粘上就成。至此基本完工。

接收效果:由于用交流整流电源,刚试机时害怕交流哼声大。实际交流哼声很小,耳朵贴近喇叭只听到微弱的哼声,耳朵离开喇叭8Cm左右就听不到交流哼声了。接收中波达了到预期效果,噪音不太大,还可以接受,音质也不错,灵敏度一般。短波却不尽如人意,不接天线只能收到几个比较强的短波电台,可以收到5MHz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如果接上1米左右的天线,受环境电磁场干扰太大,噪音大增,估计短波并不在最佳状态,还有改进的余地。

全部完。

补充内容 (2014-12-4 17:09):
草草录了个视频,只有中波,短波比这更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xNDAzNjc2.html

补充内容 (2014-12-24 19:44):
针对短波接收不好有改进,在65楼有详细内容。

网友:
真了不起手艺超群向你学习

网友:
不错。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挺漂亮的制作。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器!向您学习了。

网友:
这个做得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上。
接着就是变频级了,先装中波部分。磁性天线线圈用0.08×7的线绕60圈。中波振荡线圈用0.18的线, ...

工艺精湛,赞一个。若加个拉杆天线配个直流升压电源,背到深山老林一试就太有情调了。

网友B:
建议短波改成方框天线输入。灯丝串连在厂机也有先例,如上海451,471等,分流电阻用得准确就行

网友:
真是高手,赞一个。羡慕的不得了啦。O(∩_∩)O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制作水平很高。学习。

网友C:
老电子管收音机中周不好弄了,用晶体管收音机的465k中周在此代用行吗?

网友:
好手艺!制作精美!

楼主:
谢“hjs_1961”老师加分鼓励。多谢!
谢楼上各位老师关注、捧场。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精湛,赞一个。若加个拉杆天线配个直流升压电源,背到深山老林一试就太有情调了。

“yinekp”老师想象力非常丰富。
加外接电源并不难,只是本地附近地区无法享受到深山老林的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短波改成方框天线输入。灯丝串连在厂机也有先例,如上海451,471等,分流电阻用得准确就行

“可达”老师的建议原来考虑过,只因机壳太小,内部不太好安排。
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解决接收短波的问题。方框天线装在机外,或是想法装在机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电子管收音机中周不好弄了,用晶体管收音机的465k中周在此代用行吗?

谢“sodss”老师关注。
用晶体管机的中周代用是可行的。多年前我试装过两管外差机,一级变频,一级再生检波,就是用两个晶体管机的中周,采取电容耦合的方式,组成双调谐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sodss”老师关注。
用晶体管机的中周代用是可行的。多年前我试装过两管外差机,一级变频,一级再生检 ...

“老师”可不敢当,看来低压状态替换是可行的,还有实物为证,高压状态还得要老式的才行啊,中周难买成了个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sodss”老师关注。
用晶体管机的中周代用是可行的。多年前我试装过两管外差机,一级变频,一级再生检 ...

您要是把直流电子管1A2换成1R5可能短波会好些,或许就不会出现“在短波某一频点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要是把直流电子管1A2换成1R5可能短波会好些,或许就不会出现“在短波某一频点停振”。

谢“牧羊人的收音机”老师指导。无奈我手中没有1R5,想办法搞一个来试试。

网友:
好手艺,做的真好。

网友E:
这个虽然看着不难,实际制作中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实际问题,DIY 就是需要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解决实际问题,逐步提升水平。
如果用实木制作外壳就会更漂亮了。

网友F:
仿古的手艺真是了得,做的这么漂亮。木工、钣金工、电子工程师,样样精通。楼主是全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牧羊人的收音机”老师指导。无奈我手中没有1R5,想办法搞一个来试试。

这个是论坛6a2j老师的帖子链接,您抽时间从帖子的头看到尾或许有帮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02442-1-1.html

帖子里面的老师理论水平都非常高并且有实操经验,我比较喜欢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论坛6a2j老师的帖子链接,您抽时间从帖子的头看到尾或许有帮助。

http://www.crystalradio.c ...

谢“牧羊人的收音机”老师,这个帖子又看了一遍(以前看过),感受颇深,根据“6a2j”老师的制作经验,1A2没有1R5好用;根据“汉江水”老师的实作,只要得法1A2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虽然看着不难,实际制作中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实际问题,DIY 就是需要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解决实际问 ...

“lym386”版主老师所说不假,制作中,想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古的手艺真是了得,做的这么漂亮。木工、钣金工、电子工程师,样样精通。楼主是全才!

“ksd”老师谬赞了。只是一时高兴,折腾一下罢。

网友G:
终于出现质量高的作品了,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lym386”版主老师所说不假,制作中,想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

虽然会遇到不少问题,可是每当解决一个问题,都有成就感。

网友:
羡慕楼主的手艺啊 呵呵

期待您有调频的大作出现 让我我等再好好学习一次

网友:
好手艺,这个要赞!

网友:
这做得太漂亮了!手艺其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续上。
接着就是变频级了,先装中波部分。磁性天线线圈用0.08×7的线绕60圈。中波振荡线圈用0.18的线, ...

作者理论基础扎实,手艺精湛,做得不错。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直流机用电池供电,可以携带使用,又能杜绝电源干扰。
交流电源部分可以做成外接,在家用时插上即可,还有充电功能。
如不考虑使用电池,不如使用常用电子管,效果要比直流管好的多。
随便说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出现质量高的作品了,真不错

谢"zarete "老师捧场并加分鼓励。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者理论基础扎实,手艺精湛,做得不错。
从实用的角度考虑,直流机用电池供电,可以携带使用,又能杜绝 ...

谢“szlz61 ”版主老师加分鼓励。
版主老师所言极是。
如果使用常用电子管装交流机,效果肯定比直热管好,但是该机壳较小,有可能装不下,散热也是问题,还怕把机壳烤变形了。因此,只好用直热管,也算是怀旧吧。

网友:
这可全是功夫活啊!

网友I:
短波磁棒太短了,单独用一根

网友:
老电子管新收音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hjs_1961”老师加分鼓励。多谢!
谢楼上各位老师关注、捧场。多谢!

  请问前辈输出用的是专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短波磁棒太短了,单独用一根

“国峰2015“老师说得对,短波磁棒是太短了。由于机壳太小,很难安排两根磁棒,只好用一节短的接在中波磁棒上,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前辈输出用的是专用的吗?

是以前配电屏上的指示灯用变压器,380V/6.3V,次级重绕过。

网友K:
组装的优良,赞一个。我告诉楼主:用进口管1R5,1T4,1S5,3S4效果特好,收台多,声音大,灵敏度高。看本坛消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组装的优良,赞一个。我告诉楼主:用进口管1R5,1T4,1S5,3S4效果特好,收台多,声音大,灵敏度高。看本坛消息 ...

你说的是真的?有这么灵验么,,?给地址,我去看看。

网友:
真正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是真的?有这么灵验么,,?给地址,我去看看。

是真的,我按装的有,五灯机,1R5变频,2个1T4中放,1S5捡波,低放,3S4功放。我地址见本坛消息,连系电话0554--8627070,刘先生

网友M:
好精致漂亮哦
赞一个~好手工

网友:
心灵手巧,技艺高超,赞一个!!

楼主:
谢楼上各位老师关注,捧场。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精致漂亮哦
赞一个~好手工

谢月亮姐姐加分鼓励。 。该机的电子管还是您提供的哦。多谢!多谢!

网友N:
用什么喇叭呀?功率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什么喇叭呀?功率多少啊?

就是一般的8Ω纸盆喇叭,标明是2W,我看最多0.5W,口径约3.5吋(9Cm)。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老电子管收音机中周不好弄了,用晶体管收音机的465k中周在此代用行吗?

我用过双调谐的 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我用过双调谐的 很好用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

网友P:
估计楼主文革时也是一个逍遥派,人家在外路线斗争,自己在家线路斗争。

网友Q:
楼主动手的能力绝对是高手!既然是怀旧制作,里面的电阻要是使用老式的绿袍电阻就好看了。这么漂亮的怀旧老机制作很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

双调谐的 把线路板直接切下什么也没动 接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估计楼主文革时也是一个逍遥派,人家在外路线斗争,自己在家线路斗争。

让“wangxy724”老师猜对了,文革期间确实没有参与什么路线斗争。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动手的能力绝对是高手!既然是怀旧制作,里面的电阻要是使用老式的绿袍电阻就好看了。这么漂亮的怀旧老 ...

谢“pjl_21”老师。手上的绿袍电阻很少,体积较大,更重要的是找不全合适的阻值。只好放弃了。

网友:
做的真漂亮,尤其是外壳,DlY最难的是外壳,楼主做的很漂亮

网友:
灯光搞暖色就更漂亮了...

楼主:
RE: 【参赛】缩小型“长江125”直热管五灯机(65楼有改进)

改进说明:
由于该机短波接收不太理想,经过几天对电路的研究,发现问题出在变频管(1A2)和第一中放管(1K2)的栅偏压上。因为灯丝是串联供电,变频管的灯丝对地电压为1.2V,第一中放管的灯丝对地电压为2.4V,而这两只管子的栅极是接在AGC电路上的,无信号时AGC对地电压为0V,当有信号输入时AGC电压为负。相对于变频管和第一中放管而言,在无信号时这两只管子的栅偏压分别为-1.2V和-2.4V,当有信号输入时栅偏压更负,这就降低了这两只管子的放大量,导致整机灵敏度偏低,接收短波尤为突出,中波信号较强不明显。
针对以上的问题,增加了一个2MΩ的电阻,接在原电路A点与AGC电路之间,提高AGC电路的静态电压,使变频管和第一中放管的栅偏压分别为0V左右和-1.2V左右,大大提高了整机的灵敏度。而后又把第二中放管的栅极电阻接在AGC电路中,加强AGC的作用。

至此,收听短波灵敏度低的问题得以解决,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接天线,很容易收到5MHz和10MHz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接上1m左右的天线,在较好的收听时段,除75m、60m段收台较少外,其他米段都密密麻麻挤满了台。当然强台信号在镜像处也收到了。
在收听中发现,将底台接地对抑制噪音干扰效果显著。于是把防盗窗当成地网,接在收音机底台上。
由于一天中,短波的传播受时间的影响比较大,31m、25m段在白天收听较好,深夜较差;49m、41m段在早上和晚上接收较好,75m、60m段在傍晚较好。而且播放短波节目是分时段的,这就不再录视频了。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他米段都密密麻麻挤满了台
好像镜像干扰?

回“2549608436 ”老师,是有镜像出现,但镜像干扰不太严重,25m段的台镜像出现在11MHz附近,31m段的台镜像出现在8-9MHz之间,这两处的台很少,干扰不严重。而41m段与49m段处于波段中低端,输入回路的选择性相对波段高要好一些,干扰也不严重。要想消除镜像干扰,只有加调谐高放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把第一中放负载电阻直接替换成晶体管中周会不会更好?

回“loveoldpc”老师,第一中放负载换成中周,级间耦合的效率比阻容耦合高些,效果会好点。但是,中频通带会变窄影响音质。而对镜像干扰却不会改善。

网友:
做的真好,介绍也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T:
请问楼主:
你的磁棒是中短波共用一个磁棒吗?
还是把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接起来?
怎么接的?是胶粘的?还是塑料管套接?
老式收音机,包括鍺晶体管收音机都是这样处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
你的磁棒是中短波共用一个磁棒吗?
还是把中波磁棒和短波磁棒接起来?

磁棒是中波磁棒接上一小节短波磁棒。图中灰色的是短波磁棒,深绿色的是中波磁棒。两端头用胶水粘上,再用纸条在接口处粘二、三圈加固。
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有的用中短波磁棒,有的也是两根磁棒粘接起来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磁棒是中波磁棒接上一小节短波磁棒。图中灰色的是短波磁棒,深绿色的是中波磁棒。两端头用胶水粘上,再用 ...

接起来是为了好看 ?方便?还是可以起到听中波时延长中波磁棒,听短波时延长短波磁棒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接起来是为了好看 ?方便?还是可以起到听中波时延长中波磁棒,听短波时延长短波磁棒的效果?

接起来只是为了方便,是机壳小,不好安排两根磁棒的无奈之举。

网友T:
引用 楼主:
接起来只是为了方便,是机壳小,不好安排两根磁棒的无奈之举。

那对接收效果没有影响吗?那你的短波磁棒太短了,不就影响收听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对接收效果没有影响吗?那你的短波磁棒太短了,不就影响收听效果吗?

接收短波肯定有影响,不如长磁棒的效果好。可以接短天线或环形天线来弥补。

网友:
好!!!!除了好,我啥都想不出来啦!!!真的好!!!

网友:
好手艺,,,输出喇叭是多少?

网友:
好手艺,,,输出变压器和喇叭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上。
找了个废光驱外壳,费了好大劲才敲出个底台。

好多老物件,壳子漂亮 内脏新意不够吧。

网友U(2015-08-04):
很想知道短波线圈的参数,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U:
很想知道短波线圈的参数,线径。

短波输入线圈是绕在磁棒上,用0.68的线间绕8圈。振荡线圈和输入线圈的数据3楼都有的,您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全能啊,另问一下,磁棒天线方向性很强,那么在使用中是否需要调整整机角度来收听啊?

有时是需要调整一下整机角度来收听。因机壳较小,并没有很不方便的感觉。

网友(2015-09-15):
强贴留名,我也改装过类似的机器,短波效果一般,向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2015-10-17):
真正高手!想做一个没有老中周…

网友W(2016-04-04):
yuanzen 楼主您用2P2做功放放出来的声音咋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W:
yuanzen 楼主您用2P2做功放放出来的声音咋那么大。

该机最大输出功率近100mW。

网友:
yuanzenl楼主   哦哦,那声音也很大了,可以了,乙电电压多高。

网友W:
引用 楼主:
该机最大输出功率近100mW。

yuanzen 楼主乙电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W:
yuanzen 楼主乙电电压多高。

60V多点。

网友:
哦哦,怪不得功率会有100mw的喽。

网友:
再看一遍,太牛了。

网友:
手工好 技术更好。。。

网友(2016-06-11):
看了大师级制作设计的收音机,真是了不起!能工巧匠、别具匠心都能用在你身上。矿里大有藏龙卧虎之高人。

网友X:
有理论,有全面的动手能力,值得佩服!请教楼主,如何在简陋条件下把边框的榫头做的那么严丝合缝?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理论,有全面的动手能力,值得佩服!请教楼主,如何在简陋条件下把边框的榫头做的那么严丝合缝?

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画线。
2、在需去掉的部分,用手摇钻打直径6mm的孔。
3、用钢锯锯出缺口。
4、用锉刀修整。
5、胶合并用绳子捆扎。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画线。
2、在需去掉的部分,用手摇钻打直径6mm的孔。

谢谢! 看来划线和修整都很关键。一直有自制机壳的打算,就怕榫头做不好。

网友:
厉害 纯手工打造  当地中波电台还不少

网友Y(2016-10-27):
看你扫描仪做的不错,发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看你扫描仪做的不错,发个电路图吧

那是做了个中频扫频振荡器,配合示波器组成的中频扫频仪,有关电路和贴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798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