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谱R-66W升级成功,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增!

楼主(2014-12-04):
   华谱R-66W采用的是CXA1019P单片集成电路,音质很好,但和索尼其他单片电路一样,有着灵敏度稍低,选择性差的弊端,只是稍好于M型,于是决定用TA7358给它加独立高频电路,结果大获成功,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增!
漂亮的机子
采用CXA1019P单片电路,说明一下,音频耦合电容开始我改为CBB的,后来为保持原汁原味又改回。
TA7358借鉴R9700DX电路
从其它机子上拆下的TA7358
制作小线路板
中周是用鉴频中周加次级线圈绕制的
安装
谐振还用以前的调磁芯式
背面能看出来吗?
说明一下,安装时也遇到了一点困难,由于小线路板较厚,安装时必须把塑料骨架里面去薄,并且把显示频插座上面去掉,改为插下面。
经调试后,大功告成,灵敏度和选择性好于一般的两片机,没有强台串台现象。

网友A:
楼主改机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机有水平。

谢谢 。。。。。

网友B:
不是一般的高手,是万马军中安装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的高手,是万马军中安装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高手。

网友C:
赞一个。
像是N年前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像是N年前的贴。

本贴首发是几个月前在收音机爱好者贴吧,只所以转此是昨天看到有贴称CXA1019调频好于TA7358,各厂家用这两种集成块的制作了那么多机子效果摆在那里,还出此言论,不可理解。

网友D:
收到电台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电台有多少

与DE1107大体相当。

网友:
实在是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首发是几个月前在收音机爱好者贴吧,只所以转此是昨天看到有贴称CXA1019调频好于TA7358,各厂家用这两 ...

嗯,我也不懂。
还说只要高频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年没有有新出的收音机蕊片?现在蕊片都是2000年以前的啦!我之前用TA2111做过,发现有很大的底噪,现在想重新试试,朋友你会编程不?我想试试做SI4731,有兴趣咋们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年没有有新出的收音机蕊片?现在蕊片都是2000年以前的啦!我之前用TA2111做过,发现有很大的底噪,现 ...

对不起,我对程序一窍不通。

网友:
最耀眼莫过于那二十几个中周,根德技术华谱代工也算是转数显前佳作。文物还是不破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