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磁棒

楼主(2014-12-04):
     得到麦老师从美国寄回来的磁棒,材料是R40C1,据说Q值很高,于是和手中几种长度都是200mm磁棒进行对比,线圈用0.04x175线绕在5ml 针筒上,共65匝,测试时线圈外端与磁棒一端持平,频率1MHz,测量结果如下:
          序号               种类                 颜色              电感量             空载Q值
           一、      普通中波磁棒          黑漆              252μH              243
           二、      中波高Q磁棒        无漆黑发红       242μH      316
           三、      中短波 磁 棒            绿漆              182μH                623
           四、      短  波 磁  棒            灰漆              142μH                489
           五、      R40C1 磁 棒         无漆灰黑          108μH                995

网友A:
这么多种磁棒眼馋,看来高Q必然低感几乎是规律了?

网友B:
很好!!
如果增加匝数,使电感量达到250微亨左右,Q值能是多少?

网友:
好磁棒,Q值真高,收台多多!

网友:
用相同电感量比较一下Q值,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
如果增加匝数,使电感量达到250微亨左右,Q值能是多少?

用30mL针筒,270股线绕85T,加入二条R40C1,电感量280μΗ(可调),全中波段Q1000以上,低端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种磁棒眼馋,看来高Q必然低感几乎是规律了?

不尽然,主要看磁芯的材料,有一个铁硅铝磁环μ35、μ10,绕成的线圈电感量很低,Q值却3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如果增加匝数,使电感量达到250微亨左右,Q值能是多少?

发现一个奇怪现像,一般来说磁棒线圈放在磁棒边缘Q值高,电感量低;在中间电感量高,Q值低 , 而R40C1磁棒用同一线圈放在中间位置Q值和电感量都高,   线圈在磁棒边缘时电感量108uH,Q值995
                                                          线圈在磁棒正中时电感量133uH,Q值1150
测试频率都是1MHz。线圈0.04x175李兹线/65匝。
过去用100mm中短波磁棒也发现过线圈在磁棒中间Q高,当时没在意。

増加了一个50匝线圈+原65匝=115匝   电感量249(边缘)---271(中间)uH,测试频率1MHz,Q值1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现像,一般来说磁棒线圈放在磁棒边缘Q值高,电感量低;在中间电感量高,Q值低 , 而R40C1磁 ...

这好理解,所以R40C1磁环Q很高,如果把它锯成4段粘成方环Q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现像,一般来说磁棒线圈放在磁棒边缘Q值高,电感量低;在中间电感量高,Q值低 , 而R40C1磁 ...

把测试频率降低就不见得是这个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种磁棒眼馋,看来高Q必然低感几乎是规律了?

该厂生产R40C1产品,也生产NXO-40产品,磁导率都是40,同样尺寸的磁环用同样的线及匝数R40C1比NXO-40Q值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理解,所以R40C1磁环Q很高,如果把它锯成4段粘成方环Q更高。

不用粘方环,有现成的圆环。
您的给磁环开口是增加Q最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现像,一般来说磁棒线圈放在磁棒边缘Q值高,电感量低;在中间电感量高,Q值低 , 而R40C1磁 ...

的确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0mL针筒,270股线绕85T,加入二条R40C1,电感量280μΗ(可调),全中波段Q1000以上,低端高一些。

等我拿到了就按您说的试试。

网友D:
看着第5号磁棒挺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第5号磁棒挺直的。

比想像中好许多。

网友B:
俺似乎感觉:
这磁棒最好用在不接天地线的矿机上。
如果用天地线就用高Q磁环了,用这个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似乎感觉:
这磁棒最好用在不接天地线的矿机上。
如果用天地线就用高Q磁环了,用这个有点浪费了。

9494,要发挥磁棒的长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似乎感觉:
这磁棒最好用在不接天地线的矿机上。
如果用天地线就用高Q磁环了,用这个有点浪费了。

那最少要三根磁棒。

网友E:
第四支数据不正常,可能是次品。磁棒里面有时夹杂着一些磁导特别低同时Q值也特别低的,可能是材料没有拌匀引起。这种磁棒我这还有4支,是从100支里面排查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最少要三根磁棒。

您是说3根捆在一起用?30mL注射器针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是说3根捆在一起用?30mL注射器针筒?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知两只捆起来用20mL针筒如何?估计也不错吧。

网友:
不接天线放在窗台上,强台可将见声,声弱。

楼主:
如果不考虑电感量,单根磁棒和三根磁棒接收效果应不会有很大差别,加长则是正道,但长了也麻烦
不也两支比一支Q值提高不少。

网友:
不用天地线只能对付强台,弱台就不行了,应该做成两用的,可不用天地线,也可用天地线。

网友:
中波低端的Q值在5号磁棒上不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四支数据不正常,可能是次品。磁棒里面有时夹杂着一些磁导特别低同时Q值也特别低的,可能是材料没有拌匀引 ...

我只有一只短波磁棒,所以无法做横向对比。但如果测试频率升至20MHz,第三(中短波)就没戏了。
现在:         R40C1磁棒        镍锌铁氧体       磁导率=40           工作频率50MHz
                  短波磁棒               ''        ''          ''  ''     =60             ''     ''    25MHz
               * 中短波磁棒           ''        ''           ''  ''    =100           ''      ''    15MHz
               * 中波高Q棒             ''       ''           ''  ''    =400           ''      ''     3MHz
                 普通中波棒         锰锌铁氧体       ''   ''    =400           ''      ''    1.5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只短波磁棒,所以无法做横向对比。但如果测试频率升至20MHz,第三(中短波)就没戏了。
现在:     ...

这种短波磁棒我也有,记得以前测过,0.04X270线在20mL针筒上绕60匝(或是65匝),插两条磁棒,其Q值比不过中短波磁棒,而且还差不少呢,具体数据已经不记得了,当时也测了好几种磁棒,Q值最高的是在张兄那里进的中短波磁棒,因此后来都用中短波磁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