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器材的避震方法

楼主(2014-12-05):
(ZT)音响器材怕振动,振动会影响音质,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对音响器材产生影响的振动源有驱动电动机、变压器磁感应、扬声器重放声波等。为了避免振动对器材重放声音的影响,除器材本身采取的避震、吸震措施外, 各种避震器材也就应运而生, 而且种类繁多,但大体上有硬质角锥脚钉和软性吸震垫两大类, 都能进一步消除振动对音响器材的影响。各种不同形状、不同材料制作的避震器材通过传导、隔离及吸收音响器材本身、承载体(地面或台面)及声波中某些频率的振动,从而消除振动对声音产生的影响。

在自然界中,每种物体都有其固有的共振频率,每种材料由于自身密度的不同,它们的固有共振频率也不相同,对各振动频率的传导性能也就不同。所以对避震器材而言,选用制作材料的物理特性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制作避震器材的材料大致可分五种:

①高弹性系数低阻尼材料,如铝合金、不锈钢及陶瓷等,这种材料的峰形尖锐,在40Hz附近振动传递能力随频率变化而有大幅度变化, 在高频时传递能力较软性材料为高;

②中弹性系数中阻尼材料, 如木材等,振动传递能力介于金属和橡胶之间;

③低弹性系数高阻尼材料, 如橡胶等,在200Hz附近振动的传递能力随频率而起伏不定;

④超低弹性系数材料, 如海绵等,振动的传递能力随频率增高而稳定下降,对频率的变化影响不大,但对高频振动不易传递;

⑤复合材料,如不锈钢和橡胶等,对振动的传递能力兼有两者之长。

脚钉、脚架等都是利用适当的介质和几何形状,将音响器材外壳与承载体的接触面减少到最小,造就一个声学高阻抗区,使产生隔离作用,或者说是将音响系统的振动"机械接地"。硬质角锥脚钉除可将器材本身的振动导出, 还能把器材与外界的振动阻隔,使音响器材内部及外部振动对音质的影响得以减小。一个有效的避震脚钉必须在传导振动的同时,将振动的机械能转换成热能散发掉。不同材料制作的角锥脚钉都有其固定的谐振频率, 各具优缺点,这在使用时是应加考虑的。

吸震垫用以吸收器材的振动,因材料不同可分发泡垫、橡胶垫、塑料垫、绒毛垫等,为取得好的吸震效果,应选择能吸收造成主要干扰频率段的吸震垫, 同时要对可闻频率以下的超低频(10Hz以下)予以吸收,以改善声音的清晰度。吸震垫特别适于LP电唱盘、激光唱机使用,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如激光唱机下放置吸震垫后,重播音质会有明显提高, 低音更紧
、声像聚焦更好,人声更清晰。不同材料制作的吸震垫对振动传导的频率及传导速率均不同,这是选用的关键。如以厚重的石料作底, 再在其上放以软质吸震胶垫, 就能有更好效果。

角锥和吸震垫组合使用,可兼收两者之长, 硬质的角锥使振动得到有效传导,当振动传导至吸震垫时, 由于高阻尼夹层材料分子间相互碰撞而将振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热能, 振动的能量便不会积聚在锥体附近,而且利用不同材料具有不同的共振频率,对不同频率有不同阻尼特性,使这种组合能具有一个较宽频带的吸收和阻尼,从而收到更佳效果。

关于角锥脚钉的使用,根据多方经验,因为材料上每一点的振动幅度都不一样,角锥放置在音响器材底部的位置前后移动时, 得到的效果就不一样。通常角锥脚钉使用三枚, 以三角形放置,由实验方法取得最佳位, 角锥脚钉的效果以激光唱机、音箱最明显。

在角锥脚钉尚未商品化时,音响爱好者常使用倒扣的高脚玻璃酒杯或鼓形大象棋子等置于器材之下, 作为避震之用,也可收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音响器材避震通常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使用质地坚实的木柜或金属柜放置器材作承架, 另一种是利用脚钉、吸震垫或其它东西,将器材与承架,以及承架与地面作隔离。但音响器材的声音特点是设计者所赋予,所以并不是每种器材都能适合使用各种避震器材,应视实际情况而定采用何种避震方法。

音响设备是为重播音乐服务,调校等附件只是使效果有所改变,但不可能改变本质,要适可而止,不能本末倒置。

网友A:
顶级机是不需要搞避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就是找人车了两付脚钉  效果很好的

自力更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级机是不需要搞避震的

顶级机也应该搞避震的,精益求精

网友C:
以前,有拿水泥浇筑的音箱,据说抗震很强大,效果极好

网友D:
器材越高档,对避震的要求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拿水泥浇筑的音箱,据说抗震很强大,效果极好

水泥的音箱,虽然说抗震很好,但是不太好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器材越高档,对避震的要求也越高。

说的在理

网友:
调校使效果有所改变,但是见仁见智

网友:
应该有些作用的吧

网友:
我在音箱底下垫一块大理石。不知可行?

网友:
各有各的办法,水泥的,大理石的,沥青的,不一而足,看个人手头材料呗。

网友:
感觉激光唱机装上脚钉有效果

网友:
并不是每种器材都能适合使用各种避震器材

网友:
音色的改变一定是正面的才好

网友:
以前用大理石作了一对音箱,那个防震杠杠的

网友E:
楼主是在宣讲伪科学。安装和制作音响器件时就应避免使用时的震动,而不是有了震动再去消灭。有震动的器件是不合格的。例如音箱安什么防震脚,纯粹是忽悠。音箱设计时就要考虑到谐振频率要低于放音的最低频率。一款优秀的音箱在放音时不论音频多低,手放在音箱上不应感到有箱震。这样的音箱还需要脚钉吗?

网友(2023-05-25):
加避震器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宣讲伪科学。安装和制作音响器件时就应避免使用时的震动,而不是有了震动再去消灭。有震动的器件是 ...

终于有人说真话了。
   蛋鸡因该放置在大音箱之后,防止强振动造成灯丝及隔板振动(空气波直接振动),蛋壳内是真空的,一般振动没有影响。早期CD机可能造成卡顿,也因该放置在大音箱之后,机壳较薄的,可以压块重物(咱原来压了块菜板,换新机后不压了);
听音室避免放置各种空箱,薄板。
    科学发烧,伪科学不可取。

网友(2023-06-27):
气垫,磁悬浮,悬挂,发挥想象,都可以搞下。

网友:
不要忘記在湧泉穴也加腳釘。

网友:
箱震的根源是失真引起的。不失真的情况下即使有箱震也未必听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