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喇叭修理——移花接木大法

楼主(2014-12-06):
       修理一台春雷504收音机,喇叭年久纸盆变形,音圈骨架的牛皮纸断了,彻底报废,一顿翻箱倒柜,没找到合适的喇叭。无奈只能另寻它法。就手中的3只坏喇叭,2只飞乐,音圈断了;1只小PU边喇叭,PU边破损,纸盘变形。看着这3只喇叭,突发奇想,把它们好的部分组合在一起不就是一只好喇叭吗?用小喇叭的头和飞乐的身组合,看看行不行。用卡尺测量两种喇叭的音圈和纸盆架根部的尺寸,音圈相同,飞乐纸盆架根部比小喇叭小3毫米,正好合适!
       接下来开始做手术。
       斩首:直接用小刀把飞乐的定心支片切断,剪断引线。用电磨沿纸盆支架根部切割一周,取下纸盆架,用剪刀小心剪去音圈。 把细砂纸卷成小筒,将飞乐纸盆的音圈孔小心打磨,扩大孔径,以便于组合安装。
      截肢:把小喇叭的防尘盖去掉,用易拉罐皮把音圈固定,再剪去纸盆(留下5、6毫米宽)。最后用电磨沿纸盆架窗口根部切割,留下根部边沿。
      把以上两部分试安装,纸分和音圈刚刚接触为好,否则应修剪纸盆。
      缝合:用“粘得牢”万能胶分另涂在两喇叭的纸盆音圈处,再用“哥俩好”AB胶涂在纸盆架根部,两部分都涂,立即把这两部分对准音圈,粘在一起,轻压纸盆,与音圈粘牢。由于AB胶凝固较快,没来得及拍下涂胶的照片。静置10个小时,待胶完全干透即可使用。
      移花接木大法告成!

飞乐1

飞乐1

飞乐2

飞乐2

PU边小喇叭

PU边小喇叭

PU边小喇叭

PU边小喇叭

飞乐2被斩首

飞乐2被斩首

小喇叭被截肢

小喇叭被截肢

移花接木成功,已开始服役

移花接木成功,已开始服役

网友A:
电磨切割很正常,关键是那些铁削 怎么处理那么干净呢??在这里不得不佩服!!  和大家普及一下呗!  说出来本版继续加分。

楼主:
电磨切割很正常,关键是那些铁削 怎么处理那么干净呢??在这里不得不佩服!!  和大家普及一下呗!  说出来 ...
       版主不用担心铁屑的问题,我把电磨速度调到最高,一来容易切割,二来高速切割下来的铁屑极细,早就变成火花被氧化成灰了,磁铁也不再吸引了,飘得到处都是,一时兴起也没顾得上找防尘口罩,正好LP回家,刚要发怒,一看我灰头土脸,就幸灾乐祸地去打扫卫生去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及耐心让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切割很正常,关键是那些铁削 怎么处理那么干净呢??在这里不得不佩服!!  和大家普及一下呗!  说出来 ...

需要清理磁铁上的铁屑,我用过2种方法,和大家探讨一下。
少量的就用各种胶布粘下来,细粉状的最难弄,先吃两块泡泡糖,再用胶姆粘、粘、粘,顺便还上光护理了一下,更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不用担心铁屑的问题,我把电磨速度调到最高,一来容易切割,二来高速切割下来的铁屑极细,早就 ...

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好思路,好手艺。

网友:
楼主要的是原汁原味的移木嫁接大法。路过帮顶了。

网友:
太牛x(你妹五字)

网友:
在照片里看到了AX31 还有磁棒天线 让我勾起好多往事..........................................

网友B:
相当10来岁,曾经自制音圈,居然成功,被老爹狠狠表扬了翻,过去30来年了还记忆尤新

网友C:
挺怀旧的喇叭  。。。。。。换上更声音更大了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怀旧的喇叭  。。。。。。换上更声音更大了些么?

PU喇叭虽小,但功率不小,3W的,开大音量确实比原来的声音大得多,混厚有力,失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怀旧的喇叭  。。。。。。换上更声音更大了些么?

佩服老师,看问题入木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10来岁,曾经自制音圈,居然成功,被老爹狠狠表扬了翻,过去30来年了还记忆尤新

10岁啊,手艺了得!

网友(2015-02-12):
头一回见这样的维修,真佩服了。

网友D:
佩服楼主的超强动手能力!
记得我修红灯2701时,那只65mmx100mm的椭圆喇叭的音圈骨架折断,后在淘宝上买了套件,音圈直径为13mm,修2.5寸,3寸和这个椭圆喇叭正好!给楼主个链接,不妨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c1kobrf13fb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的超强动手能力!
记得我修红灯2701时,那只65mmx100mm的椭圆喇叭的音圈骨架折断,后在淘宝 ...

这个是商业化的规范操作,正道!所有动件都换新了,修理喇叭的经典方法。

网友(2021-02-13):
引用 网友A:
电磨切割很正常,关键是那些铁削 怎么处理那么干净呢??在这里不得不佩服!!  和大家普及一下呗!  说出 ...

无版主您好:我有空压机,8公斤气压吹扫磁铁吸的铁削很是干净。

网友E:
无超版您好:如有空压机,8公斤气压吹扫磁铁铁削非常干净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E:
无超版您好:如有空压机,8公斤气压吹扫磁铁铁削非常干净

学习了!!这也是一好办法!!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的超强动手能力!
记得我修红灯2701时,那只65mmx100mm的椭圆喇叭的音圈骨架折断,后在淘宝 ...

移花接木的链接没有了,刚好需要这个的,还有吗?

网友F:
请问喇叭铁芯和音圈有摩擦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可以揭掉防尘盖后用吸尘器怼这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喇叭铁芯和音圈有摩擦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可以揭掉防尘盖后用吸尘器怼这吸?

这种观象叫碰圈,一般是纸盆年久变形所致。拿掉防尘罩,用硬质广告彩页纸剪成三、四条,总宽度小于铁芯柱周长,插入音圈缝隙中,用镊子向外拉音圈。用水把纸盆均匀润湿,音圈不能湿,静置一天干透即可。拔出纸条,轻压音圈,若无碰圈声音,粘好防尘罩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观象叫碰圈,一般是纸盆年久变形所致。拿掉防尘罩,用硬质广告彩页纸剪成三、四条,总宽度小于铁芯柱 ...

好的 ,确实是老喇叭,积灰多年可能导致变形。

网友G:
哥俩好ab胶是丙稀酸酯胶,耐久性比较差。这里用环氧树脂型的ab胶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俩好ab胶是丙稀酸酯胶,耐久性比较差。这里用环氧树脂型的ab胶会比较合适。

是的,现在很多性能优异的胶随手可得,铸工胶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