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烟版建议,远近光改进

楼主(2014-12-07):
上次在帖子里,跟烟版学了一招,就是H4灯开远光时近光也不关。刚才就做了一下,还真的可行。
具体方法就是在电器盒里找到远近光的继电器,通过继电器上的图案,确定了线圈和衔铁。用万用表找到控制端,将远近光的控制端相连以后,就能达到了远近光一起i亮了。但是呢,为了开近光时远光不亮,我们要给远近光的连接处加一个二极管,只能让远光控制近光,近光不能控制远光。
继电器插口比较紧,建议用镍片填进去,电流140mA左右的(赛拉图),很小的镍片就能安全工作。
关于安全方面:
1、本人对其他坛友的改造所引起的故障、事故将不负任何责任。
2、高级车因为有总线控制什么的高端玩意,可能会不能使用,但是我们这些家轿问题不大。
3、灯泡功率会倍增了,请勿使用更大功率的灯泡。我原厂是55/60的H4,后来更换了欧司朗夜行者,还是原厂功率。
4、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原因是以前我安装过飞利浦90/100W的H4,用了一年多,线路没有出现事故,灯体也没有烤糊。
5、电瓶寿命方面,怠速下不开灯电压是14.15V,开近光电压13.92V,开远光(远近一起,55/60*2+35W氙气杠灯两盏)电压是13.84V。个人认为影响不会很大。
再次申明:本人不对他人的改造所引起的故障及事故负任何责任!!

安装过程中注意绝缘和牢固连接,测试通过后,将镍片和二极管焊在一起,穿热缩管绝缘。
实际安装测试时没有拍太多照片,但是大家应该能看懂。

欢迎拍砖。

补充内容 (2014-12-9 09:23):
今天早起五点半时拍了四张对比照片,两张是在楼下,两张是在一个无路灯的路上。请翻页到楼下观看

网友A:
好费电的,如果经常跑夜路还是短途的话久了电瓶要亏电的。而且灯泡是90/100的,二个大灯加起来就是380W。还有大灯灯泡插座受不了,容易起热糊到灯泡上。感觉不如开远光和雾灯来的实在。

网友B:
不错,看懂了,那二极管弄的非常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费电的,如果经常跑夜路还是短途的话久了电瓶要亏电的。而且灯泡是90/100的,二个大灯加起来就是380W。还 ...

请看我的帖子,我的车是原厂功率,一起的话230W功率。可能你的车灯泡功率大。还有,我曾经用90/100的飞利浦灯泡一年多,灯座没有烤糊。
只对自己的车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懂了,那二极管弄的非常规范。

看懂就好,谢谢

网友C:
这个改装不错,不过还是尽量晚上少开车,慢开车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装不错,不过还是尽量晚上少开车,慢开车安全第一

晚上必须要开车的。孩子晚上8点下课,早起5点半到校。好在有路灯,我都是近光的,遵守安全规则。

网友D:
这个改完,视野效果肯定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完,视野效果肯定不错

可以说是雪亮啊。欧司朗夜行者二代的灯泡,一百多块钱相当有效

网友E:
不错,灯碗吃得消的话是个好办法,话说我H7的灯好像开远光就是近光灯一起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灯碗吃得消的话是个好办法,话说我H7的灯好像开远光就是近光灯一起亮的

曾经有过一年多用90/100W的灯泡,灯碗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很NB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曾经有过一年多用90/100W的灯泡,灯碗没有问题

不错 你说的 欧司朗夜行者二代  效果比原车明显好吗? 好的话我也把我的远光灯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你说的 欧司朗夜行者二代  效果比原车明显好吗? 好的话我也把我的远光灯泡换了

我的是H4的,感觉比原车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的地方能改吗?我的车继电器被封装了。

我认为还是改继电器控制端比较容易一点。因为电流那么大,接线什么的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致的车设计有问题 继电器是封装的, 要是继电器坏了 就要换整个继电器板。我的车看不到继电器,所以就问问 ...

这样的话,烧一个继电器都要全部换完?想到了雪佛兰的一些车型,高压线圈四个是一体的,坏一个就得换全部的。厂家真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看我的帖子,我的车是原厂功率,一起的话230W功率。可能你的车灯泡功率大。还有,我曾经用90/100的飞利 ...

一个55w,一个90w,晚上老是担心出问题,曾经开了2小时,90w的摸着线路烫手,想换回55w的,楼主摸过90w的线路吗?烫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换一个上千。 车本来就是个低档车。修起来配件很贵, 我都很少用远光的,因为这个远光继电器容易坏,

市内行车可以不用,出城没有路灯的话,没有远光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55w,一个90w,晚上老是担心出问题,曾经开了2小时,90w的摸着线路烫手,想换回55w的,楼主摸过90w的 ...

我用过一年多,没有问题,夜路也跑过几个小时的

网友H:
还是没经得住我的诱惑,不过这种确改进后 晚上开灯看路的确是舒坦, 如果原来用过大功率的没事  那就说明线路符合 直接加个二极管控制就OK了,有些车远近光的那根公共灯线截面小的 那就得另外走了。

   还有一个  关于电压的问题,  因为是怠速,开灯后电压在13V以上都是能保证电池充电的,  当然了发动机转速一过了1000转 那电压自然就足够了。

网友H:
找个黑暗道路 试试灯光效果上个图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个黑暗道路 试试灯光效果上个图片呗

好的,今天不行了,明天要去出差,后天,最迟周五上图,要不明早五点半送孩子时拍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没经得住我的诱惑,不过这种确改进后 晚上开灯看路的确是舒坦, 如果原来用过大功率的没事  那就说明 ...

说实话,我就是想挣这50分,哈哈哈哈。谢谢烟版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就是想挣这50分,哈哈哈哈。谢谢烟版加分。

看你平时表现也不错, 多给你一点也无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不行了,明天要去出差,后天,最迟周五上图,要不明早五点半送孩子时拍照看看

到时候上图 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时候上图 再接再厉,

今天早起五点半时拍了四张对比照片,两张是在楼下,两张是在一个无路灯的路上。
这两个是在楼下停车的地方拍的
这是送过孩子回来时在一个无路灯的路上拍的,有点下坡,所以灯光射的有点近

网友:
我的车也是自己改了4远光灯。2近光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早起五点半时拍了四张对比照片,两张是在楼下,两张是在一个无路灯的路上。

个人感觉灯光在左右开大一点点 这样光照范围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灯光在左右开大一点点 这样光照范围会更好。

恩,那也不麻烦,两个螺丝搞定。我两个杠灯其实往两边照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半天我没有看明白 可能是我对电路小白的原因吧  感觉好厉害的

开车用H4大灯的都会有这感觉,等你换了就懂了

网友J:
请问楼主抽屉或工具箱里有没有h4的灯泡如果方便,能否麻烦您帮忙量个尺寸,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抽屉或工具箱里有没有h4的灯泡如果方便,能否麻烦您帮忙量个尺寸,

我这是没有,有的话早就在你帖子里回复了,没办法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这是没有,有的话早就在你帖子里回复了,没办法啊

嘻嘻,多谢烟版,等其他兄弟有空的帮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嘻嘻,多谢烟版,等其他兄弟有空的帮下了。

已经在你的帖子里回复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你的帖子里回复你

多谢楼主百忙之中抽空相助,多谢。

网友(2015-01-14):
这样两灯同时亮,超功率可能不太安全要小心。 有朋友在高速上夜车时突然大灯坏差点丢了命的,车灯的事不能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像我这种远近一体的就没办法了

带透镜,远近一体氙气灯?

网友L:
我的车是实现不了了,是疝气灯还是一个灯泡 还是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车是实现不了了,是疝气灯还是一个灯泡 还是摆动的

远近光一体H4氙气灯泡,有伸缩款也有摆动款。聚光不是太好的,不装透镜的话,还是换个低色温的泡吧

网友M:
几年前就改过了,建议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功率稍大一点的锗二极管,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几年前就改过了,建议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功率稍大一点的锗二极管,压降低。

这个倒不用,因为是用二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在10V时也能保证吸合。而且吸合电流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不用,因为是用二极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在10V时也能保证吸合。而且吸合电流很小

有的继电器对电压要求高,低压降二极管主要是为了继电器能更好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几年前就改过了,建议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功率稍大一点的锗二极管,压降低。

你打错字了吧?“快恢复二极管”如果不明说是肖特基的话,它的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还要高的

网友:
我的是H7的,原车是55\60的自从换了100w的灯泡,把灯碗上部烤黄了!

网友N:
根据我用雾灯接维修电源测试结果,45w的雾灯工作在12vX3A,耗电大户而且发热剧增,楼主这样改只适合近光控(很少用远光),长期开远光的话热量迟早烧糊灯罩,,
建议可以换led10w雾灯来提高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根据我用雾灯接维修电源测试结果,45w的雾灯工作在12vX3A,耗电大户而且发热剧增,楼主这样改只适合近光控(很 ...

我的杠灯是氙气大灯

网友(2015-02-16):
早就这样改过了,确实比起单独的灯丝好一些,但是要注意,我遇到过灯泡自己炸裂掉的问题,不要跟我说是灯泡问题啊,是原车灯原厂的飞利浦灯泡。其实,你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使用H4灯泡的基本是日,韩系车,可以省两个车灯。哈哈哈!不知道是否又是节约的原因,但是,我自己另外的两部德系车就都是,单独的两个远光灯和单独的两个近光灯。开远光灯的时候两个近光灯是不关闭的,同远光灯一起亮。确实比起H4靠谱和效果好的多。

网友(2015-07-27):
没这么改过  看着好像有点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