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电子管 2p2 两管机

楼主(2014-12-07):
第一次制作电子管短波收音机,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就先用铜线代替线圈舍不得先浪费镀银线,制作完后乙电用18V 试听了以下,结果声音像蚊子一样小,能收到两三个台,不知道是不是管子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加到27V 声音还是小的可怜,调再生也没效果,请各位看看到底是啥问题呢?

2p2

2p2

2p2

2p2

2p2

2p2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最好线圈的线换成纱包线,且不要有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最好线圈的线换成纱包线,且不要有接头。

效果不太好,声音很小,接了天线也很小。因为是短波波段的 6-12M  准备用上镀银线,是试机就先没浪费镀银线用铜线先代替一一下。

网友A:
没仔细看,原来是短波机。估计换成镀银线圈,效果会更好些。这种绿色磁棒也是短波的吗?记得有种是灰色的。

网友:
上一个电路图,供大家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原来是短波机。估计换成镀银线圈,效果会更好些。这种绿色磁棒也是短波的吗?记得有种是灰色的。

绿色的磁棒是中短波混合的 效果会差一点。

网友B:
两只都是2P2吗?你这电路图管脚有误啊,另外低乙电前后耦合要用电感

网友C:
用空心线圈,再接室外天线试试。

网友D:
电池管,至少要到45V以上;普通旁热管要到150V以上,才能较好的工作,别去玩什么低电压的。要是不敢玩高压,就老老实实玩晶体管吧。

网友E:
你接收的波段范围、地点、时间?不同频段,在不同时间电离层反射不同,你多找几个时段试试!

网友:
1  没看见高频扼流圈.  2  前后级耦合好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都是2P2吗?你这电路图管脚有误啊,另外低乙电前后耦合要用电感

管脚是对的,图上的倒过来了,  低乙电要用电感耦合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空心线圈,再接室外天线试试。

好,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管,至少要到45V以上;普通旁热管要到150V以上,才能较好的工作,别去玩什么低电压的。要是不敢玩高压, ...

好,谢谢,去试试6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收的波段范围、地点、时间?不同频段,在不同时间电离层反射不同,你多找几个时段试试!

频率落在7M左右,估计是电压不够吧,都说要上4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