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大环,求助。

楼主(2014-12-08):
我恰好有个长680mm宽440mm厚140mm的纸箱,于是便想做个大环。
打算用双股的网线缠,间隔10mm每圈,共12圈。根据许老师的公式,电感大概160uh,
电容应是58到553pf。。
不知我算的对不对?
还有就是,大环用不用抽头?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不?
非常感谢!

网友A:
差不多吧,差点也能响,用二极管检波吧?先不抽头,响了在提高,二极管接在抽头上效果会好些,等响了再仔细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差点也能响,用二极管检波吧?先不抽头,响了在提高,二极管接在抽头上效果会好些,等响了再仔细 ...

是用二极管,我有1n60,bat85,2ap9,不知用那种比较好

网友:
BAT85好些。
其实无所谓,更换二极管简单至极,做好后手里有的二极管都换上去试试就知道哪个更好了,强似别人说100句。

楼主:
今天把大环做完了,没想到还挺麻烦,测了电感280微享。

楼主:
纸箱宽是540mm,间隔改为8mm,绕了15圈,图片改小了,再上。

网友B:
给楼主提点建议:纸箱介质损耗大,我用大件商品包装用的聚苯乙烯泡沫框架。李兹线自制的,拆一个10A接触器里的线圈,多股合在一起。或者拆个点火线圈,里面的高压线圈足够纺线了。

网友C:
我也用的聚苯乙烯泡沫框架绕了一个大环,不响.开始280微亨拆了一圈半240微亨,明天上图.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点建议:纸箱介质损耗大,我用大件商品包装用的聚苯乙烯泡沫框架。李兹线自制的,拆一个10A接触器里 ...

手头没有聚苯乙烯泡沫,先用这个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聚苯乙烯泡沫框架绕了一个大环,不响.开始280微亨拆了一圈半240微亨,明天上图.请教大家.

你没留抽头吗?

网友D:
你用磁铁试试网线是什么材料的!!!

现在有好多网线是铁包铜的,对接受高频电磁波是有影响的。

网友:
等结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磁铁试试网线是什么材料的!!!

现在有好多网线是铁包铜的,对接受高频电磁波是有影响的。

是铜的,量电阻,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铜的,量电阻,也不大。

好了,请不要忘记告知大家效果。

亮点:网线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