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42坏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用什么功放板代替好。

楼主(2014-12-08):
有一个功放,STK4142坏了,网上卖了几个,都不好用,现在想改功放板,不知道那种好点,比如tda7393,5200  1943

网友A:
找1个AIWA的拆机功放板,一般有4142的,哪个IC才是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1个AIWA的拆机功放板,一般有4142的,哪个IC才是真品。

我们这里很难找的啊,找不到想想办法谁知道改什么好啊

网友:
我不知哦道

网友:
          还是想楼上的说的买块板猜件,现在的元件价格不一质量又有说的要是碰到不好元件就会出现损坏

楼主:
是人为损坏的

网友B:
5200  1943的功放板,效果比较好的。简单点就用7923。7924,

网友:
进来向高手们学习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0  1943的功放板,效果比较好的。简单点就用7923。7924,

实际功率不知有多少,5200  1943

网友B:
两对管200W内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对管200W内没有问题

一对,一个声道,牛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对,一个声道,牛小

80W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W内。

那和7293差不多了,那个优秀一点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厚膜声音好听吗?我发现一台小日本的功放,AKAI。要价80.整机,成色还一般。过得去。估计砍到60.参数查不到。是否可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