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单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4-12-08):
这两天制作了分立元件无线遥控器,使用了晶振制作发射机,使用软件无线电调试,终于有一点效果了,遥控距离10CM左右,说真的这种电路太难调试了,太不可靠了,成功率太小,现在很难提高距离!不知道网上的电路和书上的电路是怎样做到的。

补充内容 (2014-12-9 00:30):
发射机改三极管9014后距离加到30CM

补充内容 (2014-12-9 18:34):
减少基极电阻到47K,距离加到0.5M左右

补充内容 (2014-12-10 15:37):
使用高放式接收机,天线加到1米,遥控距离达到4米了!

网友:
发射机这么简单啊

网友:
原图电压好像是9V的 电路太复杂了不懂啊。

网友A:
刚开始我看以为有10米远,仔细一看原来单位只是CM,30CM以内我认为等于失败了。这么近的距离光靠场强用简易场强计接收都能传过去。我最近也在做二十几M左右频率的遥控电路,感觉一般小距离的发射不是很难,难在超再生接收电路上。感觉超再生电路设计太难了,不太懂怎么去调整元件的参数。我想如果想知道一个接收电路它谐振的频率是什么,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台扫频工具呢?在一个宽的范围里面扫一遍,看接收电路对哪个频率的增益最高,就大概知道当前谐振频率在哪里,这样才能知道该住大调还是该往小调,要不找不着北的感觉实在太难受啦!因为超再生电路好像有好多个频率在作用,连示波器不太好用。加油!分立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我看以为有10米远,仔细一看原来单位只是CM,30CM以内我认为等于失败了。这么近的距离光靠场强用简易 ...

超再生接收电路只要元件参数达到要求数值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我看以为有10米远,仔细一看原来单位只是CM,30CM以内我认为等于失败了。这么近的距离光靠场强用简易 ...

我调工作频率是先使超再生电路工作在震荡电路状态,用软件无线电调到发射机工作的频率,在把电路调到超再生电路状态,这样就能调到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了,我感觉发射机发射的频率不干净,有低频,对接收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再生接收电路只要元件参数达到要求数值应该都可以!

超再生制作遥控器问题很多啊!制作收音机就很简单,很多参数大概能确定,重点应该是:基极电流决定静态工作点,LC数值决定震荡频率,发射极容阻决定自熄频率,

网友B:
把100K欧电阻减小到33K试试,因为你电源太低了,100K电阻供给三极管基极电流太小了,所以发射功率太小,但33K电阻对c9018处于4v电压来说是极限值,33k电阻不能过小,否则饱和烧管,依照这样的27MHZ振荡电路,用S8050比较容易出大点功率的,功率大就是代表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大,9018集电极电流只有50mA太小,所以动态范围也太小,我曾经用S8050在9V状态下27MHZ晶体单管振荡电路,就能传播10几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天线也只有20CM长,用的是德生PL600短波单边带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再生制作遥控器问题很多啊!制作收音机就很简单,很多参数大概能确定,重点应该是:基极电流决定静态工 ...

你若照着别人已经做过的超再生接收电路,包括所有元件参数数值参数误差不是很大,成功率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00K欧电阻减小到33K试试,因为你电源太低了,100K电阻供给三极管基极电流太小了,所以发射功率太小,但3 ...

电压提高到8V,电阻减小到47K,直接从电源供电,不从集电极供电,距离加到了0.5M左右了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若照着别人已经做过的超再生接收电路,包括所有元件参数数值参数误差不是很大,成功率是很高的!

别人的电路,很多元件我很难找到,而且成功还是未知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提高到8V,电阻减小到47K,直接从电源供电,不从集电极供电,距离加到了0.5M左右了

是否考虑接收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考虑接收灵敏度的问题

感觉不应该是接收机问题了,我用这个电路接收FM,都能接收,接收发射机的距离就很短,也就两米左右吧

楼主:
伤心,为什么我的制作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