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互感器的esr表

楼主(2014-12-08):
    鬼版的esr表很简洁实用,不满意的地方是有,如用9V电池、耗电大、不是真esr等。但要改很难,鬼版已经把他的电路发挥到接近极致了,大师之作。分立在100KHz时优于集成(运放),有优势,故我也想过用分立搞,全分立、低中心阻值、四线制(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四线制)、3节电池供电等。麻烦的很,要想提高点性能很难。然后孩子病了没时间弄,住了一年半医院,以后住不住不知道。今年年初hotdll的帖子《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1567-1-1.html,看着也不赖。一月前想到在他的基础上用互感器,估计可行。现在在他的基础上改,实际上完全改了。手头无74LV04,无法试验,没准儿再去住院,故先把图发出来,谁感兴趣可以试,我以后再试,估计可行。
    估算过程:
    供电用两节电池,旧电池电压1.25V,新电池可达1.8V(好像以前量过,但刚才量是1.61V),这样电压范围2.5到3.6V。设置在2.5V时输出70mVp,变压器变比1.25÷0.07=18。初级电流70÷5÷18=12÷5=0.67mA,74LV04输出电流能力应该够用。
    中心阻值选5Ω,这是个折衷的考虑。我常用的表是MF30,老表,中心阻值25。这老表还真厉害,1980年的表,虽然3个电阻档电阻烧了,但仍然能用,什么时候坏就不知道了。如果坏了还有几个表,国光的MF500,MF50(我妹妹学校组装的,不知道准不准),这两个中心阻值都是10,航舟J0410,中心阻值20。所以不考虑买新表,就是买估计也是MF30,不喜欢MF47,因为常用的档位是电压和电阻,47电压、电阻相差180°,要拧半圈,30是相邻的。故选5Ω,30表加个小数点再乘2就行,其它表除以2或4就可以。之前的估算表明,这个电路不适合大的中心阻值,10Ω时的估算情况忘了,好像不行。
    整流部分,整流后用电容,不要用电阻,可以减小电压。30老表50uA档内阻2.8k,满度电压0.14V。(47表50uA档内阻5k,实际上是0.25V电压档,用在这里不好)二极管开通电压按0.1V算,0.07+0.1=0.17V,以0.2V算。
    互感器,如果反射到初级的电压占测量电压的5%,则互感器变比200mV÷(70mVx5%)=57倍。互感器次级电流70÷5÷57=12÷57=0.211mA。
    表头分流电阻,需并电阻0.14÷(0.211-0.05)=0.87k。在3.6V时互感器次级电流0.211x3.6÷2.5=0.304mA,需并电阻0.14÷(0.304-0.05)=552Ω。取510+500可调。
    互感器圈数。次级电压0.2V,电流0.211mA折合电阻算1k。互感器次级电感分流要足够小,取EE10磁芯,电感系数AL=850nH/√N。如果取57x7=399圈,电感量136mH,电感中电流波动ΔI=7.35uA,7.35÷0.211=3.5%。电流小时分流更显著,导致误差增大。
    变压器圈数。如果取18x5=90圈,电感量6.9mH,ΔI=0.9mA。
    这两个变压器估计需要用夹层绕法。
    误差,不知道怎么算,也没有电桥验证,而且连实际装机都没有,不知道什么结果。
    可能出现的问题,变压器次级可能要并个电阻或电阻+电容,以吸收漏感导致的尖峰电压。如果误差过大需要加大输出电压,这样需要重算。两个变压器的漏感可能会和被测电容发生谐振,导致测量错误。可能把电源稳压到2.5V比较好,特别是在提高输出电压时。
    这个电路的优点是电路简单,耗电非常低,估计1mA附近,较低的中心阻值。缺点,不是真esr,方波激励不是正弦波,不能消除接触电阻影响,变压器需自制麻烦,有发生谐振,导致测量错误的风险。
    对于实用,要求稳定可靠,准不准次要,当然也不能相差太大。就好像一把不准的尺子,只要尺子本身稳定,用它量东西,用上一段时间就有了经验了,多少能行、多少不行就能判断了。这才是主要的,和真实值相差多少次要,即便误差大也不过读数不能互换罢了。不同的板子一致性要好,就是按这个图再做板子,相互之间能互换。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
    protel99se出了问题,不能画图,故手画。

网友:
对这些都忘记了,现在都不怎么学这个

网友: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人家的技术啊。。。

楼主:
用欧姆刻度,也许需要把5欧电阻稍改小点,因为互感器反射回的电阻也在回路中,需要总阻值是5欧。

楼主(2015-03-18):
74LVC04比74LV04更合适。实在没时间弄,也不知道实际效果怎样。可以把振荡改成正弦波的,不过这样可能需要稳幅。一个方法是在输出端接MOS管,由MOS管导通电阻控制,例如手机电池保护板上的场效应管。另一个方法是控制74LVC04的供电电压。取样点放在互感器后面。用正弦波互感器计算更省事,而且可以并联电容补偿互感器电感的电流,类似于电工上的无功补偿,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圈数。

网友:
坐等楼主试验成功。

网友A:
怎么说呢,理论上可行,但是,测量部分,楼主用的是倍压整流,有几个缺点:
1、无法利用原表盘刻度。
2、2ap9的门槛电压也要200多mV,你的测量信号是75mV,这个变压器很不好设计的。
3、不知道你要驱动灵敏度为多少uA或者mA的表头,如果是mA的表头,几mA的整机电流是不大可能的(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理论上可行,但是,测量部分,楼主用的是倍压整流,有几个缺点:
1、无法利用原表盘刻度。
2、 ...

注意计算过程,里面有答案。用欧姆刻度,50uA表头。
      2ap9的门槛电压你实际量的吗?我是估的,如果这样会增大测量误差,不知道实际做出来是什么效果,如果满意那就行,不满意就得改。
       如果mA表头需要减小互感器变比,但这样反射到初级的电压会增加,会对测量造成影响。这个电路当初的想法是门电路处在开关状态可以提供低内阻,因而可以省去稳幅电路。
       如果采用稳幅,把稳幅取样点放到互感器之后,可消除这个影响(同样1uF保护电容也是如此,可以消除这个电容的影响)。
       用mA表头是会增加耗电,但不会增加太多,因内阻低了。

网友:
         已经跨年度了,坐等楼主实验结果。

楼主(2015-12-06):
做了点改进,还是没时间弄,而且74LVC04太原买不到。
    供电稳压到2.5V,增加中心阻值1.25Ω档,增加了保护电路。低压差稳压型号百度结果大致HT7225或ME6206A25PG,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
    1.25Ω档估算,输出50mVp,
    变压器变比1.25÷0.05=25。初级电流50÷1.25÷25=40÷25=1.6mA,74LVC04输出电流能力?需实验验证。
    互感器,如果反射到初级的电压占测量电压的5%,则互感器变比200mV÷(50mVx5%)=80倍。互感器次级电流50÷1.25÷80=40÷80=0.5mA。
    为了使5Ω和1.25Ω不同档位表头电流不要差别太大,把1.25Ω变比加大。0.5÷0.211x80=199倍。反射到初级的电压200÷199=1mV,占测量电压的2%。
    互感器圈数,如果5Ω档取初级7圈,次级399圈,则1.25Ω档399÷199=2圈。
    变压器圈数,直接取次级7圈和5圈,18x5=90圈,18x2=36圈,共126圈。电感量13.5mH。
    调零电阻取750Ω+200Ω可调。

楼主:
还有个近似正弦波的思路:
     用两片74LVC04,其中一片的两个门做两个振荡器,频率相差100KHz。各经一个门缓冲后经二极管隔离混合,再经一门缓冲后产生PWM。这是由差拍效应产生的脉宽调制,频率100KHz,波形想当然地是三角波。考虑把上升、下降沿变缓可以把三角波的尖顶变圆,成为近似正弦波。故经一RC电路展宽上升、下降沿后送到另一片74LVC04,把这个74LVC04的6个门并联做推动,输出经LC滤波后送变压器降压输出,后面的电路就和上面的esr表一样了。这样做由于是低阻输出,故不需要稳幅,工作于开关状态,故电流小。
     定性地做仿真,果然出了正弦波,而且失真度竟然是百分之二点几,可信吗?要知道简单二极管稳幅的文氏桥失真度也不过如此。图中时钟源的上升、下降时间是5nS,频率10M、10.1M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2016-01-27):
某宝有卖的用在指针表上的ESR测量模块,改一下就能用,一直想买也没舍得

楼主(2016-04-03):
    年前把74LVC04买回来了,然后PCB卡住了,线太细,手工办不了。然后买了感光板,紫外线灯又不行,然后又买了紫外线灯。
    昨天把基本电路焊出来,我觉得有EE10的磁芯,没想到没有,手机充电器中拆了个尺寸不对。试了下,表头电流约只有预期的一半,互感器整流后的电流算错了,应该除以2。把分流电阻改成2.4K+2K可调,粗略试了下,是那么回事,中心1.25Ω档的电阻暂用1Ω,5Ω暂用4.7Ω。然后把其它的都焊出来,保险管是0.5A的,电阻0.0几Ω。没有用喇叭,手头有个“祝你生日快乐”,就用了它,R10、R11、C9不用,R12改200K,T3集电极接音乐片。稳压没有做,临时两节电池串个1N4007,实测2.36V,电流空载0.45mA,5Ω短接0.75mA,1.25Ω短接1.1mA,音乐响起约1mA,真够小的。
    电路图用不着说吧,增加了保护电路,放电电路,有电鸣响电路。
    然后再试,看测量结果怎样,有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外壳。

楼主:
忘说了电池是旧电池。
电阻,中心1.25Ω档。一段线就有读数。

楼主:
电阻,中心5Ω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中心5Ω档。

恭喜楼主完成大作。
感觉以后做仪表还是用单片机实在,简单,好玩。

楼主:
电容,10UF和4.7uF是不是有点问题?10uF50V蓝皮的UT39E量正常。明天再找几个相近容量的看看。

网友:
恭喜,跨年度大作成功了

楼主:
那个10uF50V用UT39E和MS2108A对比了下,分别为8.8uF和12uF,可见是容量偏大导致的误判。以前修的时候记不清了,好像是对10uF电容,如果>8uF是好的,7-8之间看情况,<7是坏的,8.8÷12=0.73,这个电容确实坏了。还是esr表厉害。
板上的电解是拆机的,C3、C4是100uF的。频率MS2108A测97.95KHz,R1实际用43K。音乐实测>1V时响起,一般情况够用了。MF30刻度不好读,不如500的,不过习惯后会好些。表的阻尼不好,摇晃几下才停,在这里变好了,匀速地飘过去停住,不摇晃,稍嫌慢。应该是C5、C6的缘故,不是R3、RP。

网友B:
线圈参数标到图纸上就好了,不然还琢磨半天

楼主:
又测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参数标到图纸上就好了,不然还琢磨半天

对测量结果做个汇总,1Ω电阻应该稍加上点,和本坛的一张表对比,有的相同,有的差别较大。
然后把稳压做上,装壳,然后实际操练,有问题再说。
实际图,电路图、PCB图。PCB是1.5x3英寸,A4纸,直接打印就行,要3根飞线。

楼主:
忘了实物图,PCB要注意方向。

楼主:
看了看波形,果然有振铃
把50mV端接0.1uF+1Ω RC,耗电没什么增加

楼主:
试了一番,把50mV接0.01uF6Ω的RC比较好点。变压器初级用的是0.08线,可能把线换粗点会好转,或者改成磁环。不想折腾了,先这样用着。短路和开路电压比明显小一些,一个是变压器的原因,初级电阻有9.xΩ,另一个是供电不好,串了二极管的过。
互感器次级波形,10Ω负载,忘了哪个是哪个档了。
2.5V稳压,手头有个LM385Z-2.5,用它得了,看上去简单,不知道性能怎样?TL431费电,不行用431,费电实际上也不大,只是主电路电流小显得431费电。或者有别的什么型号?

网友:
空了仿一个试试

楼主:
    总算完成了。到别人那里锯电路板,那个人过去修过家电,现在修电动工具,人家的生意好得很,他有台钳,夹在台钳上锯。人家对我说:“不要做,买(人家做出来的商品),自己做怎么怎么……”确实也是,费这么长时间,算算工时,这得多少钱?不是现成的东西,啥也不配套,利用手头的材料加工,琢磨怎么弄,找材料,量尺寸,琢磨怎么加工,做几下比划比划,再试试合适不合适,再加工,再量,比划,琢磨,加工,安装,这一步完成了,再找材料琢磨下一步……。如此重复,出不了活儿,一天下来进展不了多少。真是买省事的多,更便宜。不过咱这个买不来,别人没有,要是有的话,真是不如买一个,做真不合算。
    稳压改了,那个性能不好,电流变化导致Vbe变化,电压跟着变。这个电路最低至2.7V,还行,两节新7号电池供电实测,电池3.287V,稳压出2.485V,静态总电流0.63mA,5Ω档短路0.98mA,1.25Ω短路1.32mA,音乐响起约1.4mA。比之前增加了0.2mA,主要是流过LM385的电流,如果改成1.25V的可以再小点,手头没有。换成这个稳压后调零不行了,拧到头还大,把R3改成1.8K。如果电池没电了,调零的位置会变,所以没做电池检测电路,实际装2节新电池拉倒,估计两年不用管,时间很长了量一量电压,检查有没有漏液得了。电池也是直接焊,没搞弹簧什么的,猴年马月换一次电池。如果加个开关把两档的调零分开更省事,不用换档调零了。

楼主:
esr表、容抗法、充放电法各有优缺点,需要互相补充着来。esr测的基本上是内阻,容量反映不出来,有的电容内部极板龟裂断开可能误判。容抗法容量内阻能同时展现,但对容量偏大、偏小的电容判断就出问题了(容抗法可测小电容)。充放电法基本上是容量,不能在线测。

楼主:
正弦波的新思路,还是欧姆刻度。不想再折腾了,太费时间,先方波的用着。电路图仅是用来说明原理。
在恒流的基础上可再实现线性刻度,用于接数字表。

楼主(2016-05-30):
    修电动工具那个人的话有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对,diy还得继续。有的东西是买不来的,diy可以学习东西(很多是书上没有的东西),可以锻炼思维,提高创新能力,等等。思路比钱更值钱!一个问题用“常规办法”困难重重难以解决,如果冒出个新思路,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原来的问题变得不是问题,就这么厉害!当然新方法也会伴随新问题。
    diy短处是加工条件差,设备不足,数量小(经常是1个)无法开模这些,全靠手工操作,有的东西无法做好,而且超级费工。增加一些设备可以改善,但往往力量有限,难以增添装备。

    最近修了几个开关电源,实际使用是1.25Ω档,5Ω档没有使用。1.25Ω档比5Ω档实用。刚开始用,经验问题,有的地方还需容抗法的UT39E配合来判断。调0稳定,调好后就不用动了,稳压的缘故。把调0改成独立的,这样不光是使用方便,电池监测也无中生有了,什么时候0位飘了,说明该换电池了。读数还是不好读,虽然重标了数字,但数格子麻烦,刻度不对,换算麻烦。反正要查表,就画了个10V刻度的对比刻度,看指针在10V刻度的位置,再对照图读多少Ω。这也带来个好处,大多数表都有10V刻度,这样其它表只要灵敏度够就可以用,不用管原来Ω档的中心刻度是多少。一般家电维修用的表都是20KΩ/V,即便MF50灵敏度也是100uA的,可以用。至于3分度的表,只需再画个3分度的对比图就行了。
    前面正弦波的计算发现电压相差一半时整流后的电流相等,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故再做正弦波的表时,选取1Ω和4Ω,或者1.25Ω和5Ω,这几个刻度都画出来了。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是读数麻烦想的办法,没想到却把其它表给办了。回过头再说diy和钱,有些东西现在在这个地方不挣钱或者贴钱,但以后会在别的地方挣钱,没准儿的事情。有的东西现在不挣钱不做了,以后会在另外的地方失去钱。

楼主:
3分度的刻度对比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支持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算完成了。到别人那里锯电路板,那个人过去修过家电,现在修电动工具,人家的生意好得很,他有台钳, ...

稳压电路用HT7125更简洁。其静态电流仅2μA,低压差,输出电流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路用HT7125更简洁。其静态电流仅2μA,低压差,输出电流30mA。

谢谢提供型号。

网友:
DIY的乐趣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出独一无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路用HT7125更简洁。其静态电流仅2μA,低压差,输出电流30mA。

能不能提供个低电压运放的型号?哪天试试正弦波,轨至轨输出,单运放,用于100KHz振荡。先画了个图,还没计算。

网友C:
给你个低电压型运算放大器一览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低电压型运算放大器一览表供参考:

谢谢

方波的diy过程中,如果有个台钳和台钻会很方便。台钳买了个,太原万水机电城35元。像这花钱不多的想买就可以买,不用有什么顾虑,可台钻太贵了。

楼主(2017-02-21):
鼠标开关可能我买的质量不好,现在每次刚开始时都要反复按很多次才能到零位,很不好用。
正弦波的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9595-1-1.html

楼主(2020-07-03):
今天换了个电池,表现为无法调零,之前好像换过电池记不清了,电池上2017.02是生产日期?没什么活用的少,反正耗电少,有时候忘关了也无所谓。
实际用下来很好,对按钮要求很高,稍有接触不良就不行,后来改成镀金铜片,并且涂上凡士林才行。实际用一般都是用中心1.25的,中心5的很少用,可以把这个量程取消。
      前两天修一氩弧焊机,输出短路,万用表根本量不出哪个管子短路。用esr表量大整流管并没有坏,找来找去是分流器旁边的瞬态二极管坏,要不然12只整流管得拆个一塌糊涂,用esr表一举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