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来复单管机中那只高扼圈的思考,请各位老师们解答一下疑问

楼主(2014-12-09):
来复单管机中那只高扼圈,用2~10mH的几个固定电感轮换试了一下,都还能收音,但音质有区别。
请教各位老师:
1、这个高扼圈的电感量与接收灵敏度有关系吗?
2、看到有的书上说这个高扼圈的位置与灵敏度有关系,因为高扼圈有再生。这种再生方式是否比使用再生线圈的效果更好?
3、我是这样想的:假如高扼圈有再生,那么用中周绕制高扼圈应该不太合适吧?因为中周外壳有屏蔽,反而降低了灵敏度。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谢谢老师们

网友:
来复单管机在天线部分已经有再生了,并且再生线圈也要仔细调节距离,保持在濒临萧叫的临界点上效果是比较好的。扼流圈就不要再凑热闹了,要尽量远离天线

网友:
高扼圈是用来增强高频放大能力的。频率越高,高扼圈的阻抗越高,高频增益越大。增益的提升受三极管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的限制。如果电感量太大,音频也要受到阻碍了,音质就会受到影响。

高扼圈有漏感,肯定会有一部分信号反馈给天线线圈,但这种再生不太容易控制。从易于控制的角度来看,使用单独的再生线圈较好,将高扼圈屏蔽起来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电路应该尽量避免原理图中不该有的电磁耦合。高扼圈的电路功能是阻拦高频电流通过而放行音频电流。高扼圈如果加入再生功能,电路不可控,难以调整

网友A:
高频扼流圈与耳机线圈是串联的,是否可以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扼流圈与耳机线圈是串联的,是否可以省去?

耳机线圈也有类似高频扼流圈的作用
所以在简易单管机中
都是省略它的

网友:
我以前试过,使用电感量相似的电感,空心多节蜂房最好,自绕磁环次之,成品磁芯电感最差,想想可能和磁芯、磁环的高频损耗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