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未完成的大环矿机进行到底

楼主(2014-12-09):
两台并一台,第一次用3DQ检波,等待效果,预计本周完成。

正在制作刻度盘

进行了覆盖测试 535~1600KHz

进行了覆盖测试  535~1600KHz

调整覆盖,加装了一个1967年的瓷微调

调整覆盖,加装了一个1967年的瓷微调

网友:
祝你圆满成功

楼主:
拆机没有找到,还是买了几个,10个15元(含邮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没有找到,还是买了几个,10个15元(含邮费)

在哪个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店买的?

http://shop114054113.taobao.com/ ... umber_id=1073607976

你不要联系他,直接拍!!!

联系他会另要快递费。

网友:
大动干戈!

楼主:
测试下来:Q值=43.3   (有意义吗?)

用Q=F/△f   (谐振点在650KHz)

楼主:
刻度盘加工尺寸搞错了

网友:
大工程,好。

网友:
等结果 1
下周交成果?

楼主:
这里怎么算?

用数字信号发生器+毫伏表再测下Q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没有找到,还是买了几个,10个15元(含邮费)

这3DQ倒不贵,还包邮才15元10个。

楼主:
做得漂亮!
这样测到的Q只低于实际值,原因是毫伏表的输入阻抗对测试回路的影响所致,解决的办法是在毫伏表前加一个高频特性好的电容分压器,请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