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制作胆FM中周,解决胆FM中周困难问题

楼主(2014-12-09):
教你制作胆FM中周,解决FM中周困难问题,材料易找,自己制作,花了不少精力,贡献给坛友们,喜欢胆FM收音机的坛友们,请认真阅看,实现自己的胆FM梦.

高频头制作己进入2014参赛, 地址连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8707-1-1.html

参数在后面图纸上

参数在后面图纸上

网友:
动手能力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一种FM中周新制作办法,顶!

网友A:
chyi3688 老师自制FM中周的方法简单易做,材料也好找,学习了,值得试试,谢谢您。磁芯直接做丝锥了。

网友:
感謝楼主,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贴 感谢楼主发图分享 全收下

网友:
chyi3688老师,真是及时雨啊,谢谢了。顶一下。

网友B:
6mm磁芯哪里有?chyi3688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mm磁芯哪里有?chyi3688老师?

这磁芯我在旧机短波磁芯拆的,关健你要弄到磁芯,你上网查一查

网友C:
做得漂亮,赞一个。
愚以为,用仪表测试时,应当把屏蔽罩装上。装上屏蔽罩时线圈的电感量会减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漂亮,赞一个。
愚以为,用仪表测试时,应当把屏蔽罩装上。装上屏蔽罩时线圈的电感量会减小些。

老师讲得对,是这样,装上再微调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漂亮,赞一个。
愚以为,用仪表测试时,应当把屏蔽罩装上。装上屏蔽罩时线圈的电感量会减小些。

谢谢 yuanzen 加分赞赏

楼主:
卷的磁芯纸筒,以磁芯微紧为合适,紧了扭不入,松了可用裤带的申缩带中小胶丝放入再放磁芯扭入

网友D:
感谢分享,请问鉴频中周带中间抽头的次级应该如何绕制呢

网友:
LZ 这FM中周太给力了 很有创造性...

网友:
漂亮,也可以用杀鸡的中周壳!

网友E:
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非常好!

网友:
做得非常好!赞!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请问鉴频中周带中间抽头的次级应该如何绕制呢

下一步再绕制

网友:
FM中周DIY,值得学习。

网友:
宝贵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F:
偶和偶的小伙伴惊呆了。

网友:
太有用了收藏待用

网友G:
楼主太有才了,解决了自制胆FM中的大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和偶的小伙伴惊呆了。

谢谢乙猪坛友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yi3688 老师自制FM中周的方法简单易做,材料也好找,学习了,值得试试,谢谢您。磁芯直接做丝锥了。

纸筒用不了丝锥,纸筒微紧就可以自动当丝扭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有才了,解决了自制胆FM中的大难题

谢谢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制作的漂亮!

谢谢牧羊人坛友兄加分赞赏

网友I:
做的不错,支持!
建议将6mm的螺丝批杆均匀的横向刻上三条宽约1mm,深0.5mm的槽,骨架脱胎后,内壁有三条凸起,上磁心就方便多了。

网友J:
无语,思考中。人家为什么能做的那么好?反思加努力。好资料。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支持!
建议将6mm的螺丝批杆均匀的横向刻上三条宽约1mm,深0.5mm的槽,骨架脱胎后,内壁有三条凸 ...

谢谢你的建议,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非常好!

谢谢坛友的赞赏

网友:
好技术,强人,学习了

网友K:
测试仪器的探头可是有一些电容量的,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否则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F:
其实,我还用过小九脚的外壳,饮料的外壳,大电解电容的外壳,铁壳电子管的外壳,AM电子管中周的外壳,,,用过普通AM电子管中周的磁芯,电子管收音机短波天线的磁芯,某宝上的磁芯,铜芯,,,等等做过实验。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得有高频信号发生器,20M以上的示波器,甚至中频扫频仪,,,
唉,结果一言难尽啊。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期待鉴频中周的制作,继续学习。

网友L:
感谢楼主为众多喜爱FM的朋友贡献自己的经验,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资料,收藏了。

谢谢无锡老王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为众多喜爱FM的朋友贡献自己的经验,赞

谢谢阿朱朋友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还用过小九脚的外壳,饮料的外壳,大电解电容的外壳,铁壳电子管的外壳,AM电子管中周的外壳,,, ...

乙猪朋友,不要悲伤,继续努力,下一步会做得更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朋友,不要悲伤,继续努力,下一步会做得更好的

没有悲伤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试仪器的探头可是有一些电容量的,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否则误差会比较大。

是的,  这个会考虑到的, 其实电容偏差点没关系的, 磁芯还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语,思考中。人家为什么能做的那么好?反思加努力。好资料。收藏

landemaomao朋友咱都是娱乐而已, 不需自责, 改变思路,什么材料方便就做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landemaomao朋友咱都是娱乐而已, 不需自责, 改变思路,什么材料方便就做什么

老师您好,正好想问一个问题。我在试着做胆FM收音机。以前试验过用6N1做震荡的时候很正常,怎么现在改用6F1三极管部分做震荡了出线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用大概是49nH的电感,配5-20P的半可变电容和26-46P的空气联,震荡频率调整在96-120之间,怎么空气联只能从最大值开始调调到一般就到120M了????奇怪了怎么把频率拉开呢?串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您好,正好想问一个问题。我在试着做胆FM收音机。以前试验过用6N1做震荡的时候很正常,怎么现在改用6 ...

6n1,6f1做震荡都不是很稳, 6n1有的也可以, 建议用6aq8较好,也不贵,ecc85贵些少,我用的振荡线圈都是用直经1mm绕成空心7mm三匝,也没测电感是多少,你的双连电容偏大不少,在5一30pf较好,你的情况可能是振荡不稳或有寄生振荡,我没遇到过这些情况, 高频头的布置也是关件,且不能靠太近中放

网友:
好手艺,收藏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真是经典制作!

网友:
做好后 这可是个好货啊

网友K:
一个普通示波器的探头有几十PF的电容量,与10.7Mhz中周变压器的匹配电容器相比,这个容量就不小了,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对吗?否则很可能磁芯全部拧进去了,中心频率还是偏高一些,当然也能够将就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普通示波器的探头有几十PF的电容量,与10.7Mhz中周变压器的匹配电容器相比,这个容量就不小了,还是注意 ...

对,  这个问题是的, 自己绕的中周都没厂家的标准, 电容及线圈数可适当增减微少,使磁芯可在上下适当范围内能调节在最佳位置为好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