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可调电源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4-12-10):
  前些时候从坛里收了一台兆信PS-3005D可调电源,当时好的没抢着,就收了台坏的。原帖( 兆信  30V5A     4位 电流电压  显示可调电源 100块钱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72506)。
  卖家的描述是有显示但是无法调节电压。当时认为可能是电位器不良,收货后先开盖通电试验,数码管都亮,显示板应该是好的,但是几秒钟后从控制板里冒出来一股青烟,赶紧断电,看来不仅是电位器不良这么简单了。
  先将控制板拆下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电阻烧蚀,一个继电器鼓包,能目测到损坏的只有这两个元件,先更换继电器,再测量这个烧蚀的电阻,是222欧姆,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阻值,先用两个470欧姆的电阻并联后安装,可以增大原电阻的一倍功率。然后再测量板上的其它元件,又发现7812稳压块损坏,一个给7812滤波的220uF电容开路,还有安装在控制板背面的一个稳压管击穿短路,其上标有“C13”的字样,应该是13V稳压二极管,均更换掉。
  现在控制板检查完毕,再检查散热片上的四个功率管2N3055,均正常。将面板上的电位器板拆下检查,果然四个电位器已经全部失效,更换之。
  至此,能做的都做了,下一步需要通电试验了。小心地接通电源,几秒钟后又冒出青烟了!这次看清了,是刚换的两个并联电阻冒的烟,难道是阻值不对吗?仔细观察这个电阻的位置,原来是给13V稳压二极管限流的电阻,测量这个稳压二极管,证实也已经挂掉了。经过反复试验,最终确定电阻为3K比较合适,通过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约6毫安,电压也比较稳定,这个电压是供给运放的—13V,再次通电试验,电压可以调节了,但是当电压调到第一级调压点7V左右,继电器刚开始动作时瞬间又断开了,此时恒流灯亮起,电压降为2V左右,这是什么情况?还没接负载呢!
  根据继电器吸合瞬间又断开这个现象,再次通电测量线圈两端电压,吸合的瞬间由12V降为2V,难怪又断开了,电压不对了嘛!顺藤摸瓜查到7812稳压块的输出也只有2V,我靠,电压都稳不住要你干啥? 因为12V正电压的失常,使运放的工作点产生变化,导致恒流灯亮也就不奇怪了。怀疑这个7812是假货,拆下7812测量却没发现问题,先换掉再说,从废旧的老线路板上拆下一个换上,通电居然好了,电压调节正常了,休息一会儿,安装好外壳,再次通电试验,老毛病又犯了,测量12V电压再次降落。休斯敦,出状况了!
  这12V电压主要就是供给运放和继电器之用,也没啥大负载嘛,为了确定12V电压的问题,先将7812拆除,用自制的可调稳压源接入12V输出与地之间,通电调压一切正常,即使两个继电器全部吸合,12V输出端的电流也不过70几毫安,看来也没有过流。这回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首先7812没坏,也没有过流,调压时好时坏,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7812空载正常,稍微带载它本身就进行了保护,把输出电压给拉低了!
  根据线路板简单绘制了7812周围的电路,感觉这电路的设计不太合理,7812的输入端±17V整流后就达到了34V,再经过电容滤波以后达到了40多伏,已经超过了7812的最大输入电压,与12V输出之间压差巨大,因此空载尚能维持12V输出,一带载其内部电路就进行了保护。所以现在的7812是处在临界状态,只要把它往好的方面推一把就行了,也就是要解决7812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用几个1N4007串联后再接入一个82Ω/5W的电阻,串联在7812的输入端,这样就降低了7812的输入电压,通电反复进行空载和带载调压,试验均正常,证明故障已经排除。
     看来有的成品电源也会存在设计的问题,这种型号的电源应该是存在这种通病吧,有时电压会调不上去,当然也许是我理解的不对,人家刚买来电源时肯定是能用的嘛,欢迎讨论。不过从电路板正面来看没有这个13V稳压二极管的安装位置,所以才安装在了背面吗?另外有这种电源的坛友给看一下,这个烧坏的电阻的阻值到底是多少呢?

电源刚收来时开机的样子,电压不可调,恒流灯亮

电源刚收来时开机的样子,电压不可调,恒流灯亮

目测到烧毁的电阻

目测到烧毁的电阻

线路板背面的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

线路板背面的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

更换下来的四个损坏元件

更换下来的四个损坏元件
5 更换了四个电位器,分别是1KΩ、5KΩ、10KΩ和50KΩ,居然不重样.jpg

维修过程中阵亡的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维修过程中阵亡的电阻和稳压二极管

调整电压低于第一级调压点,继电器未动作时7812的输出电压接近12V

调整电压低于第一级调压点,继电器未动作时7812的输出电压接近12V

调整电压刚到第一级调压点,继电器动作瞬间12V电压突降,恒流灯亮起

调整电压刚到第一级调压点,继电器动作瞬间12V电压突降,恒流灯亮起

用自制可调稳压源代替7812输出12V电压,电压调节正常了,可以看到模拟12V的输出电流仅70毫安

用自制可调稳压源代替7812输出12V电压,电压调节正常了,可以看到模拟12V的输出电流仅70毫安

7812的输入电压居然达到了44.7V

7812的输入电压居然达到了44.7V

采取了降压措施,元件全部安装好

采取了降压措施,元件全部安装好

空载调压正常了

空载调压正常了

使用3Ω的大功率铝封电阻作负载,输出调整到9V、3A恒流实验正常

使用3Ω的大功率铝封电阻作负载,输出调整到9V、3A恒流实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不少啊

不是不少,是不多

网友A:
楼主设备不少啊

网友:
技术真好,受教了

网友B:
维修思路条理清晰,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条理清晰,  加分鼓励

谢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
观察细致,基础知识扎实,思路清晰,不但能修理,而且能改正原机设计不合理的电路,佩服。可惜无权加分。学习了。

网友:
LZ功底扎实,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C:
几天前修一个大车车机   电源是24V   车机里面是用两个7812并联输出12V给电路板工作的。   它的故障是打开开关,再接24V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先接好电源,再开开关就不工作  测量电压输出是2.几伏 ,之后经过反复试验,把输出12V的滤波电容撤掉,就完全正常了!
这样的话肯定24V电压 不是像楼主的这种超压情况,换过几个电容也不行,不装电容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吖?     想必楼主对7812功底这么扎实   能给解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前修一个大车车机   电源是24V   车机里面是用两个7812并联输出12V给电路板工作的。   它的故障是打开开 ...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个7812并联使用上。把两个7812并联使用以增加带载能力,还不如用一个7812再增加扩流电路。7812最好不要并联使用,因为7812的输出阻抗很小,只要输出电压稍有不同,就会使两IC的输出电流差异很大,如果非要用两个7812并联使用,那么两个稳压块的性能要一致,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两个7812的输出电压,差值不能超过10毫伏,另外每个7812的输出端还要串联20毫欧的均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个7812并联使用上。把两个7812并联使用以增加带载能力,还不如用一个7812再增 ...

谢谢老哥指点,     等下回出问题了   他们送过来就按照您说的方法改一下!

网友:
手里就有用7812并联的电源。输出端串联了均流电阻。

网友:
会不会还有其它的可能呢 ?如果这个是设计上的缺陷 ?那他怎么卖的出去啊 ?

网友:
强憾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个7812并联使用上。把两个7812并联使用以增加带载能力,还不如用一个7812再增 ...

78系列可以加二极管的,在输出和接地的地方加二极管就可以解决匹配的问题,我以前试过,可以用,

网友:
新人也有一个,电位器断了一个,看帖试试换换

网友:
所以很多人 宁愿去买进口二手的,至少人家设计合理得多!

网友:
楼主电子功底扎实,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新的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zhaoxin的电源。。还好没买这个牌儿的。可能是设计不当之后发现的,然后背面加元件吧

网友:
高手如林,精辟的维修经验,实践的工作方法,宝贵工作精神。楼上的各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修理过程正确,不过无法理解7812输入端的44V电压!?这个电压值出厂到底是多少?应该搞清楚。

网友D:
我有一台这个机器,并没有设计不良的情况,当然4个电位器也都换掉了,容易坏,其它使用一直正常,有空我可以拆机给楼主看下电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天天上论坛,丰富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这个机器,并没有设计不良的情况,当然4个电位器也都换掉了,容易坏,其它使用一直正常,有空我可以 ...

谢了,麻烦顺便测量一下7812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E(2015-01-13):
222的电阻就是2200欧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师傅功底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2的电阻就是2200欧啊

我实际测量出的阻值是222欧姆,明白了?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又进补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是经验之谈。

网友:
不喜欢这种鸡,3A是输出不了多久的!!!!!!!!

网友:
我的一台3005恒流不起作用了,回头有空了也捣鼓捣鼓楼主帮着分析分析看是咋回事呗,先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了,麻烦顺便测量一下7812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今天换电位器,顺便看了一下,我的机器是305D的,电流是3位的,但电路基本都一样,看了下R30,的确是红红棕金 ,220欧的电阻,7812进23.5,就是24V,出12V。

换电位器是,左到右 1K,10K,5K,50K,是这个排列顺序吧? 本地买不到1K的,我用的2K的代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换电位器,顺便看了一下,我的机器是305D的,电流是3位的,但电路基本都一样,看了下R30,的确是红红 ...

是这个顺序,2KΩ应该也能用的。奇怪了,我这台7812的输入电压怎么这么高呢?我这个型号是3005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顺序,2KΩ应该也能用的。奇怪了,我这台7812的输入电压怎么这么高呢?我这个型号是3005D的。

我对照你的局部图看过了,电路绝大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可能集成电路略有不同,精度上的差别~~

是不是还是你的取样电阻阻值不对,引起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学习交流氛围!

网友:
修复还是值得的

网友:
楼主厉害。。下次又不懂的可以请教下

网友:
技术真好,加分鼓励

网友:
好象不错的资料 先回复再慢慢看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看做工和用料一般般

网友:
维修思路条理清晰  受教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在这个论坛总能学到很多,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楼主好手艺

网友F:
高手呀,楼主我有台戴尔服务器电源不能启动,楼主能帮忙搞定不??有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呀,楼主我有台戴尔服务器电源不能启动,楼主能帮忙搞定不??有偿的

呵呵,我不搞有偿服务的,技术也不过关,给您个建议:针对您这个故障电源开个求助帖,附上详细的内部照片,坛内的朋友会给您解答的。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顶顶

网友G:
7812的输入端±17V整流后就达到了34V,+-17V可以采用2只管的全波整流,加滤波就降到20V左右了?原设计就是最烂的工程师也不可能把7812前端电压设计成34V以上,可能电路还有问题,只是楼主采用了脚痛医脚的方案,解决了局部问题,但没有恢复原来的电路,我是这样猜想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12的输入端±17V整流后就达到了34V,+-17V可以采用2只管的全波整流,加滤波就降到20V左右了?原设计就是最 ...

也许是吧,这台电源以前不知修没修过,那个稳压管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在背面的。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怀疑还是不是维修时把提供工作电源的线接错了,接到主电源线上整个电压偏高,没办法才加个13V稳压,目的是局部减压,或者负电源绕组损坏,没办法才接主绕组供电

网友G:
看你换下的电容耐压才35V,怎么可能是工作在34V的电压推断电压在20V左右,检查正负17V整流的部分应该能找出问题

网友(2015-02-12):
佩服楼主的细工夫,一步一步的。

网友:
楼主有技术!我也有台兆信305的,回来好的,一直在用,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珍藏!多谢了

网友(2015-04-22):
楼主好技术!我有台兆信305D的,以后故障了,可以照表操课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个7812并联使用上。把两个7812并联使用以增加带载能力,还不如用一个7812再增 ...

电容太大了,或者7812老化,将容量换小点,并按楼上说的输出串个0.5欧电阻

网友:
要是能有楼主的维修水平就好了,羡慕

网友:
手艺高强,学习了,。

网友(2015-05-22):
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G:
7812的输入端±17V整流后就达到了34V,+-17V可以采用2只管的全波整流,加滤波就降到20V左右了?原设计就是最 ...

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估计这个从+-17V整流后取电有问题,应该直接从交流17V取电整流滤波后为7812供电即可。不需复杂的降压且加重了电源负担。

网友:
7812前面加一个7824

网友(2015-07-29):
大神!膜拜了!我也有个可调电源不可调了。。愁咋复活呢。。

网友:
好贴,学习了!!有时间向楼主请教一二!!

网友:
好东西,懂维修的好处,随便收

网友H:
  维修方法有问题,如果7812输入端电压如你所描述,你吧他的供电只用单独一路17V经过半波整流(也就是用一个二极管)滤波后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维修方法有问题,如果7812输入端电压如你所描述,你吧他的供电只用单独一路17V经过半波整流(也就是用一个 ...

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还牵扯到运放的正负供电问题,线路板挺乱的,不想费眼神去细查了,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还牵扯到运放的正负供电问题,线路板挺乱的,不想费眼神去细查了,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你基础太差了。7812输入端和电路其他部分断开,直接用上面说的方法半波整流给它供电,其他的不动不会影响到的。做什么东西都要学好再动手

网友:
我有个大展的30V3A也是出过次故障   电压调不上去   继电器一直有吸合断开的声音  查了好久没查到故障元件   后面很不情愿的测了下继电器  果然触点接触不好  无法锁定电压

网友:
佩服你们  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朋友有一台和它相似的电源,12V以下正常,15V以上乱跳,捣鼓了两次没有弄好,找不到图纸,

网友:
看一次学习一回,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换下的电容耐压才35V,怎么可能是工作在34V的电压推断电压在20V左右,检查正负17V整流的部分应该能找出 ...

我认为你的逻辑是正确的,怀疑这台可调电源有修,应该仔细理清变压器输出到7812的电路。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的电源,收藏一下。以后出问题了就不愁了!

网友(2016-05-18):
我有一台,60v的现在一直75v,而且风扇不转晕

网友:
能修好,高手啊,好多瞎子修成聋子

网友:
有空该捣鼓下自己的了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手,比这个设计人员都要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