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DA反汇编个STM32小程序

楼主(2014-12-11):
想仿制别人的一款产品,但是只有固件没有源码无法修改程序,于是研究了一下反汇编。

下面把过程贴出来,方法对错我也不知道,我小学文化不懂英文操作这款软件有困难。

目标某开发的一个LED小程序

把HEX文件转为BIN文件

打开IDA

打开刚刚的BIN文件

选择ARM:
然后还有个高级选项选择Cortex-M (忘记截图)

ROM地址

反汇编

开头的是数据, 第一个是站顶,第二个是复位向量,我们从他解开程序

按D健转换

跳转到复位向量指向的地址

按C键转换成代码

反汇编完成,观看程序结构

楼主:
源程序代码

网友:
赞,楼主IDA用的具体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IDA很强大,除了部分无法彻底区分的指令或数据之外其他部分的反向工程做的很好

网友:
高手啊,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
反编译出来的程序还带注释的?太高级了!!!

网友:
这个倒没用过,一直都是做“顺向工程”,今天算是初窥一二了。

网友(2015-01-25):
大侠 我按照您的方法反汇编STM32怎么不行呢? 您QQ多少?请教下!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动态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动态调试的

单片机可以动态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程序代码

大侠 我按照您的方法反汇编STM32怎么不行呢? 您QQ多少?请教下!

网友:
好想知道解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