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68-1的高频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我用10X10的收音机中周的磁芯绕制68-1的高频变压器,漆包线使用的是0.06mm的,初级绕了200匝,次级饶了200匝基本上已经就满了,主要是现在眼花的厉害,手工绕绕不整齐,浪费了空间。现在问题是初级次级的电感量为什么只有500uH左右,盖上上面的磁帽也差不多,我不敢想下使劲拧,怕破坏到线圈磁芯,别人绕的好像应该在3mH左右,还有就是有人说最好不加上外面中周的金属屏蔽罩,对性能有影响,这个对吗?

楼主:
我一直希望做68-1的收音机,但以前总是失败,我以前总是用小磁环绕的,可能是接线太长的缘故吧,总是只有一片啸叫声。最近坛里有人在淘宝上有成品卖,最近买了几个试试,但还是想自己绕制试试,DIY的乐趣。

楼主:
是SZP-2中周,此心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我绕的不够紧密。

网友A:
SZP2中周是220uH,上到mH级恐怕困难。象高扼圈、高频变压器这类制作最好的材料是磁环,只是穿绕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表有问题,

电感表应该没有问题,可能还是磁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ZP2中周是220uH,上到mH级恐怕困难。象高扼圈、高频变压器这类制作最好的材料是磁环,只是穿绕麻烦点。

磁环绕0.06的线500圈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有人用中周做的可以到mH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绕0.06的线500圈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有人用中周做的可以到mH级别。

自己没绕过高频变压器,缺少感性认识。有个问题:高扼圈需要电感量2.5-2.7mH,高频变压器初次级变比很重要,电感量是否也要那么大?

楼主:
68-1的高频变压器要求的电感量最好在2-3mH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环绕0.06的线500圈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有人用中周做的可以到mH级别。

磁环的磁路闭合,磁感应强度大,圈数可以减掉不少的。我用一种外径10内径6高度5的灰黑色磁环试验,材质比锰锌400好一点也适合中波,以电感量320uH计,100mm圆磁棒要绕6、70圈,这种磁环只绕了17圈就达到314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的磁路闭合,磁感应强度大,圈数可以减掉不少的。我用一种外径10内径6高度5的灰黑色磁环试验,材质比 ...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磁环的效果好,但绕制困难,而且不如中周磁芯安装方便。

网友C:
建议采用四脚工字磁芯做高频变压器,保证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四脚工字磁芯做高频变压器,保证你成功。

感谢苏老师的回复,我已经买了,刚才刚到货,今天回去就试试,是不是绕线圈的线越细越好?另外坛里的朋友做的成品我也买了几个,我就不信我做不成。我觉得收音机的性能和磁棒、天线线圈的影响也很大,我做的9014单管机+386和7642+386效果都不错,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还可以,我希望做一台68-1单管机再加上386试试,希望能得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