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胆后石,6N16B+K1529,J200*2,装在奇声机箱,全部完成

楼主(2014-12-12):
挺费周折,原计划选用图1 电路,可惜调试时,被一条刀刻暗伤所累,毁了一个J77,(手上没有备用)这个暗伤在偏压管的集电极线路上。后来只好把推动管先改成普通中功率,可能是推动管子放大倍数不够,输出管阀极暂时不能达到开阀电压。即使这样也试听一会,信号弱时,又塞又堵又失真,加大信号,那是时好时癞。本来想换放大倍数大的或者达林顿的。考虑多一道普通晶体管,没什么好处,就改成图2,去掉推动管,输出管阀极直接取压于偏压管两端,(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结果,效果不错。中点0电压,可调;输出管(并联)电流可调(0.25欧电阻端电位差0.06伏)。试听30分钟,可以了,散热片有点温度,不到50度吧。

网友A:
电子管旁边的有机玻璃板是干啥的

网友:
电路板刻得漂亮,外壳利用得好赞一个

网友:
顶你一下,只能说精神可嘉。

网友B:
功率管的温漂,中点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旁边的有机玻璃板是干啥的

保护电子管的,在翻腾电路板时,6N16B会碰不到。

楼主:
电路板上小变压器是高压变压器。18伏变180伏的,初级取主变压器16伏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的温漂,中点如何控制?

偏压管装在散热片上。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
哦,这样啊,像我这样加一个铝片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刀客!!佩服!佩服!

网友:
胆机!!!灯光果然迷人!!!!

楼主:
电路图有些匆忙,重发一遍。可以作为爱好者的参考。很简单。

楼主:
还有些图片,给朋友们看看。

网友:
刀刻得真工整,赞一个

网友:
学习,调整好了,音质应该非常不错,东鹏的一款前胆后石就类似于这样电路,用的是山肯管

网友:
刀工非常漂亮,我一般用热转印或在不干胶纸上刻。

网友:
我的感觉是用胆直接推场效应管感觉音量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有些匆忙,重发一遍。可以作为爱好者的参考。很简单。

楼主厉害啊,好猛的刀刻

网友:
中点电位估计会随着温度的变化波动吧。而且没有动态中点私服。不过很多胆推石都这样搞。

网友:
做的真不错、机壳也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2016-03-15):
楼主这个电路能做成4对或者5对功率管甲类功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