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调频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12-12):
我这距发射台1公里左右,是县级转播站,估计功率不大,在室内收到4个台,用手机的FM收音机校对的频率,分别是 90 , 91.7  ,99.8  ,103.9 ,最强的是103.9电流可达30ua,在同一地点,天线 垂直 水平 指向 可改变不同电台的信号强度;这台机器灵敏度很高,选择性很好,是我FM矿机中效果最好的了;体会FM矿机得用粗的镀银线才会有好的效果;欢迎坛友 老师们 交流指教!

这是电路图,采用3db检波,特点 ,谐振线圈独立,天线线圈独立,耦合线圈独立,这样可以尽可能提高谐振回路的有载Q值,提高机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元器件:可变是2p--15p碟型镀银宽片距可变,谐振线圈长24cm直径大概3mm的镀银线,绕3圈;天线是1.2米拉杆,装在用瓷柱做的架子上,耦合线圈是3根0.8的镀银线绞合的,绕1圈;反馈线圈直径0.8镀银线绕2圈;50ua双向电流表;

3db用了7脚管座改的架子,拆换方便;

减速用了拉线盘,耳机用sc2-300或shh-1

网友A:
漂亮,期待制作能用喇叭播放的,先祝贺

网友B:
很强大的样子。吾辈只能鉴赏

网友C:
看图天线耦合线圈一头什么也没接,若与接"地"相比哪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天线耦合线圈一头什么也没接,若与接"地"相比哪个效果好?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天线耦合线圈一头是悬空的只和拉杆相连,与谐振线圈是弱耦合,我认为在高频电路里这种耦合足够强了,选择性尖锐,从电流表上就能看到;若接"地"大和唱了,选择型明显变宽了;

楼主:
谢谢 lq19512003 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期待制作能用喇叭播放的,先祝贺

谢谢支持!带喇叭可以的,只要把机器带到发射塔下,就能带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的样子。吾辈只能鉴赏

多多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赞-个

谢谢您的支持鼓励

网友E:
看看老师的大作。

网友F:
这矿机能有30UA的大输出,的確不错。
这个线路我也測试过。在我这边离FM发射站15公里,发现输出较直接把线圈接到源极和地之间稍为低一点。
我也试过忘了把天线焊上,只是装到线圈旁边也可偶合到而收到电台。

网友G:
做得真好。

网友C:
直流电表接入和使用耦合电容会不会使音量减小?
请分别断开电流表和短路电容试一下。

网友A:
如果加接一个独立的自供电电路,情况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

谢谢老师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天线耦合线圈一头是悬空的只和拉杆相连,与谐振线圈是弱耦合,我认为在高频电 ...

谢谢。很好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表接入和使用耦合电容会不会使音量减小?
请分别断开电流表和短路电容试一下。

回老师:刚才试了,分别断开电流表和短路电容,声音没听出变化;我想是0.01小瓷片的功劳,为D S提供了高频通路;此电路经多次试验才发现0.01小瓷片的关键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矿机能有30UA的大输出,的確不错。
这个线路我也測试过。在我这边离FM发射站15公里,发现输出较 ...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在这台机器上试了,D S反接,没发现多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很好的经验。

老师您客气了

在这台机器上我也试了G1接1m电阻+1800p电容效果一样的,只是有时无声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收台;

楼主:
谢谢 nongjiale YJ9386 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在这台机器上试了,D S反接,没发现多大变化;

可能是你那边FM讯号较强所以改变DS也不太明显。FM矿机的接收效果不同接收环境的確分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老师的大作。

谢谢支持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是强悍。

谢谢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真好。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接一个独立的自供电电路,情况会更好吗?

这个我没有试过;也许会好的;但我只对无源接收感兴趣,

网友C:
3mm的镀银线已是非常难找的了,若能用到5--6mm镀银线,相信接收效果会更好。
香港张先生用12mm铜管做的机器性能更佳,如果想办法镀上银则天下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m的镀银线已是非常难找的了,若能用到5--6mm镀银线,相信接收效果会更好。
香港张先生用12mm铜管做的机器 ...

您说的是啊!这3mm的镀银线和可变,均拆自飞机电台上的,眼下很难寻到粗的镀银线的;

要是用99纯银打造一薄银条,我想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J:
楼主制作很好,非常赞赏。电台近,功率每平米在0.3--1毫瓦,所以效果很好,如果在10公里以上,信号要小100多倍,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

楼主:
谢谢 qing3 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制作很好,非常赞赏。电台近,功率每平米在0.3--1毫瓦,所以效果很好,如果在10公里以上,信号要小100多 ...

谢谢老师支持!

我这是县级转播台,发射功率不清楚,我想不会太大;没有场强仪也不知道场强是多少;最强的台是103.9;其它都很弱的;这台机器调节L1和L2的距离耦合度,可很好的分割电台,选择性尖锐,而且在同一地点不用调天线和位置,就和中波矿机一样;可以体会到,高Q的谐振回路,带来的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我想这台机器在弱信号下也一定会有好的表现的;

网友K:
向您学习了.问问,那五个并联的方格的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向您学习了.问问,那五个并联的方格的是什么?谢谢

交流学习!

那五个并联的方格是电容,要用10uf的,手里没有,就用几个 1uf  2uf 的凑够10uf;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学习!

那五个并联的方格是电容,要用10uf的,手里没有,就用几个 1uf  2uf 的凑够10uf;见笑了:l ...

网友L:
高手,非常不错哦

网友C:
楼主己经注意到固定3DQ使用瓷管座以尽量减少高频损耗,要注意电工陶瓷介电损耗角正切值是0.01。高频陶瓷是0.0005。聚四氟乙烯是0.0002。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己经注意到固定3DQ使用瓷管座以尽量减少高频损耗,要注意电工陶瓷介电损耗角正切值是0.01。高频陶瓷是0 ...

谢谢老师的好资料,业余条件材料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手,非常不错哦

谢谢支持!

楼主:
谢谢 园丁 老师加分

网友M:
你好此机做的太棒了,我很想做一台,只是各种镀银线没有啊
很是急啊。

楼主:
谢谢 hjs_1961 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此机做的太棒了,我很想做一台,只是各种镀银线没有啊 ,
很是急啊。

谢谢您的支持!

看看这,发射机 部分,可变 镀银线 都有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33855-1-1.html

网友N:
经验是积累的,此调频机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经验是积累的,此调频机非常不错!

谢谢 看风者 老师加分!
您说的对啊,机器做多了,就有一些实际体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风者 老师加分!
您说的对啊,机器做多了,就有一些实际体会了;

看看机器做这么好!我要向您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看机器做这么好!我要向您学习啊!

老师您客气了!我只有初中毕业,业余鼓捣玩玩还行;

网友O:
爱老师只出精品!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客气了!我只有初中毕业,业余鼓捣玩玩还行;

我不是老师啊! 看到前辈不段出新品我是真心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O:
爱老师只出精品!

老朋友好 ,精品算不上,就是业余鼓捣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不是老师啊! 看到前辈不段出新品我是真心佩服!

我很喜欢矿石收音机,小时候就玩过,2009年发现矿坛,就刹不住车了 鼓捣还得继续……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很喜欢矿石收音机,小时候就玩过,2009年发现矿坛,就刹不住车了 鼓捣还得继续……

我也很喜欢矿机, 当年老爸一本老的《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里面的矿机收音机把我和矿机联系上了! 可惜当年试做不很成功,我也是08年无意发现矿坛的,在外潜水多年,通过学习各位前辈的矿机,终于试制成功中短波两用矿机! 每晚必听睡觉!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也很喜欢矿机, 当年老爸一本老的《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里面的矿机收音机把我和矿机联系上了 ...

一样一样滴,坛里有我们这样情结的人一定不少吧,儿时曾玩过矿机,几年前发现矿坛,一发不可收,每晚必戴上耳机,才可解除一天的烦恼和疲劳。周而复始,每天乐此不疲。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样一样滴,坛里有我们这样情结的人一定不少吧,儿时曾玩过矿机,几年前发现矿坛,一发不可收,每晚必戴 ...

我的床头挂着大环;桌上放着短波矿机,每晚听着矿机入睡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不错!!!!!!!

谢谢您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床头挂着大环;桌上放着短波矿机,每晚听着矿机入睡

此刻俺是两台矿机同时启用,两个波段两个电台两副耳机轮换听,折腾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的床头挂着大环;桌上放着短波矿机,每晚听着矿机入睡

大环催眠效果一定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环催眠效果一定不错吧

大环晚上能收到1566khz的电台;KBS的信号超强,可能和大环挂的方向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样一样滴,坛里有我们这样情结的人一定不少吧,儿时曾玩过矿机,几年前发现矿坛,一发不可收,每晚必戴 ...

是的! 不听睡不着!

网友R:
捣鼓老师的新作,灵。问下连在一起的5块小块是啥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捣鼓老师的新作,灵。问下连在一起的5块小块是啥老器件?

老朋友好!谢谢支持!

那五个并联的方格是电容,要用10uf的,手里没有,就用几个 1uf  2uf 的凑够1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好!谢谢支持!

那五个并联的方格是电容,要用10uf的,手里没有,就用几个 1uf  2uf 的凑够10uf ...

明白了,还是老电容呵。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环晚上能收到1566khz的电台;KBS的信号超强,可能和大环挂的方向有关系;

大环方向性很强,俺在行使的车里试过,大环顺着放在正、副驾驶之间,发射塔在南方,车顺着南北方向路行驶时效果就好,拐上东西方向路立马声音大减。500毫米直径大环在车内以发射塔为中心10公里半径范围内可正常收听。

网友S:
感觉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环方向性很强,俺在行使的车里试过,大环顺着放在正、副驾驶之间,发射塔在南方,车顺着南北方向路行驶 ...

是啊,大环的方向性强,可以避开干扰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很好,学习了

谢谢关注

网友:
是,方向性强,同感。

网友T:
高手啊,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T:
高手啊,做的真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好样的!

网友V:
做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做的很好,学习了。

谢谢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W:

网友X:
看来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来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哦。

谢谢 支持!

楼主:
谢谢 wangge 坛友加分!

网友Y:
不用3dq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用3dq行不

2极管iss86也可以的,效果没有3db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极管iss86也可以的,效果没有3db好;

谢谢,有时间试试。我这离电台太近,用二极管直接接耳机就能收听到信号

网友Y:
求可变电容购买网址

网友Z:
楼主又有新作品了,恭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求可变电容购买网址

我这是在飞机电台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又有新作品了,恭喜啊!

谢谢 坛友 支持

网友Y:
请教一下,您这个电容的定片接线柱接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教一下,您这个电容的定片接线柱接在什么地方了

是 蝶形 可变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