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于老唱机齿轮与齿轮轴装配方法

楼主(2014-12-13):
本人根据中华103原来的斜木齿轮新加工了一个铜齿轮,齿轮加工好了,但现在苦于齿轮安装不上去,如果将齿轮内径扩大的话,担心装进去后固定不好,请问那位坛友有好的办法又能装进去,又能装牢固?

网友:
加工的不错,楼下的给出出主意。

网友:
我们这有句说是 长木匠 短铁匠 金属的东东 大了好弄 小了 还真是没办法  除非把轴弄细 要是真大了不结实 放点铁皮 在光轴上打几个麻点  或用电焊焊几个点在磨一下  那轮的内径也能紧一下孔  做键也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版主加分鼓励,今天尝试了用加热法将铜齿轮加热后再套,还是不好弄,看来得求助与机械加工师傅了

网友:
这个要专业师傅

网友:
加点铜皮,,,,,,,

网友:
这种装配靜配合(指内径空与轴外径相同).......一般是热装(把齿轮用机油加温)可很容易装入.降常温时可紧固一体.

网友:
楼上正解,放在烤箱加热也可装。

网友:
也许是用压挤的方法吧,以前做磨具是模架导套是挤压进去的。当然你的那个齿轮孔和轴的内径外径工差要配合好

网友:
应该是可以手工将齿轮敲击进去,齿轮内孔,轴外径尺寸,采用无间隙紧配。用自来水管套上慢慢敲击下去到位置。试试看应该成功!

网友:
是要加热。你首先要确定铜齿轮中孔的直径比轴的直径只是少5-8个c左右,因为小太多的话,任你怎么加热都不行的,同时将中轴冷冻,最好放到液氮里。没有液氮就提前把它放入冰箱冷藏。另外,中轴要做好固定齿轮的刻度,一旦套入了,两端温度中和之后你想让它们再分开就难了

再细看,你的电木轮还能用的,何必折腾呢?只是你没有调校好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加分鼓励,今天尝试了用加热法将铜齿轮加热后再套,还是不好弄,看来得求助与机械加工师傅了:hands ...

加工精度有误.......两工件内外径相等,用油达沸点(齿轮加温),可容易套入,70年代常这样干.......

网友:
用铰刀把轮子的内孔铰一下,加工时有毛刺。没有铰刀用细沙纸圈成筒,打磨内孔。注意要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