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5耳机母座接线图

楼主(2014-12-13):
我这就是来凑热闹的,自己有一根3.5的耳机延长线,可是时好时坏,就萌生自己做一条,恰好自己的akg420原装耳机线被小狗狗当磨牙棒咬断了一根线,耳棉也裂了,就从网上买了根耳机线,和耳棉,动手换之,换下来的耳机线,就配个座,当耳机延长线了,可是不知道那个母座怎么接线,撒开网络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资料,只好自己动手,表量之,这部弄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母座怎么接线。
[attachi

楼主:
吼吼,第一排,咱占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个帖子参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个帖子参赛吗?

好吧,我参赛。谢谢版主。

网友B:
不做评分了!免得打消DIY热情!不过这个真的是太没技术含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评分了!免得打消DIY热情!不过这个真的是太没技术含量了!

吼吼,是的相对于坛子里面的那些diy高手,我这个真的是小儿科的小儿科了,我就是图了一乐。嗨!你还真别说,你上网上找找,还真么有3.5mm耳机母座的焊接示意图,我是第一帖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吼吼,是的相对于坛子里面的那些diy高手,我这个真的是小儿科的小儿科了,我就是图了一乐。嗨!你还真别说 ...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准备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吼吼,是的相对于坛子里面的那些diy高手,我这个真的是小儿科的小儿科了,我就是图了一乐。嗨!你还真别说 ...

真的是小儿科的小儿科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了。用表量好了,再发个图,便成首发了。

网友:
最好配个电路图

网友C:
我一直不会接耳机插座问一下楼主,接线的另一头是音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会接耳机插座问一下楼主,接线的另一头是音源吧?

是的,是音源的。

网友D(2015-01-15):
这母头右没用的两根也是有用的。大家都是高手我菜鸟就不说了。。。给车机加装aux时才发现这五脚母头完整做用

网友:
公音频头从上往下:左、右、地(屏蔽层)
母音频座从左往右:左、地(屏蔽层)、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母头右没用的两根也是有用的。大家都是高手我菜鸟就不说了。。。给车机加装aux时才发现这五脚母头完整做用 ...

哪里可以查找到详细的全部引脚资料?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里可以查找到详细的全部引脚资料?
谢谢!

左右不没插进是连接的。接入是断开的。用万用表测下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右不没插进是连接的。接入是断开的。用万用表测下就懂了

网友:
像是金河田机箱上的板,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时间长了不知是连接杜邦线的线阻太大还是漏电,通过USB口拷的照片都有出错的,表现为照片上出现马赛克,刚开始还以为买的相机有毛病,后来拆开直接在板上焊线,重做杜邦头,刮掉电路板上多余的铜箔线路,换掉USB口,涂上706硅胶,就不会了,原因就是这块板刚好设计在机箱的下部,机箱后部加装了排风扇后电路板处就属于进风口,时间长了灰尘堆积,接触不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