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办法拆,才能不坏喇叭纸盆和音膜呢?

楼主(2014-12-13):
各位老师好!
      我的一对书架音箱中,有一只8.5吋橡皮边喇叭不响了,纸盆与音膜都很好,估计音圈坏了,想拆开试着维修-下,但不知怎么拆。

请老师们传经送宝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拆,才能不坏喇叭坏纸盆和音膜呢?谢谢在先

网友A:
以前记得有人介绍维修经验,是用小刀沿纸盆边缘把胶粘部分割开,纸盆和音圈即可取下修复。修好后在磁铁中心柱先绕几圈白纸再往里放音圈,那些白纸起定位的作用,最后再粘合纸盆。纸盆上那个防尘帽得最后再粘。

网友B:
用天拿水刷后待软化即可拆

网友C:
我修过好几个了,照楼上说的一步一步做,要胆大心细怎么拆的还怎么给装回去就行了。。。

要是不敢拆先找一个坏的练练手

网友D:
撬开纸盆边缘,不过如果音圈脱落,不知用什么才能粘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记得有人介绍维修经验,是用小刀沿纸盆边缘把胶粘部分割开,纸盆和音圈即可取下修复。修好后在磁铁中心 ...

谢谢老师传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拆,拆了也不好装

是滴,我感觉难度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香蕉水慢慢溶化纸盆中间的防尘罩胶水,把防尘罩取下,再用香蕉水把音圈与纸盆、音圈与轭环连接处胶水溶化 ...

嗯,谢谢老师详细讲解、传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天拿水刷后待软化即可拆

谢谢老师传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好几个了,照楼上说的一步一步做,要胆大心细怎么拆的还怎么给装回去就行了。。。

要是不敢拆先找 ...

谢谢老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撬开纸盆边缘,不过如果音圈脱落,不知用什么才能粘牢

不知501胶、强力胶可否!

网友:
觉得用502和强力胶都不好,用乳胶就行吧,纸盆纸盆,用粘纸的胶就行了。印刷厂用白乳胶(没有乳化的那种)粘纸,很结实的。其他胶干后太硬,影响纸盆振动。纯粹瞎猜的,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仅仅换音圈,不用撬开纸盆边沿的。

请老师详细指点,如何实现不用撬开纸盆边沿换音圈的,谢谢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香蕉水慢慢溶化纸盆中间的防尘罩胶水,把防尘罩取下,再用香蕉水把音圈与纸盆、音圈与轭环连接处胶水 ...

谢谢老师回复,此经验实在太宝贵了,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