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线路定好了,欢迎前辈们指导和建议。

楼主(2014-12-14):
上月做小环无天地线矿机。零件机壳的整机基本做好了,也做了初部试听搭接。如果用双调谐串联的并联谐震高Q零件组合还不如单组调谐收的台多和响那R40磁环就暂用不上了。主要我试双调谐时没有选抽头。那还是回到单回路。单回路如果高Q够谐振幅度电压匹配好比双回路损耗小,因小了引入零件自身的损耗,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那当时就用单回路来发展下去!我又绕了几次3DQ的变压器来对比着试听,发现如果用一个变压器绕完430K,1.1K作输入83K作负载输出时的情况,在1.1K输入时有很大交流干扰来自430K的剩余线圈引入的。这时如果把430K端剩余线圈短接交流声消除了但变损很大。所以3DQ输出用了独立变压器匹配。而二极管输出就直接接特高阻二机匹配,我考虑再三在过去制作中体验到二极管检波在配特高阻输出负载下用变压器匹配当变损大于输入信号或输入信号太弱时的电台通过变压器就听不出来了。但能抵消变损的信号会大声。我的宗指是尽量多收台所以二极管输出不用变压器了。现在搭接在33CM的小花篮下在室内厅中央能收到8个左右的可听电台。再说说我这在室外长天线下接收的情况能接收十来个中波电台,最强的中山电台短路电流也就只有1.5UA左右。我这室内是砖混结构建筑梁柱除了房子四大角有4条柱和一个口字型外墙处的圈梁外其它间墙都没有钢筋梁柱的。电路图如下,准备用它来搭接整台矿机了。如果坛友有更好的建议欢迎指教。

楼主:
这线路为了省零件简化电路省去多余抽头而二极管又能用上抽头匹配,3DQ和二极管的输出是不共地的,是正反颠倒过来的用了三个开关实现,但这样接没有试过效果在原理上如不接天地线下应响应该很小。

楼主:
我还有一个6寸的舌簧喇叭,做一个硅光电池供电的单管电压放大器有源音箱接上矿机。不错,不知舌簧喇叭需多大电流来驱动能象半导体收音机一样响。

网友:
电路好难,高手的天地!

网友:
中山快乐888,频率AM747,与深圳宝安中国之声重合。

网友:
等着看实物图

网友:
先说第一个问题,270PF双联怎么接?

网友A:
建议采用75#检波形式,调谐线圈就不用抽头了,直接接在调谐线圈上端。

网友B:
先得搞清楚上次收8个台不能收9个台是缺灵敏度还是缺选择性?然后看这次的电路与上次的电路区别在哪里,提高了什么东西,哪些元素是试过行之有效的。到底场管好还是二极管好,这里需要一个抉择。两样都要还加上一个矿石,那就不是多收台的宗旨。开关及复杂的布线无一不带损耗,得简化,该砍的大刀阔斧砍掉。如果宗旨是玩手艺,那就怎么样都行。总之,宗旨只能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搞清楚上次收8个台不能收9个台是缺灵敏度还是缺选择性?然后看这次的电路与上次的电路区别在哪里,提高 ...

嗯,不错的思路。是灵敏度的问题。还有我这台外观,矿石二极管3DQ都要兼顾。3DQ还是最优的,干扰小又稳定。

网友:
坐待新作品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75#检波形式,调谐线圈就不用抽头了,直接接在调谐线圈上端。

75电路的动态阻抗和频点比起单管检波相对来说没那么稳定但易于匹配效率高。特别在在短波体现明显。我觉得匹配得当单管比75更好。

网友C:
矿机应该以灵敏度为终极目标吧,如是,则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机应该以灵敏度为终极目标吧,如是,则越简单越好。

是的K1这个开关引入的损耗不小。但没有低损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搞清楚上次收8个台不能收9个台是缺灵敏度还是缺选择性?然后看这次的电路与上次的电路区别在哪里,提高 ...

我觉得布线上在中波范围内比短波和FM的影响相对没那么大和严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在零件损耗方面K1是最大,输出变压器和整个3DQ线路是完全切离转换的,最大损耗在开关上。什么开关损耗最小是重点了。

网友:
等待作品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布线上在中波范围内比短波和FM的影响相对没那么大和严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在零件损耗方面K1是最大 ...

后面要大刀阔斧的砍,砍到最简!不是搞实验,用了3DQ就没有必要在保留二极管和矿石检波!

网友:
不错.增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要大刀阔斧的砍,砍到最简!不是搞实验,用了3DQ就没有必要在保留二极管和矿石检波!

已经很简的了。太简就没意思,我喜欢矿石的古典喜欢二极管的匹配过程喜欢3DQ的高选择性和抗干扰但我很懒不想分别做三台矿石机所以都用上

楼主:
10UH电感画错了,应放在检波后的。

网友D:
第二个问题,4.7UF电解是不是也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问题,4.7UF电解是不是也画反了?

电解是画反了,用无极电容好点。

网友D:
第三个问题,230UH配265PF(270)覆盖不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三个问题,230UH配265PF(270)覆盖不全。

在一楼的单回路单调谐电路中,楼主用230uH配270P可变覆盖中波没有问题,如果天线比较长有可能还要减小电感量或可变电容量,否则高端收不到。
在双回路单调谐电路中,270P电容配330uH电感才能全部覆盖中波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一楼的单回路单调谐电路中,楼主用230uH配270P可变覆盖中波没有问题,如果天线比较长有可能还要减小电 ...

你说的对,两个调谐是否落在同一个谐振点上或需要的谐振点上,估计难。

这个地方不要也罢,要就上双调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两个调谐是否落在同一个谐振点上或需要的谐振点上,估计难。

这个地方不要也罢,要就上双调 ...

在矿石机电路中,单回路和双回路各有优点,而单回路的灵敏度最高,双回路选择性好一些,矿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