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推挽变压器P-P阻抗与单边阻抗的关系

楼主(2014-12-15):
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本人也曾经参与其中,回帖早已湮没,为了阐明观点,另起炉灶,欢迎讨论,欢迎拍砖。
    推挽电路的负载阻抗一般用P-P表示,其文字含义为屏至屏有效负荷电阻(见1957年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也有的资料叫屏至屏负载阻抗)。
    由推挽变压器的变比计算公式n=√Z(P-P)·μ/Zc  得知,推挽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就是P-P间的阻抗。与海版的公式相同,为了比较仍然用海版帖子里举的例子,阻抗为P-P12K,输出功率5W,次级阻抗8欧姆。我们仍用这个参数计算,为了简便不考虑效率μ,其变比n为√12000/8=38.73,设次级匝数为120,初级匝数为120X38.73=4647.6,其1半边绕组为2323.8匝,变比为19.37,半边绕组的反射阻抗为19.37^2x8=3001.6≈3K。
    根据已知参数,单端工作电子管初级阻抗为6K,变比n=√Zp·μ/Zc,仍然不考虑效率μ。n=27.4;设次级仍为120匝,初级绕组应当为3288匝,原变压器半个绕组为2323.8匝,其比例为3288/2323.8=1.415≈√2。
    上面是用阻抗计算的变比,如果按电压比计算:
    单端输出功率2.5W,初级电压√6000x2.5=122.48V,8欧姆负载,其电压为√2.5x8=4.47V,变比为27.4,与上面结果相同;推挽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5W,次级电压为√5x8=6.32V,与半边的比例为122.5/6.32=19.4,其结果与按阻抗计算相同。如果按照5W时的电压6.32V与2.5W功率计算,其阻抗为15.98欧姆,可以认为在推挽工作时其负载相当于两个16欧姆喇叭并联。
    结论P-P12K的推挽变压器,做单端使用,其半臂阻抗为12K/4=3K,P-P仍为12K,不存在3K^2=9K,更不存在6K^2=36K的情况。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A:
一直似懂非懂,忍不住插一句。凭感觉
纯乙类时初级两臂是一推一拉才完成一个周期完整波形的,喇叭阻抗反 ...

以两人拉锯为例:假设每人推拉的行程是1米,
乙类推挽:两个人,每人只负责自己一侧的1米行程,一边推拉时,另一边休息,一侧完成推拉,另一侧接手再完成推拉。这样,两人的推拉使锯的行程可以达到2米,可以锯2米直径的木头。
甲类推挽:两个人。每人负责两侧的1米行程,同时推拉,则实际锯的形成还是只有1米,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同时工作不休息,则双方都感觉只用了一半力。
甲乙类推挽:两个人的位置比乙类近些,比甲类远些,在对方推送过来将要结束时,提前介入开始拉,完成自己半波之后,推过去时对方也稍微提前开始拉。这样总的锯行程就介于1米与2米之间。

乙类:两个人完成各自的半波的上升与下降,不参与对方的行动。
甲类:两个人同时完成了两个半波的上升与下降,两人始终参与全程。
甲乙类: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半波,并且帮助对方完成了一部分对方的半波。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最通俗的推挽原理的解释了。再不懂,备好酒席我上门解释。

网友(2014-12-15):
zhke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把推挽变压器和推挽功放脱离开去看,一个PP阻抗为12K的推挽变压器,在不接入任何电路的情况下,其每个P到B+的反射阻抗为3k,是12k的四分之一,这是没错的,但仅仅限于独立的从变压器的角度去看。

接入推挽电路后,在一个周期内对信号积分(因为我们是在标量环境下讨论矢量问题,所以要积分求有效值),当推挽的一臂输出电流时,另一臂也同时反向输出电流,那么对于任意一臂来说,看到的情况就是“我输出的电流造成了2倍的感应磁通”,而感应磁通会影响电流的建立,所以单位电流产生2单位感应磁通,相当于负载电感变2倍,阻抗变2倍,也就是对于每臂来说,在工作时看到的变压器“端阻抗”是变压器单边变比阻抗的2倍,所以,对于一个PP12K的输出变压器,单边变比阻抗是3K,但放大器的每臂看到的是6K,因此放大器要用单臂6K的负载阻抗来设计,输出曲线图上的阻抗负载线也是6K。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6P1甲类推挽PP阻抗10K,但每一臂都是一个设计工作在5K负载上的单端。设计功放就必须站在功放的角度看,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推挽两臂同时工作,一臂产生的感应磁通阻碍了另一臂电流的建立,所以相当于增加了另一臂的阻抗,而两臂是平衡的,所以每臂看到的阻抗都是2倍。PP12K的输出变压器,单臂阻抗为6K就是这么来的,这个阻抗是给放大电路用的(再说一次,脱离放大电路讨论单臂阻抗没意义),并不是通过所谓的什么“一半线圈就是一半阻抗”得来的,我们还没这么肤浅,至于PP阻抗正好是两臂阻抗的和,这只是结论,并不是原因,但不妨碍我们如此使用。

假设我们设计一个功放,经过设计单臂输出阻抗确定在4K,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通过以上结论得到PP阻抗应该是8K,然后再根据变压器设计理论去设计变压器的参数。

还不明白的可以看看这个文章,这是ADI的一篇关于用差分输出DAC驱动中点抽头变压器的应用文档,差分输出DAC相当于并联馈电推挽输出。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变压器输出侧看到的阻抗Rs=2N*N*Ro,这里的N是次级/初级PP的变比,Ro是初级所接DAC单臂的输出阻抗,所以初级两臂的PP端等效阻抗Rp=2*Ro,即PP阻抗为单臂输出阻抗的2倍,当然,这些结论都是推挽输出端和变压器连接在一起才成立的。如果ADI这样的大公司还无法称为权威的话,我也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如你单独的计算那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说对了。。。

第二~如你把那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用在推挽电路中 ...

欢迎讨论但是请讲理由,什么叫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推挽变压器不带中心抽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啊~

所以才可用在推挽电路中啊~~~

我的结论是通过计算得来的,如果要反驳,请指出计算错误。

网友:
原来在这里激烈战斗啊。愣是没看懂。推挽不是钢片一半倒叉,一半顺叉的吗?怎么考虑单边阻抗?顺叉过来,考虑就复杂了,你们辩吧。辩个结果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坛友理论不行, 想法很不专业, 什么一半圈数就是一半阻抗, 与一半电压就一半功率一样可笑

对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并不可笑。只能说没有搞懂。谁能说自己天生就懂,还不都是在错误中走过来的。可笑的是反过来的人,不去辨别真假对错的人。

网友:
这个因该就是正解了。海版的贴中有人以明确指出此问题。有点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讨论但是请讲理由,什么叫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呵呵,白版,您的计算没错误,但您这么解释,可能大家更糊涂了,我认为大家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想知道---“对于一个PP12K的推挽功放,我们应该如何选取功放管的工作点”,而功放管的输出阻抗是决定工作点的核心,所以大家就需要知道功放单臂的输出阻抗应该是多少,推挽功放都是通过设计单臂电路来完成的。

所以,给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一个使用PP12K推挽变压器的功放,其单臂应该设计成工作在6K的负载上”,这是成立的,具体看我上面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只有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您的算法才能成立。。。

第二~俺是这样理解的见图。。。

两个6k绕组并联会是3k?老兄想当然了吧!莫说2个6K绕组并联,10个6k绕组并联还是6K啊。初次级匝数比,不因你绕组并联而改变。

网友:
弱弱地建议一下:能不能来一位善于动手的前辈,在实际工作的推挽电路中通入标准正弦波,量一下屏极交流电流有效值和屏-中间抽头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再量一量同样频率下带同样喇叭的屏-屏阻抗,算算看,哪种分析更接近?太宗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忍不住冒泡,反复看了相关的几个贴,FM35说的一句话很是有道理,就是:推挽变压器脱离推挽电路来讲本身就没意义,计算出的单边反射阻抗也没意义,所以我的原则是,设计功放就必须站在功放的角度看,不要去看变压器,设计变压器就站在变压器的角度看,这样就不会错。
我们脱离了电路来分析变压器,分析个啥?只能分析变压器的绕制,只能讨论如何绕能产生这样的阻抗的结果。还有变压器不就是线圈吗!加了硅钢片的线圈,怎么分析的时候都没有把磁通分析进去呢?

网友:
对乙类推挽电路来说,要放大的信号只是半个周波的信号,甲类电路基于正弦波小信号的理论分析不大适用。既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不如就让试验数据说话吧继续建议大神们作实验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绕组匝数与阻抗之间是平方关系,所以谈一半绕组的阻抗没有意义。
只要看输出变压器次级绕组4欧与8欧的匝数与阻抗关系,应该就明白了,这里不存在阻抗与匝数的对等。

楼主:
有点看头啦!首先声明这个帖子就是为了澄清推挽变压器与单端的一些误解,至于电路设计问题已经有很多资料。
        这个帖子里我前面的计算没有错误,但是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关子。
      还以这个参数为例, 推挽输出变压器P-P阻抗12K,6K+6K,但是作单端时每臂只有3K,这就是引起分歧的原因,因为推挽电路电子管工作时阻抗不是3K,仍然是6K(MF35回帖是对的,6P1推挽变压器P-P阻抗10K,其每个臂电子管输出阻抗仍为5K)。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前回帖时曾经说过,从理论分析上,推挽电路的两臂阻抗为6K+6K。前面我计算出推挽输出时输出功率为5W,根据次级输出电压计算,每个臂的次级负载阻抗相为16欧姆,次级总负载阻抗相当于两个16欧姆喇叭并联,其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为19.4X19.4X16欧姆=6021欧姆,近似6K。也就是说在推挽电路工作时每臂的负载阻抗仍为6K,P-P为6K+6K=12K。前人就是这样定义的。而作单端使用,这个工况不存在。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简单化?
偶本人表示很佩服能制作变压器的牛人。

网友:
讨论有益提高大家的水平,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咋整的鸡飞鹅跳了。。。

    的确是本来挺简单的、、、呵呵!推挽变压器PP阻抗为单臂输出阻抗的2倍,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就是有一个问题被硬推了出来,例如有说推挽变压器只接了一臂会如何?且不讲有人喜欢拿此状态来说事,个人觉得这个工况可能还是存在的,就比如有一臂功率管的阴极电阻断了等等、、、此时的PP12K阻抗不就变成了单臂输出阻抗=3K了。

   就算这个工况不存在,作为技术性的讨论还是大有益处的!

网友D:
俺是菜鸟,也胡扯几句:
     PP阻抗正好是两臂阻抗的和,是对于A或AB1类推挽而言的,原因是变压器在A或AB1状态下,上下两个线圈的电流是同时变化的,其互感带来的磁通变化导致了PP整体阻抗的变化,导致放大器的每臂看到的阻抗是PP的一半。
     但对于乙放大器来说,一臂导通时,对另一臂来说,虽然产生感生电压,但没有感生电流,故另一臂线圈阻抗的变化影响可以无视,也即另一臂没有产生导致PP总阻抗变化的条件,故对乙类的PP阻抗来说,PP阻抗为单劈的4倍,遵守变压器原理。
     PP阻抗到底多少,还要看放大器电路的形式滴。
              再次声明,俺是菜鸟,瞎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是菜鸟,也胡扯几句:
     PP阻抗正好是两臂阻抗的和,是对于A或AB1类推挽而言的,原因是变压器在A或AB ...

这个无图无真相,实难说清、、、贴几个模拟截图看是否可说明问题:

甲类(甲乙1类)工作状态:

网友E:
乙类推挽工作状态:

乙类推挽P1~P2阻抗(=8K)和P1阻抗(=4K):

乙类推挽变压器单臂工作时的阻抗(=2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咋整的鸡飞鹅跳了。。。

啥整的鸡飞鹅跳的,讨论问题就是这样的。不懂的看戏,懂的人讨论门道。这就是古人说的讲道,张道陵讲五斗米道还要人五斗米,这个不花钱的道,不管是于否,不管有没有理,都是长见识的。问题摆出来就是谈论的,不要拘于状况复杂压力啊什么的。懂的讲理,不懂的听理。痛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乙类推挽工作状态:

我以前的理解是把两个相同的特性图,一个倒转180度,然后拼接上去,再画出负载线,如果是B类的话就是每个管子各承担波形的一半,这样的话就是单个管子的负载阻抗就是总的四分之一了,这个是电路方面的认识。对于变压器部分还是磁通量这个点上的,线圈就那几个,从来都没有变过,唯一改变的就是磁通量。

网友F:
可以换个角度验证,甲类推挽自不必说了,是单端阻抗的2倍,就看乙类推挽了,MF35-老师说的一个例子,大家看看,在4K的时候能不能输出14W的功率,因为输出功率=输出电压的峰值*输出电流的峰值/2,大家看看峰值电压Um、峰值电流Im如何标出来吧,头都大了。  红线是4K的,蓝线是2K的。

网友:
标出Um、Im就可算出阻抗了。如果能输出14W的功率,再算出Um/Im=4000,说明MF35-老师是对的,否则“P-P阻抗是单管阻抗的4倍”是正确的。

网友:
俺是这样理解的
推挽电路PP和每臂之间的阻抗关系是由推挽电路两个线圈的互感关系是否影响彼此磁通量变化决定的。
也可以这样理解:对A和AB1类,一管电流在增加同时另一管电流在等量减少,他们是同时变化的,从付边看过来,PP可以看做是两个单臂阻抗的串联,即PP等于两个单边阻抗之和。
对B类来说,总是一管在导通,另一管在截止。但要注意的是,一管导通的同时,虽然另一管在截止状态,但其负载的线圈的感生电压是存在的,其感应幅值和导通的那个管子线圈的电压〔假设为Ue〕相等,即此时PP端总电压变为2Ue,这样从付边看过来,功率不变时,初级电压若升高一倍,则阻抗变化为4倍,即PP端因感生电压的出现而变为为单端的4倍。
所以不是什么推挽电路的PP阻抗都可以等效看成PP一半的。
菜鸟只能理解到酱紫了,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输出电压的峰值*输出电流的峰值/2,”。。。

哪本书上学的啊。。。

《怎样设计放大器》,老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个角度验证,甲类推挽自不必说了,是单端阻抗的2倍,就看乙类推挽了,MF35-老师说的一个例子,大家看 ...

其实我也算不出14W,我觉得这个14W应该不是计算得出的,而是测试得出的,在不考虑失真、甚至管子已存在正栅压的情况下,得到的“极限”输出功率,这种参数都不靠谱,我常见的车用功放,标称每声道最大输出功率45W,但此时失真超过10%,实际上没声道失真在1%内时输出功率只有11W,可见“最大值”水分之大,所以不用太较真,6V6单端6.5W也是水分很大,近乎消顶了。

如果用这种极限算法,横轴电压跨度大约350v,纵轴电流跨度大约80mA,相乘取一半刚好14W,但失真令人不忍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