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不错的小型磁环矿机

楼主(2014-12-15):
        有幸得到了几个R40C1型磁环,有坛友测得用李兹线绕的线圈Q值过千。磁环体积小,想用它做个小型3DQ矿机不用匹配牛直接带低阻舌簧耳机。
       找了个现成的塑料小盒,磁环是40的导磁率,厚15mm,用0.04*175李兹线绕47T电感量为177uh,做调谐线圈配2*270的塑料双联并联使用,可覆盖整段中波。源极线圈绕3-4圈,太多了易混台太少了灵敏度低。另在磁环上绕了10圈并在第4、6、8处抽头作为天线线圈,有条件最好一圈一抽头。单独绕天线线圈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强台的干扰;换接收环境时减小不同天线对频率刻度位置的偏移。
       天线:北京华威桥四楼南窗,向外树上抛8、9米细塑料多股线。
       地线:接家里暖气管上。
      凑齐了元件,绕好了线圈,先散接上试试效果。因是磁环调谐线圈,没有什么可调整的地方,接线后插上耳机就旋转可变。呵!满刻度密密麻麻都是电台,从567khz的天津相声台到1521基督台,接收基本上均衡,分割的较为清晰。本地台音量较大,外地台音量小些,但都清晰可辨。心里一阵窃喜,装到盒里在看看效果吧。
电路简单,天线拨动开关和双联都用热熔胶固定,一会儿就安装完毕。接着试听其效果跟散接是一样,粗略接收并在度盘上画上记号,大概有20个电台,北京电台一网打尽。还有河北、天津的电台。无意中听到1206khz报的台标是南京台,其他的还没有核对,以后慢慢的仔细核对吧。
      此矿机其实是可以一机两用的,如果有大环线圈就直接接在此机的天地线接线柱上就变成一台无天地线的大环矿机。受麦先生介绍的一圈大环的启发,我用1米多长的塑料电线挂在自家窗上,线两端接在天地线接线柱上居然收到了北京的大多数电台而且音量还不小。
      这磁环小矿机性能不错主要有如下原因:R40C1磁环Q值高,电台分割清楚;0.04*175李兹线性能好,粗细合适;3DQ的输出阻抗和耳机阻抗匹配。如果将2*270的双联换成高Q值的效果还会更好。
      以上只是本人的主观感受,有兴趣的坛友不妨也组装试试,我想一定会带给您带来惊喜。

线路图

线路图

所用元件

所用元件

绕好的线圈

绕好的线圈

散接矿机

散接矿机

一圈大环试验

一圈大环试验

网友:
又来一个010的

网友A:
准备效仿,做个易实现又易见效果的矿机!

网友:
好机,找些零件装个试试。

网友B:
又有好机。请问那个电阻多大?

网友C:
李兹线是多少股的?

网友D:
这台机真的很不错,不用长天线也收多台是重点。文章线圈参数说明也较清楚了。电阻是多小欧呢?

网友E:
不知版主所在地,不好理解南京台的远近

网友:
磁环矿机好,小巧,高效 祝贺老师矿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有好机。请问那个电阻多大?

电阻应当是33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兹线是多少股的?

李兹线是175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版主所在地,不好理解南京台的远近

在北京三环路华威桥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真的很不错,不用长天线也收多台是重点。文章线圈参数说明也较清楚了。电阻是多小欧呢?

小电组是33k,已故版主qg2007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效仿,做个易实现又易见效果的矿机!

关健是R40C1磁环其它元件都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