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万用表红外线灯开机就工作

楼主(2014-12-16):
请问一下各位,UT61E表一开机反面的红外线灯就工作,如何改制让它不工作而且还省电,
我是用手机录制的,不会上传,有用UT61E表的也请试试(只能用相机之内的可看见,肉眼看不见)

网友:
不知道红外灯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RS232接口吧?一般的表是用组合键开关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就是开机就一直工作的。我早发现了,有介绍说这是优点,电脑持续检测的时候,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B:
这表是这样的。开机后就看到屏上一直有个数据传送的标识,(方框里一个S,下面几横线)。因自动关机与数据发送不可同时工作,这表未加转换开关,所以就没有自动关机功能。坛中见有人改装,记得像是将主芯片的112脚从电路中断开,这时屏上就出现自动关机的图标,数据发送图标消失,再通过加装红外感应开关或手机械开关来转换,也有人干脆为启用自动关机而舍去了数据传送联机功能(实际上估计用这功能的人、机会也不多,我就用61E当常用表,不自动关省得老要唤醒,需玩联机时用71C和289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RS232接口吧?一般的表是用组合键开关的,看看说明书

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原因

是RS232接口,但是UT61E说明书上并没有给出如何开关,所以就在坛里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这样的。开机后就看到屏上一直有个数据传送的标识,(方框里一个S,下面几横线)。因自动关机与数据发 ...

谢谢,这款表如果不改自动关机功能,又可以关掉电脑检查功能,需要时再打开岂不是更省电了,

网友:
我还真没注意,回去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表,要拆开自己改装的,挑起一个引脚就可以开启自动关机了但是也关掉RS232

网友C:
刚才咨询了优利德公司,此表没有外部按钮供关闭,这也是最初设计时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咨询了优利德公司,此表没有外部按钮供关闭,这也是最初设计时候的方案

谢谢,你太有心了,我喜欢这款最大优点就是不自动关机,不喜欢15分钟就关机的,缺点就是模式条是软肋,小电压(0.3V左右)数字根本不动,手动挡同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咨询了优利德公司,此表没有外部按钮供关闭,这也是最初设计时候的方案

我说错了,是0.03V左右的跳变电压根本不动,数字和模式条都不动,像死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太有心了,我喜欢这款最大优点就是不自动关机,不喜欢15分钟就关机的,缺点就是模式条是软肋,小 ...

这表不自关除费些电,也感觉少点麻烦。另一块71C发现这方面做得就更好了,默认10分钟关,准备用一会儿就结束的就不用调,还可根据需要设置为20分钟、30分钟关或取消自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错了,是0.03V左右的跳变电压根本不动,数字和模式条都不动,像死机一样

0.03V电压变化表上没反应(30mV)?是指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昨晚还用它看一台稳压电源的直流输出电压(调到5V给UT612供电并测工作电流),电源打开后表指示4.996V,之后每几分钟左右增加1个字,直到5.008V时基本稳定,每1个字是1mV也是可以显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