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一个推挽变压器

楼主(2014-12-1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验证推挽变压器P-P阻抗与单端阻抗的关系,特意测试了一个推挽变压器,现把测试数据发布如下:
        变压器是3Q5推挽输出,购于六十年代初,初级没有标阻抗,次级0、3、4、8、16欧姆。
        P-P电感11.4H,直流电阻734欧姆。
       市电电压225.5V接P-P端,次级0~3欧姆,3.46V,0~4欧姆3.98V,0~8欧姆5.61V,0~16欧姆7.90V。
       计算变比,0~3欧姆65.36,0~4欧姆56.66,0~8欧姆40.20,0~16欧姆28.54。根据其中任何一个数据都可以计算出初级阻抗。
        推挽变压器变比=√(初级阻抗X效率/次级阻抗),也可以用√(次级阻抗/初级阻抗X效率),我们用前者。
        先用0~3欧姆数据计算:65.36=√(初级阻抗X效率/3欧姆)
         等式两边 平方。           4270.62=初级阻抗X效率/3欧姆
                                                 初级阻抗X效率=4270.62X3欧姆=12811.86欧姆
         一般小型变压器效率为0.8,12811.86/0.8=16014.83欧姆
          输出变压器一般标整数,可以得知该变压器初级阻抗P-P为16K,查电子管手册3Q5单端负载阻抗为8K,P-P阻抗为8K+8K,说明计算结果正确。
        再用0~8欧姆数据验算:40.2=√(初级阻抗X效率/8欧姆)
                                                     1616.04=初级阻抗X效率/8欧姆
                                                      初级阻抗X效率=12928.32欧姆
                                                     初级阻抗=  112928.32/0.8=16160.4欧姆,近似16K。
初级的一半,阻抗是多少呢?
        初级电压为225.5/2=112.75V,0~3欧姆变比为32.6
                                                           1062=初级阻抗X效率/3欧姆
                                                            初级阻抗X效率=3188.28
                                                           初级阻抗=3188.28/0.8=3985.35欧姆,近似4K。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以后会用得着!谢谢分享!

网友:
甲类推挽和乙类推挽时变压器的工作情况不同:甲类推挽初级线圈的上臂和下臂都有电流通过,所以是2倍关系,而乙类和甲类不同,一臂有电流时,另一臂几乎没有电流,这和单独测试变压器的一臂相同,所以是4倍关系。但如果电子管工作时,就是有推动变压器的时候,情况又不是4倍关系,比4倍要小。

楼主:
补充说明一点,变压器的变比按教科书的定义为N2/N1,变比大于1为升压变压器,变比小于1为降压变压器,变比等于1为隔离变压器(如220V:220V,600欧姆:600欧姆)。胆机输出变压器为降压变压器。
        本帖采用的计算公式与教科书不同,为N1/N2,是为了避免过多的小数点后多位计算,以提高精度。
       下面按N2/N1计算
       变比=√次级阻抗/初级阻抗X效率计算
       初级电压225.5V,  0~3欧姆,3.46V,
       变比=3.46/225.5=0.0153
        0.0153=√3欧姆/初级阻抗X效率
       0.000234=3欧姆/初级阻抗X效率
       初级阻抗X效率=3欧姆/0.000234=12820.51欧姆
      12820.51/0.8=16025.64欧姆,接近16K,结果相同。

网友:
白居不易老师辛苦了

网友:
实际应用还真是不一样,甲类推挽没有栅流,乙类和甲乙类允许有栅流,也可以没有栅流。例如国产50W的扩音机用的FU-7就是甲乙类有栅流,而300W的扩音机用的是805电子管工作在乙类,一定有栅流才可以工作。制作时不能随便套用公式,必须根据管子的曲线设计制作输出变压器。

楼主:
推挽功放直流因素已经抵消,因此铁芯才可以交互插,不留空气隙,如果用于单端则需要该顺插。
         栅流对输出变压器没有影响。
         根据阻抗比计算变比,只是变压器设计中的一个环节,推挽电路的几种工作状态是由电子管工作点决定的,其变比计算公式是一样的。由于工作状态不同,屏压不同,屏流不同,输出功率不同,负载阻抗不同,铁芯截面积不同,其计算结果不可能相同。因此我借用乙猪网友的一句话,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测试只想证明推挽变压器P-P阻抗与单端使用时的阻抗问题。

网友:
白版从理论(看过相关帖子)和实践等过程(帖子)说明推挽变压器的(电阻)变化关系
功不可没

网友:
白板当板主太累了!!!

网友:
白版辛苦了。
有些人就是连概念定义都没有明白,就喜欢来一个“实时”、“分段”、“分类”的解释,好象他真的看见电子在流动一样。偶只能表示呵呵,真的不想说什么了。

网友:
白版辛苦了,实验说明次级阻抗越大,越接近理论值。

楼主:
本人知识浅薄,只见过单端和推挽两类输出变压器设计,还真没有见过甲类、甲乙1类、甲乙2类、乙类推挽变压器设计方法,如果哪位有麻烦传上来也让老朽开阔一下眼界。既然谈到栅流问题,我就提供一个美多150推挽输出变压器设计例子,无线电杂志1978年第11期,介绍了推挽变压器设计步骤,其中变比公式如下:
与现在使用的符号略有区别,屏极间阻抗Rp -p为Ra a,ci次级负载阻抗Rc标为Rfz。
该问举例为美多150扩音机,使用的是甲乙2类推挽
再看变比计算方法,并没有不同
此外讨论问题要拿出真凭实据的理论或试验结果,只是猜测,可能,应该等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网友:
这才是好版主. 用事实说明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