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处理长城M4原车导航不收星!

楼主(2014-12-17):
自己的导航已经很久没使用了!原因是前段时间突然就收不到卫星了。本想去死S点去让保修的(还不到一年)因为自己改了功放哎!手痒啊!结果放弃。百度了个片没看到一个有用的贴!发现和自己一样故障的车友还真不少。算了自己研究吧?前段时间拆了主机补焊了GPS模块芯片!无效!还不死心!今天又拆了。找了个GPS天线模块跟换了后居然好了!哈哈哈。M4的GPS天线真贱。不到一年就挂了!图在下面呵呵。希望有此遭遇的朋友能看到少花冤枉钱。原厂的天线口和普通天线的结口不一样。直接把普通天线的接口插到主机里面就好了。

原厂天线接口

原厂天线接口

主机内部接口和普通的天线一样

主机内部接口和普通的天线一样

没有跟换之前

没有跟换之前

没有跟换之前

没有跟换之前

线走这里出来

线走这里出来

更换后

更换后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帮顶了!

楼主:
太高兴啦,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A:
             就得这样折腾, 发帖,本版给予加分加精高亮奖励,

   不要迷信什么原厂,有时候自己折腾的比原厂都靠谱,  车机里那个电容加得也不赖!有点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得这样折腾, 发帖,本版给予加分加精高亮奖励,

   不要迷信什么原厂,有时候自己折 ...

确实是这样的,本来没有什么原厂的。加电容是因为换了功放芯片。原机4X11W的太小了听着别扭。自己换了博士喇叭后感觉推不动后改的4X50W的芯片。电容也就必须加大了。

网友B:
大电容现在打火主机是不是不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现在打火主机是不是不掉电了

要掉电!如果想不掉电的话就得加个二极管。我没加。

网友:
教程,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不客气,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少花冤枉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现在打火主机是不是不掉电了

我在电源处加了很大的电容和二极管隔离,启动时照样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电源处加了很大的电容和二极管隔离,启动时照样掉电。

你试试串在ACC、

网友:
启动掉电是点火开关断电了,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吧。

楼主:
二极管应该加在电容的前面用二极管把主机电源和车车主电隔离开。具体我也没试。理论上应该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D:
车机都可以换大电容还有大功放?看到有的网友换7850功放!我也想搞搞~还有只管功放就可以?前面声音处理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串在ACC、

ACC最早就串过了,加了电容后会延时关机,拔钥匙后几秒才关闭,现在断电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启动时电池电压降低,低于导航机的维持电压,此时屏幕关闭了,已经加了很大的电容还是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都可以换大电容还有大功放?看到有的网友换7850功放!我也想搞搞~还有只管功放就可以?前面声音处理的 ...

如果是M4的话直接取了原来的芯片换上你看到的那个芯片就OK。我就是这么换的。加个大电容。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开机就响!

楼主: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呢?希望能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网友:
我是后加的导航,

楼主:
如果遇到类似问题也可借鉴

网友:
换的TDA7850?那个块子感觉不是浪得虚名  换后通透了许多 高低频都延展了不少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不过建议楼主去淘宝买个宝马的拆车功放,价格也不贵,接在导航机的后面,这样效果会好很多,宝马十声道功放的分频电路很好,,还有那个启动不断电的电路图有吗

楼主:
没有图,也没实践过!就接到电容的前面。要动板子上面的线路!

楼主:
不谢,资源共享嘛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你该剪指甲了

楼主:
看来你比我还无聊!

网友E:
原来 stm32 也可以干汽车导航的事儿啊
lz有更多的电路照片吗?
stm32+ublox5 gps模块
估计驱动大屏是另外有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 stm32 也可以干汽车导航的事儿啊
lz有更多的电路照片吗?
stm32+ublox5 gps模块

没有其他图了,主板后面好像是也没有芯片了。就图上那么几个芯片。

网友E:
光靠stm32 是加载不了导航程序的  估计是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靠stm32 是加载不了导航程序的  估计是没注意

呵呵,那我就不知道了。等有机会时再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