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十年以来做过的耳放

楼主(2014-12-17):
  发这个主题之前又犹豫了一下:是发在发烧音响区还是发在晶体管与集成区?因为自以为做过的这些耳放还够不上Hi-Fi的标准,可是其它版块和这个主题又远了。既然做耳放,目的还是朝着更好的听音感受去的,那就还是发这儿吧。

  十年前冬天的时候,我开始了放大器的制作尝试。虽然年少的时候也曾做过一些简单的电路,那仅是照着图在实验板上固定些元件而已(唯有一块BA5406的音箱功放是用了烙铁,用刀刻PCB,耗费大量时间才做成的),后来大四的时候邮购了一套7管还是8管收音机套件,并买了烙铁等工具,打算圆一个小时侯的梦的,却没装响!所以2004年冬开始的DIY进程,才算真正步入DIY之门。十年间耗费了不少财力用于DIY,尤其在学生时代用去了省出来的大部分零用钱,也走过很多弯路。

   第一个电路,叫做CMOY的耳机放大器。其实它就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简单正向放大电路。第一次使用洞洞的实验板连电路,也就做成这个样子了。旁边的电源制作得早几个月,纯刀刻PCB,用它的12V输出给耳放供电。当时我的声卡是MX200,耳机是HD433,用这个电路说不上好听,唯一感受是声卡的底噪被压下去了——因为有了音量电位器,声卡输出可以调大,信噪比就提高了。

第一次电路尝试

第一次电路尝试

第一次连这种板

第一次连这种板

   于是就这样入门了,接着我开始邮购“补品”元件准备后续的制作,有发烧电容、发烧电阻、音响对管、镀银线等 。记得是在“原音”购买的,好象花了一百多块(那会真舍得本呢)。然后还无耻地跟TI要了样片——发烧运放了 。于是第一台实用的耳放在2005年初制作成功:还是47电路,但加了一片运放做地的缓冲(因为电源是单12V),而且元件换成了发烧的品种。电路板是我第一次腐蚀法制作的PCB,用记号笔绘制,找朋友要来的氯化铁腐蚀。这台耳放听了几个月。

细做的47电路

细做的47电路

第一次腐蚀PCB

第一次腐蚀PCB

   然后是春节从老家回来,我邮购了一套完整的耳放套件,三百多元。一个想法是它的变压器和外壳也可以以后自己DIY用。由于其中保护电路芯片的问题,这台机器装完了但没开声,拖了一年才初听,但由于有我后来的DIY作品在以及它本底噪声高(电路本身已可以作小功放了),一直听得少,也许以后玩音箱了再把它请回来。

完整套件组装的PMS04

完整套件组装的PMS04

   接下来的这台耳放有了塑料外壳,不过电源依然是外置的。电路在前面基础上有改进,是运放+BUF634缓冲的结构,输出电流能力强了不少。3片BUF634T是43元一片的价格在中发电子市场买的(那会去得少还不熟悉),但运放还是向TI要的(OPA627啊,TI也大方)。PCB继续用腐蚀大法,记号笔搞定。之后我也为它制作了升级版的LM317电源,用了发烧电容,电压也用了24V,瞬间效果提升。这台耳放大约服役了一年,也用它迎接了我的AKG K501.

OP+BUF634

OP+BUF634

   到了2006年8月,我又新打造了一个精巧的耳放,如下图

cute

cute

外壳就不用多说了,为了做它花了十块多钱买了盒糖。

box

box

电路是这个
为了把电路和电池都能放进去,紧凑的设计和精心制作是不能缺的。此外,因为元件取材的关系,前面一台服役一年的耳放就被拆掉了  虽然两者不存在PK的机会,从后来的经验以及他人评价看来,这台精巧的耳放也就是外表漂亮了。工艺品而非音质取胜。

   2006年十一假期的时候,我制作了两个耳放的电路。一个是运放+晶体管推挽射随,一个是全分立的JLH. 运放+晶体管这个是我刚开始了解到耳机放大器的时候看到的,也是当时就想以后要做的。因为有分立件,要配对管子,之前的功底还没练出来所以一直没弄。这回又用洞洞的实验板做,比两年前熟练多了。
  JLH电路是第一次尝试全分立元件,腐蚀做了一个实验PCB,连管子都用了插座。做好后一听效果不错,简单电路也能出好声音啊。由于JLH是单电源供电,而运放+晶体管那个需要正负电源,所以JLH暂时受到我的重用,而运放+晶体管那个板子只听了听声就搁置一边了。

   出于对JLH电路的好感,我用铝合金外壳制作了一台JLH耳放,命名为HA-1.
   HA-1 又经历了一次改版重做,把散热器散热改成功率管贴机壳的散热。但改动前后的版本,以及最初的工程版,都没有经过对比试听。事实上我做耳放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或者有争夺直流电源的问题,导致同台PK的机会少。HA-1 (JLH线路)和成品套件装的PMS_04成为了我桌上的两台主力机,用了好几个月。虽然我个人感情色彩因素偏爱HA-1,我请朋友来反复对比听后它被认为“声音粗”。

楼主:
新电路的尝试仍然要继续的。2007年做了复杂度更高的耳放,开始使用软件进行辅助步线。第一个作品是全分立对称结构的放大器,输出是2SK214/2SJ77场效应管。制作工序是软件画图然后打印,再把图纸贴在PCB上,在钻孔地方敲出定位的小坑,然后揭去图纸,对照着用记号笔描线路,最后腐蚀并钻孔。
可惜这个大规模的制作是失败的,声音很差。其原因我认为是输入的JFET管子没有配对,也不是原电路的型号。这个电路我再也没有尝试过,板子上的元件后来也被拆除了。

后来制作了另外一个全分立的电路,也是场效应管输出的,规模和上一个电路差不多。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由于画板子就只是打算试一下电路没考虑做成整机,没有给它配机箱,听音的时候还要连很多线出来不方便,所以也很少用它听。

不过,更上手的电路还是用运放做的。我把之前做过的运放+晶体管推挽射随重新拿出来,和耳机保护电路、定做的环形变压器,以及更早制作的电源板放在塑料盒里,安好各种插座,终于拼成了一台半裸的整机。
某天对比听发现,这台运放+晶体管的组合比我听了几个月的HA-1(JLH电路)更好听,声音要明显温暖。于是我计划着造一台HA-2了,这次要把电源变压器也放到机壳里面。买了一种原本是直接焊到PCB上的变压器,我给倒过来固定了。下面这个机器是预先试试机箱的两运放电路,第二个运放接成缓冲输出。效果嘛还是不如运放+晶体管的组合。

我的HA-2还是运放+晶体管的组合形式,后面用了两级交叉射随输出,也就是Diamond Buffer. 我一直喜好这种缓冲的结构,做过的不只一台机。HA-2我就没有为它画PCB了,而又用洞洞板,不过比照了机箱的空间进行布局。

直到后来我的HA-3制作之前,这台HA-2一直是我桌上的默认耳放。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变压器的漏磁干扰会带来一点底噪,在用低阻耳机的时候可以察觉。 我后来制作 HA-3, 就选用了环形变压器。下图是放在一起的HA-2和HA-3姊妹机.

我的 HA-3 制作于2008年上半年,电路架构和HA-2几乎一样。不同的是输出管用了TO-220封装的,静态电流调得更大些,变压器也升级了。因为变压器占去的空间比较大,整流滤波被安放在它上方,耳机保护电路就放到放大板的下面了。
HA-3 制成之后就一直担任我的主力耳放,一直到现在。而HA-2退居耳线之后,终究免不了被拆的命运——一旦有新电路要实验又缺乏配套的电源,就会拿它开刀了。

楼主:
运放对于做耳放来说的确是好东西。我还制作过两个运放+晶体管射随的模块,在需要接耳机而又不要求很HiFi的场合备用的。下图洞洞板这个是推2SA940/2SC2073,管子是跟朋友要来的,模块后来也流落朋友家了。另一个模块是请朋友帮忙做的热转印板。

还有“玩具”耳放,用TDA1308做的我的最小耳放了。 这种真不是计划拿来听的。

还为室友打造过一台"Hello Kitty"耳放,两个运放的电路。

还有2007年购买套件制作的耳放,仍然是运放+Diamond Buffer的结构,和我的HA-2以及后来的HA-3不同的是分立的缓冲没有在反馈环路里面。因为没有外壳以及不是“全自产”原因,听它的时候很少,几年间蒙了一层灰。从我最近对比听的感受来评价,它的效果比我的HA-3还是略好一些的。

2009年我又装了一台外置电源的小耳放: HA-4. 它的每个声道是简单的5管电路:共两级发射极放大,在第一级发射极上加负反馈,第二级放大用恒流源负载。后面是推挽甲类输出。PCB是洞洞板,布线是使用了软件辅助的。这个小耳放表现尚可,和 HA-3 还是有一些差距。

楼主:
2009年之后就没怎么制作耳放了,HA-3也就一直没有被超越。2011年底,我在厂家打样做了一块PCB板,依然是运放+分立缓冲的结构,和HA-2电路相比稍有些变化。为了试验这个模块的效果,我终于把HA-2给拆了,或者说把HA-2升级成HA-2 mk2了。但由于没有加耳机保护电路,以及变压器漏磁干扰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耳放没有动摇HA-3的地位。

直到最近,我才重新把耳放DIY搬到业余工作中来。如今对分立电路的热情又超过了运放,所以试验中的电路已经是全分立的了。相关帖 已经制作的模块把前后级分开,玩起来花样更多。也许这波试验之后能做出一个“十周年纪念版”耳放。

网友(2015-12-04):
楼主这十年下来,真是做了不少的耳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8几年做过几个耳放,总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改玩功放和音箱,算算几十年烧了应该有一套房子了

网友:
晶体管区过来帮顶,技术提升很快啊。

网友:
不要只做耳放啊,还可以做做大功率功放机啊。

网友:
毕业后基本上没怎么用耳机了,解析力虽然高,但不自由,还伤听力
HD400和AKG240都吃灰多年了
不过楼主这些耳放还真是可爱,楼主这么强的动手能力,建议做完“十周年纪念版”之后,弄个有源桌面小音箱。。。。然后走上功放+箱体之路

网友:
我看现在某宝上用胆管做耳放不少,不知楼主有没做过。

网友:
制作的挺精致,听耳机效果不错但要控制音量。

网友:
好多耳放啊!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楼主这个大学生真不是盖的,有那么多的精力花在这个上,但是和成品比起来,里面的排线整洁度就差多了,工艺也决定音责的,实际做功放加音响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