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SDR接收机玩玩

楼主(2014-12-18):
弄了个SDR接收机玩玩,其实就是某宝上买的电视棒,收FM比较满意,调到GSM频段,收到一堆噪声,不过这是意料中的,系统Win8.1 X64,在xp中没搞定。

楼主:
看着审核中,就重发,结果还是审核中,到别的版块再发一次,等发完没多久,第一次发的就审核通过了

网友A:
400M 也是挺好听的。900M都是数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 也是挺好听的。900M都是数字啦。

缺个好天线,现在只好当FM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个好天线,现在只好当FM收音机

400M 不需要好天线。原配夫人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 不需要好天线。原配夫人就很好。

把无线抄表的天线借个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无线抄表的天线借个试试看

无线抄表的天线应该是900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抄表的天线应该是900M的吧?

GSM900MHz?

网友B:
我都是用来调试发射机和接收机,不错啊,可惜频率不能太低,中波和短波收不到。24MHZ——17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来调试发射机和接收机,不错啊,可惜频率不能太低,中波和短波收不到。24MHZ——1700MHz

据说改造后可以收短波,不过没把握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改造后可以收短波,不过没把握i

不经过R820的变频直接把信号加到RTL2832直接采样,不过我们用的软件好像不支持I通道和Q通道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经过R820的变频直接把信号加到RTL2832直接采样,不过我们用的软件好像不支持I通道和Q通道转换吧!

是这个东西么?

网友B:
好像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

网上已有人改造成功的,就是通过Q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来调试发射机和接收机,不错啊,可惜频率不能太低,中波和短波收不到。24MHZ——1700MHz

我是通过混频器把0-30M搬到200-230M,这样短波就能收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