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脚和铁脚的区别

楼主(2014-12-18):
不知从何时起,电子元件大部分用了铁的引脚,还特细,当然这样做的成本降低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不仅仅只是材料的变化吧,就拿电容来说,铜脚的肯定也比铁脚的制作工艺高,发烧友追求的就是铜脚原件,甚至还有金脚的。现在一些商家的的卖点也是纯铜引脚,价格当然也就贵了,时代在变化,电子原件肯定也压缩成本,以前的----八十年代以前的国产货的电子原件引脚都是铜的,而且粗,那会儿可能不计成本,最重要的是做好这件产品。现在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追求的是更新换代,不知坛友们有没有同感。

网友(2017-08-22):
现在很多直插原件都是铁脚了。严格的说不叫铁脚,而是铜铁复合外部镀锡的引脚,统称CP线。CP线和生产设备有着很大关系,因为现代的生产设备都是用磁铁作为拾取手段的,这样设备上可以简化很多。另一个原因是CP线本身成本比较低,其结构是中心铜,外边包铁,最外面是镀锡,然后过模具抛光。这样复合起来,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性能降低很少,而且可以简化生产流程。抗氧化性····不管铜脚还是CP线,都是会镀一层金属,比如焊锡,表面被氧化的可能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导电性能和机械性能,当然成本也是的。现代电子工业不会和以前那样不管什么都会用好材料,而是计算和实验得出其适应范围,使用最合适成本来生产,所以神马都用纯铜的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另镀金脚并不是多么发烧,而主要是用于一些特种环境,比如船用设备,主要是抗海盐腐蚀。因此镀金脚的7805也不少见,电气性能跟常见的一样。

网友:
一般来做HiFi尽量不用铁脚零件,对声音不好。

网友(2014-12-18):
   这样说就先得您的眼光有点短了, 其实电子元件的引脚用铁材 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你简单理解的缩减成本,所有的电子元件都是按照方便工业化生产而设计的,这样电子元件的插件也都是全自动了, 在自动插件机上,高速插件撞击下 用铜引脚反而出现 很高的次品率因为铜材首先自身比较软,在高速插件机的剪切成型,到最后的插入电路板上这过程中最容易出问题,因此产生废品, 如果要提高成品率就要加粗引脚的直径,这样在一些小体积原件上就会显得尤其浪费,你可以想象一个十六分之一瓦或者4分之一瓦这些小电阻用一个0.8毫米的铜棒做引脚  你觉得合适吗?弯折成型出来的形状已经不能体现小体积原件的意义了,    所以换成铁丝所有问题迎刃而解,既能高速生产,又能得到小体积,关键这点铁对电路的整体性能是几乎没有影响的,对于商业电器来说何乐而不为?   举个例子,当年各种大屏幕超平 纯平 彩电进口过来的时候 人家用的都是这类元件,甚至有些集成电路也是铁皮引脚, 人家的画质 音质有哪个方面因为用了铁引脚元件而降低?    还有回头现在的各种发烧补品电容,但凡是子弹带包装的, 你看有哪个原件是铜脚的? 各种大神还不是玩得不亦乐乎畅谈水电火电的各种奇效?

网友A:
是啊 现在的东西太豆腐渣了  电线是铜包铁看的不错用吸铁石就傻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 现在的东西太豆腐渣了  电线是铜包铁看的不错用吸铁石就傻眼了

铜包铝多,铜包铁还没见过......

网友:
铁引脚电磁感应较严重,高频影响不容忽视。

网友C:
-八十年代以前的国产货的电子原件引脚都是铜的
不見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八十年代以前的国产货的电子原件引脚都是铜的
不見得

连进口的多数也是,如塑封管阻容件等,老塑封二极管如1N4007,RU4,BY328等都是铜线的,现在都是铁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多,铜包铁还没见过......

确实有,最常见的是网线 然后是视频线,电线也见过。钳子不快都剪不断

网友:
楼主跑题了,没见到你说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多,铜包铁还没见过......

是锡包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锡包铁...

做到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进口的多数也是,如塑封管阻容件等,老塑封二极管如1N4007,RU4,BY328等都是铜线的,现在都是铁丝了

對 早期進口 也有不是銅的
现在更是

网友:
铜包铁见过,真的很硬

网友:
错了,80年代前的都是铁脚的。想焊牢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最常见的是网线 然后是视频线,电线也见过。钳子不快都剪不断

闭路线,铜包铁,我老婆就是用喇叭吸铁吸给人家看,就是吸不往。我在一边看着都笑了,我悄悄告诉你,她拿的是带屏蔽罩的那种磁铁,又正好是用罩的那面去吸线材,当然吸不住了,顾客一看是吸不起来的。我老婆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样吸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