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不错的小型磁环矿机的改进

楼主(2014-12-22):
我在组装性能“不错的小型磁环矿机”时中央720khz“乡村之声”不知是何原因正在降功率发射,所以对相邻的电台没有干扰,周边的666khz、747khz、774khz等台分割的很清楚。前几日中央720khz“乡村之声”恢复了200kw的发射功率对周边的电台干扰严重666khz收不到了,747khz、774khz和720khz混台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首先想到的是LC并联谐振电路,其特点是谐振时对谐振频率的阻抗最大,对其它频率的阻抗很小,利用这一特点将其串联在天线回路中,将谐振点调在720klhz就可以将其强度进行有效的减弱从而减小对相邻电台的干扰。不过这个LC并联谐振电路的带宽最好在9khz以内,防止相邻的电台也被阻止,也就是说电感和电容的Q值不能太低。因为是小型机,元件体积不能大,要尽量小,就选用在YYDZ处购进导磁率为100的31mm磁环用0.04*60的李兹线绕到175uh,Q值在5、600左右,配塑料2*270的双联并联使用。
      安装就很简单了,选用稍大一点的塑料盒,只要能够装下元件即可,元件固定全部用热熔胶和双面胶带固定。
      需要说明一下:
     1、在LC谐振电路两端最好配个短路开关,在不需要时可以将其进行短路处理。
     2、天线抽头和分线器可匹配不同圈数的大环组成无天地线接收。
     3、该机如果不和大环天线配合使用,有了LC谐振电路,天线线圈就可不用抽头,直接绕10圈即可,通过实验绕再多圈数无多大作用。
     本机的灵敏度很高,接收到的电台很多,把天地线摘下放到矿机旁边一样能够接收到强台。中波段中端电台密集刻度间隔很小,高端电台有漂移现象,一个位置有两个电台飘来飘去的现象。如:一天清晨,1386khz先是一个卖假药的和一个唱评剧的电台飘来飘去,快6点时韩国对华广播插了进来,六点音量很大的中国对外广播播报台标压过其它的电台,天亮后变成天津台稳定的播音。
     本小型机线路简单,制作容易,但塑料双联是个弱点,如果放弃小型机换成体积较大的高Q双联,频率刻度可以拉开,接收效果会更好些。有兴趣的矿友可以试一试这线路简单性能不错的矿机。
      以上只是本人对这磁环小矿机的主观评价。

改进的线路

改进的线路

用插针固定3DQ

用插针固定3DQ

调谐线圈

 调谐线圈

LC元件

LC元件

大一点的塑料机盒

大一点的塑料机盒

矿机改造后的矿机内部

矿机改造后的矿机内部

矿机外部

矿机外部

矿机刻度

矿机刻度

楼主(2015-04-23):
这个用R40C1高Q磁环制作的小型矿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矿友仿制时有一点需要注意:耳机两端一定要并联个几百P到几千P的电容,如果不并这个电容会有混台现象,这样弱台就会被覆盖收台减少。我的耳机引线是用话筒线其本身存在二百多P的极间电容替代了这个电容,所以实物照片中就没有这个电容,请仿制的矿友不要忽略了这个电容。

网友(2014-12-22):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做得真好啊……

楼主:
这三台是本人陆续做的小型磁环矿机,性能都不错。第一台是导磁率100的磁环小矿机,另两台是导磁率40的磁环矿机。

网友:
好!好极了!!

网友:
这个好,去良乡收639用的着。

网友:
又一力作!

网友:
好!
就喜欢这样的小型机,
这高Q磁环能变成现实!

网友A:
看度盘此机收台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度盘此机收台真不少!

谢谢斑竹加精,此机收台不少,其中1557khz是法国对华广播,不知在哪里发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加精,此机收台不少,其中1557khz是法国对华广播,不知在哪里发射的。

使用您抛到树上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您抛到树上的天线吗?

是的,树今春被砍了,天线远端距地只有3米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树今春被砍了,天线远端距地只有3米多。。

老兄!不用场管用普通2AP检波,配上好的天地线,用李兹线和R40C1磁棒,不知能不能收到20个台啊?我这里电磁环境很好,用的天地会前辈做的珠网线圈,双回路单调谐最好时只能收5个台,

楼主:
回大力水手:3DQ和舌簧耳机能够很好的匹配,这点很重要。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简洁!漂亮!实用!

楼主:
下一步准备将调谐线圈抽头,加装2x2转换开关,改成中、短波两用小型矿机试试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准备将调谐线圈抽头,加装2x2转换开关,改成中、短波两用小型矿机试试效果。

等下集

网友B:
仿制了你的电路,用磁环,同等条件,效果比线圈好多了,磁环的品质因数比我做的线圈高,你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制了你的电路,用磁环,同等条件,效果比线圈好多了,磁环的品质因数比我做的线圈高,你是高手!

我谈不上是高手,主要是那个磁环Q值高的缘故,是麦先生发现并从米国寄过来的。另外,里兹线最好用0.04*175股的为好,再多的股数磁环绕不下,少的股数Q值低的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谈不上是高手,主要是那个磁环Q值高的缘故,是麦先生发现并从米国寄过来的。另外,里兹线最好用0.04* ...

我当初就想用最少的材料,最简单的线路,达到最好效果。
那我下一步就用里兹绕吧,再看看效果吧。呵,越玩越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集

昨晚,模拟了一下磁环短波接收情况。在磁环上密绕了12圈作为谐振线圈L1,L2为2圈,天线2圈。12圈电感量为13uh,调谐电容为7-274P,谐振范围是2.7mhz-16.7mhz。用线夹临时连接后收听5个电台,2个韩语台其中一个肯定是对外广播;2个中央台,一个中央经济之声,一个好像是广播之声;一个日本对华广播,全是日本新闻。音量不小没有漂移现象。韩语台在低端其它在中高端。没有其它坛友短波机电台密密麻麻的现象,感觉效果不是太好。因为是想中、短两用的小型矿机,所以调谐线圈必须密绕,可能线圈的分布电容对高端有较大的影响。看样子,想要实现中、短两用的小型磁环矿机有些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模拟了一下磁环短波接收情况。在磁环上密绕了12圈作为谐振线圈L1,L2为2圈,天线2圈。12圈电感量为 ...

我觉得,您要是把这套线路装在小盒里,缩短连接,减少损失,肯定接收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您要是把这套线路装在小盒里,缩短连接,减少损失,肯定接收效果更好。

您是说是连接线长又乱的缘故?那晚上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模拟了一下磁环短波接收情况。在磁环上密绕了12圈作为谐振线圈L1,L2为2圈,天线2圈。12圈电感量为 ...

这效果也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模拟了一下磁环短波接收情况。在磁环上密绕了12圈作为谐振线圈L1,L2为2圈,天线2圈。12圈电感量为 ...

几个做短波矿机经验供雷兄参考:一、要装微调电容,否则许多台都溜走了。
                                                  二、您用的175线?根据电感量看是绕在14mm环上,请改绕在7mm环上,圈数为16匝,电感量约为7uH,请用单根直径1mm线绕,里兹线频率高了不行,我试过用0.6mm线Q值比1mm线低。
                                                  三、听短波是分时间段的,您所讲是在夜里所听到日语,到了早上就是中文广播了。
短波矿机收台不可能密密麻麻的,也没有那么高的选择性来分开,在收弱台时只有呼呼悠悠一片串台,声音时有时无、时大时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做短波矿机经验供雷兄参考:一、要装微调电容,否则许多台都溜走了。
                            ...

我是想一机两用,用中波的线圈抽头收短波,这样就必须用李兹线了。如您所说,一机两用有很大的困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一机两用,用中波的线圈抽头收短波,这样就必须用李兹线了。

一机两用就用二个磁环比较好,别舍不得用。 好像最大的那个盒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机两用就用二个磁环比较好,别舍不得用。

我想装小型的,盒太小装不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是连接线长又乱的缘故?那晚上我再试试。

我之前做过几个矿机都是这样,一开始简单搭接,有效果了心里就有数了,正规接上肯定更好。
这次大环+磁环线圈,一开始也像您那样用鳄鱼夹简单连接,空载电压在0.9V左右,动动线电压都有变化,实际用镀银线连接后,空载电压达到了1.8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个做短波矿机经验供雷兄参考:一、要装微调电容,否则许多台都溜走了。
                            ...

好经验,少走弯路了。

网友D:
由于短波频率高一些,对线圈和可变要求更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几个矿机都是这样,一开始简单搭接,有效果了心里就有数了,正规接上肯定更好。
这次大环+磁 ...

这次实验我也是用的镀银的特富龙线,没舍得用李兹线,一剪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短波频率高一些,对线圈和可变要求更高一点。

您说怪不怪,我收到的这几个台音量还挺大而其一点也不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怪不怪,我收到的这几个台音量还挺大而其一点也不飘。

是外接天线还是您那挂窗户上的大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外接天线还是您那挂窗户上的大环?

不是,是将线甩到窗前8、9米的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怪不怪,我收到的这几个台音量还挺大而其一点也不飘。

我收到的与你一样,尤其是日语和韩语,信号很强很稳定,到了白天就是华语了。电流有时可达25uA以上。

网友A:
是,短波时用李兹线不如用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短波时用李兹线不如用镀银线。

看来,中、短波的磁环小型矿机只能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中、短波的磁环小型矿机只能放弃了。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磁环上绕两只线圈,一只李兹线的,一只镀银线的,调谐电容的容量用大点,线匝就能少点。
李兹线到2MHz可能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是啊,短波用镀银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磁环上绕两只线圈,一只李兹线的,一只镀银线的,调谐电容的容量用大点,线匝就能少点 ...

不知将短波线圈绕在中波线圈上面行不行?

网友:
学习了,都是实际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磁环上绕两只线圈,一只李兹线的,一只镀银线的,调谐电容的容量用大点,线匝就能少点 ...

用杨兄那种340P*2双联可能行,270p*2的双联绕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杨兄那种340P*2双联可能行,270p*2的双联绕不下。

,,,,,寄您2个?

网友:
越来越像艺术品了。

网友:
纯手工打造啊 厉害 刻度盘 挺好

网友:
好极了,好想仿制一台。

网友E:
"导磁率为100的31mm磁环用0.04*60的李兹线绕到175uh"
请问大约要绕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磁率为100的31mm磁环用0.04*60的李兹线绕到175uh"
请问大约要绕多少圈?

在48T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元老

不谢!

楼主:
这磁环矿机的除了Q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李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磁环矿机的除了Q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李兹线。

用0.04x660线绕个150mm直径的花蓝线圈耗资约70元,空載Q值低端1300,高端只有800左右。同样电感量磁环线圈约20元,体积小,Q值高低端都过千,抗干扰性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磁环矿机的除了Q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省李兹线。

非常省线,我用最长的才2.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0.04x660线绕个150mm直径的花蓝线圈耗资约70元,空載Q值低端1300,高端只有800左右。同样电感量磁环线圈 ...

0.04x660线绕磁环我这有三个用线数据,都是37匝。
1、7mm厚,1.5米;
2、15mm厚,2.2米;
3、(7+15)mm厚,2.5米。

网友A:
窃以为这种磁环的发现是继3DQ之后矿机极品材料的又一重大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这种磁环的发现是继3DQ之后矿机极品材料的又一重大发现!

9494,这种R40C1磁环已被麦老师介绍到海外,有外国网友用来制作矿机深受好评。

楼主:
这磁环用上几米线和日本小塑连是绝配,省了昂贵难找到的高Q金属空连,而其接收效果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494,这种R40C1磁环已被麦老师介绍到海外,有外国网友用来制作矿机深受好评。

近年来在矿友的共同努力下矿机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内在矿机技术的一些方面也走到了前面,得到了国外矿机爱好者的认可!

在国内外矿友的矿机技术交流方面麦老师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这种磁环的发现是继3DQ之后矿机极品材料的又一重大发现!

赞同. 矿坛-矿石区己经继725  3DQ. 步进到线圈Q值超千的全新历史时期

所以我反对B-25出矿机图集书.  现在矿区天天在革命. 书出了一天就落伍了.最好的书---就是矿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同. 矿坛-矿石区己经继725  3DQ. 步进到线圈Q值超千的全新历史时期

所以我反对B-25出矿机图集书.  现 ...

同意!

网友:
高手!赞壹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几个做短波矿机经验供雷兄参考:一、要装微调电容,否则许多台都溜走了。
                            ...

99老师:用1.00线在7mm环上饶12圈的电感式多少uH?我那个万用表可能有毛病,测不准。谢谢!我做短波,用11-102PF的磁介可变,电感应该为6-7uH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99老师:用1.00线在7mm环上饶12圈的电感式多少uH?我那个万用表可能有毛病,测不准。谢谢!我做短波,用1 ...

请参考8楼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8964&page=1&extra=#pid10464786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8楼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8964&page=1&extra=#pid1 ...

谢谢,看来用1.0的线应该绕11或12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看来用1.0的线应该绕11或12圈。

不用谢,祝你成功。

网友(2015-01-22):
刚试了这个环机,在我的花篮上象电流互感器一样缠绕四匝后剩余的线两头接成闭合两平米的单环在没有供电下检出的信号加强了。

网友:
好贴 好贴 都是矿坛-高手!

网友:
好好都是高手!

网友H:
这种互偶天线好。多大的户外阳台环因地制宜不须拉长天线不怕雷激不怕物管干涉。折叠的方环天线还好安放不耐地方便携带。

网友:
二极管机一样可以这样互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互偶天线好。多大的户外阳台环因地制宜不须拉长天线不怕雷激不怕物管干涉。折叠的方环天线还好安放不耐 ...

效果不错成本也低。

楼主:
下周yydz就可以向广大矿友提供这种优质磁环了,希望各位矿友发挥聪明才智制作出自己满意的矿机。

网友:
据悉友谊电子张兄下星期二到家。

网友:
好矿机顶一下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小型机。

网友(2015-03-06):
顶一个 喜欢这样的小型机

网友H:
精品再顶上看看取经。我花蓝互偶两圈几平方单环做无源接收电场方向与花蓝在同一面没有抵消损耗,接收到的台比用十米户外天线小一点点。单圈大环架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品再顶上看看取经。我花蓝互偶两圈几平方单环做无源接收电场方向与花蓝在同一面没有抵消损耗,接收到的台 ...

网友:
我是来学些的 顺便来拿分

网友(2015-04-14):
好贴好机顶起来!

网友:
好机 帮顶!帮顶一下!

网友I:
磁环用节能灯里的可以吗

网友:
楼主做的真棒,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磁环用节能灯里的可以吗

节能灯里的磁环肯定不好用,R40C1高Q磁环制作矿机不是一般磁环能比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将磁棒换在磁环

网友:
知道了 谢谢回复

网友:
顶一下 喜欢这样的小型机。

网友:
好矿机顶一下。

网友J:
超过20个台,真心羡慕 ,老师在那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超过20个台,真心羡慕 ,老师在那个城市?

老师不敢当,俺在北京。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俺在北京。

呵呵,看来矿石机必须小型化,出差带上玩才有意思,到外地体验,到矿石机圣地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看来矿石机必须小型化,出差带上玩才有意思,到外地体验,到矿石机圣地玩

小型化便于携带,不被另眼相看。

网友K:
小型矿石出差旅游携带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型矿石出差旅游携带非常方便。

是这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用R40C1高Q磁环制作的小型矿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有矿友仿制时有一点需要注意:耳机两端一定要并联个几百 ...

雷兄用的什么耳机。

网友:
很好,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雷兄用的什么耳机。

我最常用的是大罐头。

楼主:
使用改阻抗的SC2一300耳机加耳罩效果也不错。

网友:
小矿机真好顶一下。

网友(2015-05-21):
顶雷老师矿机。

网友M:
读盘上标出的频率都能收听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读盘上标出的频率都能收听到吗?

是在不同时段收到的电台,用德生PL550对出的频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在不同时段收到的电台,用德生PL550对出的频率。

贵处可以算是矿石机圣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贵处可以算是矿石机圣地了,

一是天线,二是要有压制强台的陷波器,不然别想接收到弱台。

网友:
请楼主上磁环照片在就是在那里能买到磁环,老前辈你是在华威桥附近吧, 我送你一只空气双联把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一是天线,二是要有压制强台的陷波器,不然别想接收到弱台。

请问老师上图的天调部分能够安在您的图上吗?我是个菜鸟,照葫芦画瓢都做不好。不知能不能这么问,坛子里有什么规则,也不懂。我手上正好有一个495*3的空联和一个250*2的瓷轴空联,还有几个r40c1环。动手能力差,不想抽那么多头,如果行,麻烦老师给个图。我们同城,我在柳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天线,二是要有压制强台的陷波器,不然别想接收到弱台。

呵呵,陷波器好整,天线要达到什么标准?准备做大环天线试试,要是能再收一个台,那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老师上图的天调部分能够安在您的图上吗?我是个菜鸟,照葫芦画瓢都做不好。不知能不能这么问, ...

把C1-2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