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反怎么拍微距呢 我擦 真的头疼

楼主(2014-12-22):
本人入了个二手尼康D3200  镜头收VR18-55的二代,上家是今天9月份买的快门600左右   买回来我才知道 我 应该用普通相机  这个真的难学 不会用还不如用相机  这个怎么用呀 哥们  怎么拍微距 等等吧 还有我现在用的是肯高 UV镜  和肯高偏振镜  还需要什么学习学习 不吝赐教哈  还有这个用这个镜头能拍出虚影吗

网友A:
其实大可不必,要看你拍的东西是派啥用处,当然如是投稿,有偿拍摄,你必须要专业投入购得微距镜头,差点也能用近摄镜等等,假如你是自己玩玩,还不是经常微距,就偶尔玩玩,那我教你一招,家里看报用的放大镜总有吧?(最好用大点的口径,最好比你现有的口径要大,一般外面带手柄,口径在8---10CM的放大镜不过10元左右)放在镜头前面,调焦放在手动挡,先找好大概的位置,再用手调焦,(三脚架是必须的)这样也能拍,出片还过得去,输出文件格式尽量放在大点的位置,当然,色差,畸变肯定会有点,但不影响自己把玩,为啥我提出要放大镜尽量大点?因为是尽量用放大镜的中心一块,小了或正好的话色差跟畸变就大了。

网友:
拍微距 最便宜的方法加个近摄接圈 要光线强 光圈小

网友:
用近摄接圈最好, 价也不贵. 最简单的可买近摄镜,套在原镜头上即可,  国产绿叶牌就行.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网友:
三种方式:1 微距镜头;2反装镜头接圈(把镜头倒过来安装);3 近摄接圈。
第三种方便,几十块钱买一套接圈,可拍不同距离的微距,记住要NIKON 接口。

网友:
呵呵,吓我一跳......!!

网友:
一次性投资,买微距镜头,再买个微距脚架就可以慢慢玩了。

网友(2017-06-25):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好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可不必,要看你拍的东西是派啥用处,当然如是投稿,有偿拍摄,你必须要专业投入购得微距镜头,差点也 ...

朋友的回复最好,赞一个!
要认真玩,必须买微距镜头和脚架,毕竟效果和微距镜不一样。
一般玩玩过过瘾,就微距镜吧,说白了,也就是光学性能好的能拧上镜头的放大镜。便宜。
还有18-55镜头反接,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拍的真漂亮

网友C:
微距镜头,好微距,好镜头,好苍蝇

网友:
如想要拍好微距,还是要微距镜头加灯和柔光罩,倒接镜头和加接圈虽也可以,但景深很浅,很难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如想要拍好微距,还是要微距镜头加灯和柔光罩,倒接镜头和加接圈虽也可以,但景深很浅,很难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这真是纤毫毕现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距镜头,好微距,好镜头,好苍蝇

哈哈,好苍蝇,好肥的苍蝇!

网友:
请教下,如果手机拍微距,是否也能用放大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镜头叫微距镜头。

60D+百微:

这个照片给力。,,。。,

网友:
18-55普通微距也是不错的,要求高就上架子,一般东西就用手,手要稳。自动挡就行了。

网友:
买个转接环,把18--55镜头倒过来用,听说可以,我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不用单反,用普通相机,加个附加镜就行,不求太好,一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