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音频输出到功放输出方式选择问题,光纤,数字同轴,模拟左右声道,那种更好

楼主(2014-12-23):
功放是AV功放,雅马哈RX-V473,CD是雅马哈s300,光纤和数字同轴是靠功放解码,听说AV功放有音效和渲染处理,CD机有DAC和音频输出板,拆开看电容和做工都很好,想得到原汁原味的音乐,烧友么,从原理上讲,数字和模拟那种更合理

网友A:
当然是CD机模拟输出接功放模拟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CD机模拟输出接功放模拟输入了。

请帮我分析下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这是CD机DAC出来后的双运放对称模拟输出板,

网友:
数字的话,同轴要好于光纤,因为光纤要转换,损耗比同轴大。如果用数字输出,就要求解码器要好,才能出好的音质。AV功放中的解码器吗,不好说。所以楼上说用模拟输出到功放模拟输入效果好一些。如果AV功放模拟放大效果不错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我分析下是为什么,谢谢

因你这台CD机是中档的,模拟输出音质是相当不错的,而功放内置的解码器是多声道的,仅兼容CD,所以应模拟接功放。
你可二种方式都试一下来证实,区别是很明显的,呵呵。

网友B:
个人感觉光纤是最无损的

网友C:
系统的CD解码水准高于功放的解码水准,当然是采用CD模拟输出。
顺带谈点别的。关于解码器连接是以同轴为好还是以光纤为好,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器材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和设计用途,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
先讲民用用途。通常的约占一半的厂家理念认为,光纤转同轴过程中存在损耗,不如直接以同轴信号传输来的稳妥可靠,然而也有部分HI-END厂牌认为同轴接口作为传输电信号的载体,或多或少存在电气干扰,应该以光纤为佳,如EMMLAHS价值数十万的转盘解盘连接就是采用光纤连接,包括时钟信号也是光纤接口。再谈专业用途。也举出两个例子,在录音控制室内,genelec和jbl的数字化主动监听系统都是以AES/EBU作为主接口,也就是同轴的平衡版;而大剧场的话放A/D到剧场录音室之间的数字台子则几乎是清一色采用光纤连接。既然作为唱片制作的前端,接口的选择也不存在高下之分,我们就更不用纠结了。

网友D:
同轴和光纤在家用这方面应该是一样的吧,数字电路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哪里有损耗,一根同轴家用才多长,如果很长很长,确实需要考虑干扰线耗什么的,写时候就得出动光纤了,把同轴转换成光纤,虽说多了2个转换,但这个只要指标过关,应该没问题吧,想想CD的采样频率。就算光电转换导致波形有偏差,解码前也应该有整形纠正再解码吧,所以偶觉得,同轴光纤是一样的,只是适用条件不同,各有所长

网友E:
看你的功放比较低端还是用cd的模拟输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功放比较低端还是用cd的模拟输出比较好。

我再买功放的时候还买了两根光纤,还想着光纤没损耗,是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帖子谈到解码的问题,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轴和光纤在家用这方面应该是一样的吧,数字电路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哪里有损耗,一根同轴家用才多长,如 ...

光纤毕竟的光信号,不存在电磁干扰,甚至信号质量也应该很好,光纤和数字同轴我倒不太考虑,现在的问题是我要靠功放解码,而CD的DAC和模拟运放对称输出以及纯直通功能却成了摆设,况且功放还是AV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CD解码水准高于功放的解码水准,当然是采用CD模拟输出。
顺带谈点别的。关于解码器连接是以同轴为好 ...

谢谢你,你的回答让我很解惑,其实后来我已经意识到应该选用模拟输出接功放从理论上说更合理些,再者从两者的价格差异上看,我CD就是1890,AV功放2888,对于听音乐来说,CD的比功放好,况且又有纯直通功能,模拟输出板上的电容并非是尼吉康的,其他电容倒是尼吉康的(CD和功放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光纤是最无损的

传输中的损耗暂不考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用数字传输,解码就要靠AV功放完成,从理论上是否不太合理,毕竟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你这台CD机是中档的,模拟输出音质是相当不错的,而功放内置的解码器是多声道的,仅兼容CD,所以应模拟 ...

今晚我就决定折腾下,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