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多功能电动车报警器

楼主(2014-12-24):
    这部报警器是专为电动车设计的,当然也可用于其它场合的报警。该报警器有断线短路、见光、断光、晃动、离磁五种报警功能,可选择一至多种使用。
    先上电路图。

1)断线短路报警:
    该部分电路图如下:
    LM324中的两个运放负输入端接有3个10K电阻,使其电压固定在2/3和1/3电源电压上,上边的运放正端到电源正极接10K电阻,下边的运放正端到地接8.2K电阻,两正端所连接的左插排2、3脚外部的报警线串有10K电阻,使两正端电压稍低于负端,两运放输出端均为低电平。一旦报警线断开,上运放正端立即升压超过负端,输出为高电平,驱动报警鸣响器发出报警声。如果报警线被短路,下边的运放正端电压会超过负端,也会引起报警。报警线可固定在必经之路,也可缠绕在车外的柱子等处。
    该功能不用时可用10K电阻短路左插排2、3端。

2)见光报警:
    该部分电路如下:
    图中的光敏传感器直接按在电路板上并使其露出机壳一部分。报警器放在蓄电池箱子内,因平时盖着盖子,黑暗使光敏传感器截止,报警器处于待报警状态。白天一旦有人打开盖子,或者夜晚有人使用手电筒,光敏见光导通,下运放正端升压超过负端,输出高电平,驱动报警。

3)断光报警:

(断光部分电路图)
   红外接收管可安装在车把下的车身上,调R5使U1D负输入端为1/3至1/4电源电压,用红外发射管对准接收管照射,此时接收管导通,U1D正端电压很低,输出0V。当有人经过遮挡光线或人为破坏发射管而断光时,U1D输出高电压而报警。发射管可安装在车外,也可安装在车把上,这样转动车把移开光线即报警。发射管电源可用变压整流电,也可直接取自控制盒上的12V电压。发射管应串联一个适当阻值和功率的电阻。

4)晃动报警:

(晃动报警电路图)
    直流小电机轴上固定一段铝线,铝线下端固定一个重物如螺丝之类。电机两电极接在左插排8、9两端口上。调R2使U1C负输入端稍微高于0V,当车身晃动时,重锤摆动带动机轴旋转,会向U1C正端输入电压,该电压高于负端时,U1C输出高电平而报警。晃动传感器实体如下图。(也可用在线圈附近摆动磁铁切割磁力线的方法,线圈可取自小电钟表里的驱动线圈。)

5)离磁报警:
(离磁报警部分电路图)
    干簧管接在三极管Q1基极与地之间,当磁铁靠近它时,Q1基极对地短路而截止,电路处于待报警状态。一旦磁铁离开,Q1立即导通,U1B正输入端电压升高使输出高电平而报警。干簧管可安装在车轮附近的车身上,磁铁吸在车轮上,车轮一转动即离开干簧管而报警。也可装在蓄电池箱盖内侧,磁铁按在箱体内侧,打开盖子即离磁报警。

6)驱动及鸣响:

    功率场管驱动接在右上插排J2上的警声鸣响器,右下插排1、2脚内接由三极管Q2驱动的继电器常开触点,这两端可连在控制喇叭的按钮两端,报警时喇叭也跟着鸣响。当然去掉警声鸣响器只用喇叭报警也行。按钮两端深藏在车把内不容易找到,其实只须找到喇叭的热端即可,因为按钮的另一端是接在蓄电池正极上的。

7)电源:

    电路的12V电源是由蓄电池稳压而得,电路参考右插排外部接线。

201410照片  201410照片  201410照片  201410照片

补充内容 (2015-2-14 11:49):
缩减版在21楼。

网友A:
构思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的。

可以把晃动传感器放进主电路机壳内。

网友B:
能做出更小巧的就好了,
还有一个疑问,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或者正常行驶后立即停止,振动产生的信号会不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出更小巧的就好了,
还有一个疑问,在正常行驶过程中、或者正常行驶后立即停止,振动产生的信号会不会 ...

电瓶与报警器之间有一个开关,开车或停放在安全地方时关闭着,使用时打开。当小偷动车时晃动报警。体积太大,以后想办法缩小。可以把全部电路都装在一个机壳内,晃动传感可以使用小强磁铁在小线圈附近摆动切割磁力线的方法以缩小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与报警器之间有一个开关,开车或停放在安全地方时关闭着,使用时打开。当小偷动车时晃动报警。体积太 ...

加油,。。。。。。。。。。。。

网友C:
不错,但是这会不会被奸商剽窃去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是这会不会被奸商剽窃去赚钱?

矿坛里的文章都可能被剽窃,不能因此就不交流了。由他去吧。

网友D:
厉害啊 这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 这个都行

本坛比我厉害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干得漂亮

谢谢评论!

网友F:
原理明晰,非常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明晰,非常好!感谢!

谢谢评论!不要偷我的电视啊。

网友G:
我准备搞个“电瓶车麻电”对付------猫晚上来啦尿!
每天晚上猫上电瓶车坐垫来睡觉,完了,啦尿,太烦了。搞个麻电,对付它,当然不能麻死!
大家有电路推荐一个。谢谢
b]

补充内容 (2015-1-13 22:56):
电瓶车报警器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准备搞个“电瓶车麻电”对付------猫晚上来啦尿!
每天晚上猫上电瓶车坐垫来睡觉,完了,啦尿,太烦了。 ...

用我的那个遮光报警电路,猫遮住光就报警,把它吓跑。

网友H:
做得真不错,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真不错,学习一下,谢谢!!

谢谢鼓励,预祝春节快乐!

网友I:
这个做小点就很好!!现在这个体积真心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做小点就很好!!现在这个体积真心太大了!

抽时间把它缩小一下。

楼主(2015-02-14):
电动车报警器缩减版:我把三个部件缩为一个机壳,插排只留一个十位的,红夹子夹在电瓶正极,黑夹子夹在电瓶负极,打开机壳上的开关即可使用,待机电流30毫安左右,报警时小于100毫安,缩小了体积,更加实用。

网友J:
你这个用电机做振动传感器的用法还真新颖,有现成的传感器,体积比这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用电机做振动传感器的用法还真新颖,有现成的传感器,体积比这个小很多。

用现成的闲置小电机,无须再买新传感器了,还有一个缩小体积的方案,即用磁铁在线圈旁摆动。

网友K:
只有帮顶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有帮顶的份!

谢谢帮顶,节后快乐!

网友L:
       那个隐蔽旳开关,总有一天被人看见,就白费工夫了。最好改成用題匙门控制。
       十多年前斤自己给新摩托车作了一个防盗器,故意没加报警功能,一是因为体积问题,二是报警功能人家盗车人士从不感冒。曾经就在饭店楼上,现场观看盗车经过,那人鼓搞了近二十分钟也没打着火,只好走开。我那可是新车啊。
       原理很简单,题匙打开,利用固定顺序操作组合来给防盗器解锁,电路就是个与门控制个继电器。

网友M:
新年快乐。红包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隐蔽旳开关,总有一天被人看见,就白费工夫了。最好改成用題匙门控制。
       十多年前斤自己 ...

报警器是放在电池箱里的,电池箱的盖子上按有干簧管离磁报警装置,小偷开盖就报警,不开盖就无法关闭报警开关或摘掉夹在电池正负极上的鳄鱼夹。当然用钥匙门控制也是一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年快乐。红包拿来

新年快乐。红包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