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这个机器

楼主(2014-12-24):
今天收到一个无壳的机器,电源牛换过,并且是二极管整流,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源牛温热,有认识并了解此机的,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确定是进口机,可能是德机的机芯

网友:
好漂亮的机芯

网友:
德律风根,看用管可以参照TELEFUNKEN Jubilate 1651L的电路

网友:
这不是收音机吗,还带长波接受

网友:
看来还有调频收音的,好机,应是国外品牌!

网友:
外国机子,从天线接口看,应该有调频,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别人修理过改装了

网友:
好机,只能流口水了!

网友:
LW段大多洋机,中国无此段电台广播.

网友:
        可变电容有特色,  像是四连. 如是的话, 必带调频.

     修复起来,度盘是难点. 其实,裸奔也挺好. 只是后部改装的二极管桥要改进一下绝缘. 以策安全.

网友:
搭眼看做工就不是国货,外壳都没了内脏都还那么新。

网友:
是德國 Loewe-Opta..沒有型號 ..不好找資料

网友:
很难碰到进口机芯,偶然碰到喊价也高。

网友:
进口机芯——

网友:
好机,就裸机使用~~也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机,不错。

  你好,我还想知道,它原来就是二极管整流吗?

网友:
现有的二极管明显是新换的。估计原机不是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不然的话就不会这么安装二极管了。

楼主:
图片上的二极管是我整理后的,(原来是4个4N007)用绝然胶布封装的,我不解的是:不管是二极管整流也好,还是电子管整流也好,我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另外,我不解的是:该机中波应该是:磁性天线还是别的天线?

网友B:
原机的整流管可能是和电源变压器在一起被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的整流管可能是和电源变压器在一起被换掉了。

也就是说:应该是:电子管整流。是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装呀

网友:
修好它再做个机壳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应该是:电子管整流。是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装呀

可能整流管是装在变压器上部的,换变压器后都一起没了。

网友:
喜欢不穿衣服的德鸡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C:
原机整流管横放于变压器之上,应当想办法恢复或用其他整流管子。否则阴极尚未预热就加高压,会加速使管子老化。除非你单独加一高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机整流管横放于变压器之上,应当想办法恢复或用其他整流管子。否则阴极尚未预热就加高压,会加速使管子老 ...

也就是说最好是用电子管整流是吧?谢谢你的指点。可是电源牛放在铁壳下面,没有空间装整流管

网友:
经典收音机吧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C:
从图片上看变压器旁边空间很大嘛,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上看变压器旁边空间很大嘛,试试看。

它的电源牛,在输出牛的下边,只是被机芯的铁架隔开了,我想在固定电源牛的两个螺丝上,再固定一块铁板,上边加装整流管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