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理一台1961年2月后出的ORION B137F收音机

楼主(2014-12-24):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牌子?能找到图吗?就在几天前本论坛买的。机器完整,就是有被水淹过的感觉,正在出灰尘,稍后上打理过程照片。

楼主:
该机有三个波段,分别长波、中波和短波,覆盖范围刻度板上有。

用了7只晶体管三接管,机壳内有分布图(明天上照片)。

楼主:
打理前部分留影

机芯全貌

机芯全貌

内部波段开关

内部波段开关

高频部分

高频部分

波段开关上俯视

波段开关上俯视

外接电源线

外接电源线

低频(左)

低频(左)

楼主:
初步出灰后检查,以前主要大修部位扬声器(纸盆换过)、电位器(修过,开关失效)、缺背板。其他未见修理过痕迹。

前后巨大差距

前后巨大差距

去了输入、输出罩1

去了输入、输出罩1

去了输入、输出罩2

去了输入、输出罩2

能看出61.2出品的原件

能看出61.2出品的原件

反面全貌

反面全貌

修复加固后的壳

修复加固后的壳

修理过痕迹明显

修理过痕迹明显

电池仓和电池极性图

电池仓和电池极性图

拉线图

拉线图

主要原件布置图

主要原件布置图

后全貌

后全貌

网友A:
欧立安是东南亚一带牌子,但你这机子全是国产件,可能机芯已经被改的国产化了

网友B:
像是海底捞出来的,搞好了没有,开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海底捞出来的,搞好了没有,开声了吗?

没有,在努力,修分立件我木有问题,会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立安是东南亚一带牌子,但你这机子全是国产件,可能机芯已经被改的国产化了

哦,我再考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出灰后检查,以前主要大修部位扬声器(纸盆换过)、电位器(修过,开关失效)、缺背板。其他未见修理过 ...

最早期的晶体管机,工艺有很多电子管机的痕迹,这个在当时已经接近极品的水平了。

网友C:
像日本鬼子元件哦,那里组装就不知道了。

楼主:
打理初步完成:

电位器、喇叭没有动,开关直接跳过;
微调电容都失效无用,要效果就得后面换(暂时未动)
发现两个三接管断腿(管管根部锈断),一个是低放,另一个是一中放,长波震荡断(没有修),中波磁性天线线圈断(修复);
更换低放(用3AX31C),更换一中放(3AG1D);
通电就出声!但中短波都不理想,什么台都不在调上。用信号发生器检测,没有找到频点(也没有细找);
用示波器检测中波震荡频率,严重偏高(低端更高,估计电容失效,一定要找出它更换)
就这样,从上午10:00一直忙到现在,才出了怎么一点点成绩!

息几天,忙其他机器,到下周一再细弄本震电路,让它基本收台正常

出声了,那个开心

出声了,那个开心

初步出灰结束

初步出灰结束

本震频率

本震频率

中频 频率在461KHz上

中频  频率在461KHz上

楼主:
更换了的断腿管照片,应该是日本产(型号命名法是日本标准),上面有LOGO,好像是东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立安是东南亚一带牌子,但你这机子全是国产件,可能机芯已经被改的国产化了

不会吧,主要的晶体管是日本的,其他也有品牌,看不懂。

刚看是有国产原件不少的感觉,细看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日本鬼子元件哦,那里组装就不知道了。

高手,一眼就能看出那里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