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笔记本电脑支架

楼主(2014-12-25):
桌子上地方小,电脑还需要经常挪地方所以就做了一个支架,实际上是一个照相用的灯的支架,为了调节角度拆了一个中九小锅,废话不多说上图~

加上了螺丝

加上了螺丝

折叠支架可调高低带轮子

折叠支架可调高低带轮子

底部的卡件

底部的卡件

组装好的支架底部自由移动

组装好的支架底部自由移动

小锅后面的调角器

小锅后面的调角器

调角器

调角器

侧面

侧面

固定到支架上

固定到支架上

直接用卡子卡上的

直接用卡子卡上的

书包上的卡子防止电脑掉

书包上的卡子防止电脑掉

卡的多结实啊

卡的多结实啊

用热水器后面的挂钩做的拖

用热水器后面的挂钩做的拖

粘上些泡沫条防止滑落

粘上些泡沫条防止滑落

卡的很紧90度不会脱落

卡的很紧90度不会脱落

完工了

完工了

完工了

完工了

躺着看电影时候调成这样

躺着看电影时候调成这样

不会掉的

不会掉的

工作的时候配合高凳子舒服

工作的时候配合高凳子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这三点支撑的接地加速度在那个坐标象限点?
用一个和笔记本一样质量的月饼盒做一次模拟实验?

没懂,您的意思是怕笔记本掉下来呢?还是怕架子倒啊?这个架子支撑个200斤的人都不会倒的

楼主:
哦,原来这个支架是支撑三米高的舞台强光灯室外用的支架中间点和三条腿之间的距离是1米,也就是说每条腿都支出去1米的距离

楼主:
呵呵很专业的分析,不过架子是不会翻额因为支架自重很重

网友:
创意不错,要不把架子固定,然后用手称去拉下放笔记本的位置,看得多少力才把架子拉翻。
或者脚架下面增加吸盘

楼主:
反正我坐在架子上怎么摇曳不倒

网友(2015-02-15):
电脑好像是Y450

网友:
看看房间乱的,不搞无线电的房间是不一样的,搞无线电的房间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定不要因小失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