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修了低音喇叭!

楼主(2014-12-25):
工具刀片一把,AB胶,玻璃胶。  用刀片把喇叭防尘罩取下  再取下烧坏掉的音圈,发现这音圈是扁铝包线绕制的!  ,清理干净后准备安装新的音圈,网上27块钱买到的!便宜啊!让他们修一只喇叭加来回路费要将近三百块!  装进音圈调整好位置焊接好固定起来,  准备AB胶进行粘贴!这个过程是漫长细致的!   粘补好后是这样的。   最后把防尘罩装上补胶,修复成功!这只喇叭边缘纸盆有部分在长期的工作中受伤撕裂,这次又用白色玻璃胶进行修补,我用玻璃胶把整个喇叭的边缘全部打了一圈处理平整就好了。以前有些喇叭纸盆边缘打烂了都是发给他们修,他们是直接换边缘那部分缓冲区纸圈。现在我用玻璃胶尝试修复后音色音质并没有出现失真之类问题,个人认为玻璃胶干了后它的特性,比较有弹性,还比较抗拉力,粘的也结实。最直接的是省钱 对嗨曲时大幅度的冲击力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包厢有几只低音炮喇叭之前出现过纸盆打裂或者打烂的,我都是用玻璃胶粘的,效果很不错的。已经运行了将近一年了还在那继续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上音圈不用固定片,蹭不蹭芯柱?如果纯手工那是高手啊

不会啊,只要装正了,用两手两边对称上下按压音圈不出现擦边声就说明放置刚好。我装好上胶修好后直接装壳放包厢试音,没出现在打底擦边失真之类杂音。我是业余新手上路!不过装进音圈后要慢慢调整的,还要确保上胶时不会偏移!麻烦点而已

网友B:
拿AB浇修喇叭是不对的以后再拆就容易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AB浇修喇叭是不对的以后再拆就容易拆坏

AB胶好找,下次修时只要小心处理是可以再次维修的。另一只喇叭之前坏了发给杭州那边音响公司修也是用的AB胶!看了他们这样修我也就地买了AB胶修,那只喇叭上的之前粘的AB胶我已经处理好并修复好安装使用了。我是用尖嘴钳加镊子一点一点处理的!只是费点时间!我是用尖嘴钳把干固的AB胶一点一点的夹碎,再用镊子一点一点取下来!

网友B:
网上有一种专门修好喇叭的胶水买一瓶可以用很久,专业修喇叭的最买一瓶,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种专门修好喇叭的胶水买一瓶可以用很久,专业修喇叭的最买一瓶,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

嗯,专业修喇叭的用这个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我这只是这再次上班闲的无聊业余之下帮公司修修。之前都是发音响公司售后去修。不过之前我在几家KTV做时,音响供应商维修回来的喇叭除了防尘帽上面用的是黑色专用胶外,粘音圈和纸盆下面缓冲区的胶好像也是AB胶那种!也是白色有点发黄的硬质胶水!

网友C:
上周废品站里也见到个大铝盆破喇叭,最小有12寸,做工很好,很沉。

网友D:
AB那么硬以后想拆确实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那么硬以后想拆确实很难啊

不是太难,用尖嘴钳把它一点一点的夹碎慢慢就处理掉了。要有耐心才行,我拆过修过这类胶粘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废品站里也见到个大铝盆破喇叭,最小有12寸,做工很好,很沉。

搞回来修下自己DIY一只炮之类不错。

网友E:
修喇叭有黑胶和明黄胶,用香蕉水泡出修复完美无痕!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喇叭有黑胶和明黄胶,用香蕉水泡出修复完美无痕!

高手,我这是新手上路,好些都是比个葫芦画个瓢去做的。如果想更专业点那要向你们学习了。只不过我目前是业余,无聊时打发下时间帮公司免费维修的。能修好就修好能用就行,管它好不好看。最主要的是材料好找,除了音圈外脱水之类就地取材,五金店里都有的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种专门修好喇叭的胶水买一瓶可以用很久,专业修喇叭的最买一瓶,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

AB胶修喇叭没什么不对。耐高温,抗冲击。很多进口喇叭不是AB胶,实质上用的也是类似AB胶的物质。

网友:
都是高手,我怎么不敢下手呀

网友:
用那种粘鞋的胶,黄棕色的,好粘好拆。

网友G:
LZ好手艺,我以前不知道这还能修,直接拆磁铁玩了!~

网友H:
线圈用铝的一般是专业大功率的喇叭,取其重量轻,动态大,JBL比较常用,国内也有仿制,用铜线圈代替多少会对动态有影响,安装线圈时没有测量线圈的中心点,可能会打底(大动态时),把线圈安装在中心磁钢的中心点,线圈外圆与弹簧板紧密结合,内圆均匀插非磁性材料(如硬塑料片),防止内圈擦盘,再把纸盘自然放下,施胶固定,待胶水干了以后,抽出固定片,按按纸盘是否上下活动自如,无擦碰,如果状态良好就可以焊接喇叭线,最后是粘防尘罩,防尘罩用黑油漆轻扫一圈就可以,不用太多。晾干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您上音圈不用固定片,蹭不蹭芯柱?如果纯手工那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胶修喇叭没什么不对。耐高温,抗冲击。很多进口喇叭不是AB胶,实质上用的也是类似AB胶的物质。

AB胶时间来的快,调配好粘上几分钟就可以固化结实了,在当地五金店还好买!不知道其它胶有没有这速度!这是AB胶的最大优点,粘好也很结实,就像你说的抗冲击力也耐高温。因为以前他们音响公司售后回来维修过的喇叭我看除了防尘罩是黑色胶外其它都像是AB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好手艺,我以前不知道这还能修,直接拆磁铁玩了!~

这多亏了万能的某宝!因为需要的东西能买到,只要有动手能力稍微细心耐心一点都可以尝试维修的! 我现在只要网上能买到材料的东西都可动手尝试修下。音响功放数码以前都没怎么修过,现在网上配件好找都尝试修了不少数码手机平板之类!没什么可怕的,有材料就好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圈用铝的一般是专业大功率的喇叭,取其重量轻,动态大,JBL比较常用,国内也有仿制,用铜线圈代替多少会对 ...

是的,这喇叭是金嗓子低音炮里的,低音动态效果十分明显。不像我以前在其它场子的低音炮效果浑浊不透的感觉。这喇叭炮在包厢里加同牌子纯后级功放打出来的效果整个包厢都在震动,低音冲击波有力有弹力层次也分明通透不发闷。当时六家音响公司过来PK我就推荐老板选择了这款!不知道这款是仿制的还是原装的!牌子贴的是鑫嗓子!音质相当不错。很少有人说音响效果不好喊音响师的!一月都去不了包厢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多亏了万能的某宝!因为需要的东西能买到,只要有动手能力稍微细心耐心一点都可以尝试维修的! 我现 ...

关键是动手能力太差,这要让我换绝对粘好后线圈会摩擦到壁上,没办法人太笨,哈哈!~

网友I:
其实很多l扬声器的音圈都是铝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顶级 扬声器单元,用铜包铝线圈其实机都是很正常了, 也没人说人家声音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很多l扬声器的音圈都是铝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顶级 扬声器单元,用铜包铝线圈其实机都是很正常了, 也没 ...

哈哈,应该是这样的,怪不得网买音圈时发现铝的比铜的贵!原来有它的道理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应该是这样的,怪不得网买音圈时发现铝的比铜的贵!原来有它的道理在!

  铝线圈的基本都是很名牌的喇叭, 当然配件也水涨船高了,  如果用铜的音圈去替换 那声音的动态就会大大改变了。

网友J:
购音圈时,你是怎么知道其型号的啊?

网友:
线圈这么贵的呀,那样修真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铝线圈的基本都是很名牌的喇叭, 当然配件也水涨船高了,  如果用铜的音圈去替换 那声音的动态就会 ...

嗯,低音动态效果和灵敏度可能会比原来的要小些。其实发给他们修也是换的铜包音圈!放包厢里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购音圈时,你是怎么知道其型号的啊?

测喇叭音圈柱磁钢内径,没千分尺我用卷尺测了下,网上查了下有两种大小差不多的。怕单独买一只回来不能用两种内径的都买了一只。最后试装时那只99.8毫米的刚好,另一只99.2毫米的装进去就没活动空间了!两只只相差0.6毫米都不能用!呵呵

网友K:
用Sika胶 会不会更好些 干了以后有橡胶的感觉 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Sika胶 会不会更好些 干了以后有橡胶的感觉 有弹性

AB胶粘好后时间来的快,几分钟后就结实了,直接装厢试音都是可以。玻璃胶干的时间慢,修纸盆比较好,有弹性,柔韧性也好,还抗拉力,大幅度工作下不至于把它拉断,有点像橡皮筋的感觉。再则就是材料好找,也便宜。

网友:
曾经换过泡沫边,店家配的是白乳胶,也不错,干的时间稍长。
换边很花时间,先研究把旧边去除和清理干净,装也要耐心和技术,用了近一天时间。
有时觉得专业师傅收一二百元也是合理。

网友:
这个修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功夫了得   厉害  !!!

网友:
就算修好,也是碰巧,音圈中心,没有辅助工具,就凭手感,相信很难有保证!

网友:
是啊网上专门有修理喇叭的胶水的,AB胶不是太硬了吗。

网友:
很好,不错,我家现在也有一个这么大的,音圈挂了,正准备自己绕一个音圈呢,恩,看来音圈还是买一个比较靠普!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只喇叭音圈断线,割开防尘冒,断在上面,挑了一圈接上了。

网友(2016-11-09):
这也修得挺好,长见识!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就是不知道音质和原装比怎么样

网友: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

网友:
AB胶会不会太硬了,一般是用黄胶吧

楼主:
AB胶很好啊,修好的低音炮在包厢天天都在用。都这么久了一直正常工作。用此方法后来又修了几只了!都在使用中。

网友:
用心用技的工作哦

网友L:
我以前也这样修过,不过声音大点,音圈就被震掉了,估计是没粘好。

网友M:
AB胶固定是不是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以前也这样修过,不过声音大点,音圈就被震掉了,估计是没粘好。

可能是你没粘好,我都换了七八只喇叭了,都在包厢用着,一二年了都没问题。KTV这低种音炮每天都要用,嗨曲时没它客人会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AB胶固定是不是太硬了

粘的结实。很好用。

网友:
用AB胶才是高手!

网友:
放音的,属终点设备。还是新的好。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分析的很专业。。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KTV用足够了。自己HIFI还是换喇叭比较好

网友(2016-12-10):
学习了,正好有两个12寸的不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兄弟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一直想学,但不敢动手

网友:
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

网友:
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   变硬

网友N:
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有专业的的胶水啊

网友:
我换过喇叭边,这活儿真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  需要太仔细了。

网友:
喇叭貌似很不错滴

网友:
不错,继续加油!楼主好手艺,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能这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AB胶修喇叭始终不对,有专业的的胶水啊

他们商业维修的也在用AB胶类的修喇叭,就是看了他们的应用自己才用这材料处理的,好买,五金店就有。用AB胶也没什么啊,我们公司坏的喇叭我都是用AB胶修的,用了将近二年左右了,不还一直正常在用!专用胶后来我买音圈时顺便买了两瓶,一黑一黄的那种,打开一次盖好放那一段时间就固化了,直接扔了!还不如这个胶!

网友(2017-08-22):
这是简单的细活啊

网友:
纸盆打裂或者打烂用玻璃胶粘的

网友:
是个耐心细致的活,值得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17-10-09):
修喇叭就是细致活,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