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怪兽HST5100滤波器220V 显示 思路

楼主(2014-12-26):
怪兽HST5100滤波器220V 显示 思路  (问过原作者没回复,好像也不愿意提供的具体改的方法)
原文在这里/bbs.hifidiy.net/forum.php ... ghlight=5100&page=1

主要要点:

(1)其实最难改的电压显示电路,原电路无法实现220V电压的显示,只能显示

80V~141V,相对应的控制电平在1.740V和2.954V之间变化,很难在固化的PLC芯片

里修改,所以重加了个显示模组解决这一问题

(2)如果有现实电压的还要把取样电路的电阻相应更换否则通上220V就一直显

示141了,换好的话应该显示1/2市电压值。我记得有些电压取样电阻要加大,好

像R9 R10的阻值由470K改成1M,R37和R24的阻值由392K改成842K;
电压显示我是加了一个显示模块接到原来的线路板上的,最后一定要将那些发光

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放大一倍,否则电流超标很快会烧坏。还有一些反馈光耦 限

流电阻如R3,R27,R4阻值要加大一倍,具体没有数值了。我找到一张随手画的图

纸,上面主要是一些元件的电位表,但是现在已经搞不清怎么回事了,如果要我

重改一台,估计得从头来了,呵呵。

总结:原显示电压在80V~141V,相对应的控制电平在1.740V和2.954V之间变化。如果是220V 只能显示在141V,通过取样电阻增大一倍
。这样子220V 就会显示110V. 然后在原先电路上直接换掉数码管就能显示了,就具体细节没有说。
1 (这个情况我就不明白了,原配数码管这个应是通用吧,为什么还要换上新的数码管,显示什么多少电压应是 驱动板板控制吧)
2 从图中照片和拆下来零件,推测在数码管板上拆下4个三极管(因为图看不清)

这是我拍的数码管板子

最后:如电压在220V,取样电阻增加一倍,用原配显示模块应是110V,然后我在110V 显示数码管作文章,如何让110V 变成220V
(1我不知道数码管显示原理,我看一下数码管板上有电阻,难道换上不同阻值 会有变化吗?
 2 我知道数码管不是共阳就是共阳,要在共阳或共阳串上电阻,有变化吗?)

有没有其它简单易懂方法呢,谢谢

网友A:
除了显示方面的问题之外,楼主都已经改好了吗?刚好入手了一台,正打算改成220V,楼主可否赐教?【关于电压改装,原作者说得也有点含糊其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显示方面的问题之外,楼主都已经改好了吗?刚好入手了一台,正打算改成220V,楼主可否赐教?【关于电压 ...

你的也一样吗???我现在还会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一样吗???我现在还会改

我的是3600MKⅡ,主控板跟5100MKⅡ是一样的

楼主:
我不会改 只有照着改。。。。你仔细看作者原图 对比一下电阻 有的换过,换过电阻阻值为原来2倍

网友:
把一下原作者发的图片稍作处理,跟我的机器进行了一下比对

原文作者说【R9 R10的阻值由470K改成1M,R37和R24的阻值由392K改成842K】,但从比对图上来看,R24貌似未作改动,倒是R30换过了?

楼主:
我还没有改 上次也是是这样 这样照图对比过 R30 是要换的, R24也要换。。。另外你看一下 原作者换下元件 ,现在还弄不明白,他电压显示如何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改 上次也是是这样 这样照图对比过 R30 是要换的, R24也要换。。。另外你看一下 原作者换下元件 , ...

由他该机后的图片可以看出,电压显示板上拆掉了4只三极管,另外右边的电阻全部拆掉了(如绿圈)。我猜测,原作者是不是把原用于实现电压显示的集成块换成了其他型号,然后修改电路,相当于重新制作了电压显示模块?

网友A:
另外,可以帮我看看图上的这块集成是什么型号吗?我那台机器上这块集成被取掉了

网友:
对于电压显示,我觉得这样也可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5.s3rFB6&id=39242234053&ns=1&abbucket=19#detail

网友A:
能显示电压和电流可以用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3.3nhK0n&id=41816153860&ns=1&abbucket=1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以帮我看看图上的这块集成是什么型号吗?我那台机器上这块集成被取掉了

看了一下是 PIC16C72。。。。电压显示是这个模块的,拿掉不会显示了,我问过别人改电压 需要这个模块重写才可以的 改这个我更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电压和电流可以用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3.3nhK0n&id=41816153860& ...

原先打算 买个产品电压表换上去,后来能改到220V (如果直接成品电压表换上,就是面板调 LED 管亮度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他该机后的图片可以看出,电压显示板上拆掉了4只三极管,另外右边的电阻全部拆掉了(如绿圈)。我猜测, ...

这里有一个疑问

1 他换了数码管,改了电路,还是用数码管集成驱动 。。。这个不知怎么操作反正不知原理 2 换了数码管,改了电路,换成其它相应数码管驱动,这个可以理解。问题当中他拆下元件并不有数码管驱动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