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性能不错的二管收音机

楼主(2014-12-27):
今年参赛一直不知道制作点什么东西来凑个热闹,正好前一个阶段制作单管和二管收音机颇有心得,也有一定经验了,为此决定就制作一个比较实用的二管收音机来参赛,毕竟是收音机论坛,制作收音机才是王道 但是一直对外壳比较头疼,自己做吧手艺不行,买成品塑料盒子吧,拿不出手,总之比较纠结。正好昨天陪老婆买项链,得一首饰盒子,制作的相当精致好看,拿在手里手感颇佳,揣在口袋也不硬邦邦的,就把盒子没收,花一晚上时间制作出一台二管收音机。自以为是我这几年DIY的得意之作,特来与众坛友分享

图纸借鉴的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当中的图,有一定改动。图中R2用的是200欧,R3为27K电源电压为3V,再生未采取图中的C3.个人觉得还是加L3更为好用方便,且最为主要的是灵敏度和噪音方面,这个是在我自己在这2种再生反复更换调试总结出来的,再生线圈绝对比一个可调电容好用。白天可清晰收听5个台,晚上则不下15个吧,音质上和收听效果方面个人觉得比超外差的成品小收音机要好,3AG1选用的是放大倍数55倍的,3AX31只有30倍,都是买的垃圾收音机板子拆的。音量上还是比单管机好的多,弱台也可清晰收听,强台则稍微变下方向也就没那么吵了。关键是绒布外壳拿在手里也不冰冷,不失为一制作收音机的好盒子 在此也欢迎同好指正,老师指导,谢谢大家!补充一下,图中GZL我是用老式录音机板子上的一个大中周拆了改制的,用0.08的线绕150圈,加上铁外壳,所以虽然靠近磁棒也无影响,没有仪表测量,多大的电感量未知 反正效果还不错

几乎是按图直接排出来的布局

几乎是按图直接排出来的布局

焊接比较费锡

焊接比较费锡

正面绒布拿掉

正面绒布拿掉

用热熔胶固定

用热熔胶固定

同上

同上

固定电源开关

固定电源开关

用热熔胶粘好绒布面板

用热熔胶粘好绒布面板

整机完成

整机完成

网友A:
俺最喜欢的收音机。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最喜欢的收音机。支持一下。

谢谢仁兄支持!

网友:
这个不错:又想起30年前制作的来复式再生锗管收音机(现在锗晶体管不好找了)赞一个吧。

网友B:
如用两节电池,无输入变压器,音量不会太大。

网友C:
做的不错!请问楼主:您用的耳机是高阻还是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请问楼主:您用的耳机是高阻还是低阻?

就是手机用的低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两节电池,无输入变压器,音量不会太大。

和插到手机上听音乐做比较的话大约有7成手机音量

网友:
欣赏两管机

网友(2015-01-26):
用耳机听音量合适就好了

网友:
做的不错,我记得当时也做的是这个收音机。但是没有成功,只是音频放大管非常烫,不出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莅临指导!谢谢!

网友(2015-03-20):
做的挺好。

网友:
您的机子相当漂亮,特别是洞洞板电路走线科学合理,紧凑。我也做过此机,电路较简单,就是磁性天线方向性强,用电池声音一般,可能我选的管子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