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2P3糊涂了

楼主(2014-12-27):
我用1B2、2P2做了个小功放,效果尚可。昨天用2p3直带2P2,声音大了不少。为了找到理论依据,我翻了手册,这一翻糊涂了(见下图)。请大侠给个说道。谢谢!

网友:
2P2与2P3接脚是相同的。都是信号栅(第一栅)接3脚帘栅极(第二栅)接4脚。最上面的牛师傅的图是错的。

网友:
2p2和2p3都是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管,只是后者的电源比前者高,后者的功率比前者大。

网友:
楼上真的很认真的回复。这是2本书里的图。我也正在对比。
然而,然我困惑的并不是楼主的问题。楼主的问题很明了。
楼主提到2P3,让我突然想起在71型电台的电路图中,原来是用3A4的管子可以用国产管2P3直接代替,
可是当我看到〈常用电子管电路手册〉第98页的3A4时,发现它却是与2P2的接法相同。不由得我立刻用管子在机器上实验了一下,结果是用3A4代替2P2后听到的是嘶哑的声音。我现在怀疑这3A4的接线图可能是错的。我上图不方便,请有书的爱较真的朋友看一下在下之言是否欠妥,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这个管脚接线是很迷惑人的,手册上、一些电路图上标的各有不同。
2P2  三脚是栅极,4脚是帘栅级?
2P3  四脚是栅极,三脚是帘栅级?

楼上几位老师给出的信息也不相同,更加糊涂了。到底哪个对呀?请实际安装、使用过这两种管子的老师们、朋友们再次讲讲。

网友:
查了无线电通信用  电真空器件手册第279页,283页。楼上正解。

网友:
老虎,猫,分不清楚了!

网友:
这是四机部的电子管手册中的图。

网友:
2P2与2P3的管脚是一样的。
2P3的灯丝电压高一点,电流大,板压高,输出功率大,与3A4特性一样。输出阻抗为8K,

网友A:
现找了2P2和2P3看了,两者的3,4脚确实相反的
我曾经以为两者管脚全同,2P2管座直接插2P3,结果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找了2P2和2P3看了,两者的3,4脚确实相反的
我曾经以为两者管脚全同,2P2管座直接插2P3,结果烧了

可达正解,2P2与2P3管,3,4脚是反的

网友(2017-01-23):
我都买了,差点搞混,谢谢提醒

网友(2013-12-20):
在没有两样管对比的情况下,可透过玻璃壳看里面的第三脚接靠近灯丝的第一栅就是2P2接远离灯丝的第二栅就是2P3.

回复 编辑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评分

于海旺
2#
2014-12-27 15:23:18 的回答与在此一年前上面的回帖有矛盾。是看机械版2011年"最新采用电子管速查手册”福建版2002年版《电子管手册》及2009年《电子管手册》增补本。参照各种代换手册3A4;DL93.当时没看实物,现在得之由于出版印刷错误致使回帖误导,致歉!

网友(2017-01-24):
福建版的害人不浅。不仅这个有误,其他的错误也多多。
福建版手册,扔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