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摄像头摔了一下

楼主(2014-12-28):
今天不小心,掉地下,坏了、插电脑上不显示,没修理过。不知道是哪儿坏了。有经验的朋友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要是黑屏先检查晶振

楼主:
现在是我的电脑里找不到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我的电脑里找不到 了

不是USB线断了吧

楼主:
刚才测试一下晶振的两端  压差是0.02V
不知道是否晶振坏了呢
再哪里 可以找到12.000的晶振呢

网友:
找一废旧电脑主板即可解决晶振的问题,主板上个最少有3-4个晶振。

网友:
晶振是通用的吗

网友:
摄像头摔一下应该不会伤到内部零件吧,估计是接触问题

网友:
可能是短线了 或者零件撞击 掉了,晶振也有可能摔坏了  晶振最怕摔了。找个相同频率的换了看看

网友:
估计是接触问题吧

楼主:
换了晶振,好了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是不是那脱焊了 呀

网友:
难道是陶瓷晶振?这么怕摔啊。。。我记得开发板被我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也没见晶振坏掉了

网友:
晶振很容易摔坏,但也不是一摔就坏,有时也看摔的时候的受力方向位置

网友(2015-02-23):
此种故障打开后目测查看,无明显故障重点就是晶振。晶振怕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