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8-2900\zxd2400维修技术交流

楼主(2014-12-28):
本人新学习爱默生、华为、中兴电源维修,有HD4820、zxd2400部分图纸,急需r48-2900图纸,欢迎技术交流。

楼主:
2014年12月23日
ZXD2400(4.1版本)故障:烧保险。
现象:加电没有反应,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
处理过程:拆开外壳,测量保险管开路,测量主整流块(vd27)正端对地短路。测量vt7、vt6(47n60)源极(中间腿)对地短路,拆下vt7、vt6,发现vt7损坏,vt6正常。在拆除两个沟道管后加电,发现电源正常输出,风扇转动,告警灯亮。更换vt7、vt6,加电(串接100W灯泡),灯泡闪亮。
分析:出故障的部分为功率因子校正电路,其目的是通过控制vt7、vt6导通达到平稳410V电压,提高电源模块功率因素。但是一旦出现错乱,很容易导致vt7、vt6短路击穿,导致电路板烧毁。同时控制集成块也很容易因为410V电压而烧毁。
ZXD1500(4.0版本)故障:坏
处理过程:拆开外壳,测量保险管正常,带灯泡加电,发现灯泡闪亮,拆下VT1,加电正常。故障与2400相同。只是原件编号与2400不一致。
分析:灯泡闪亮说明VT1工作异常,没有烧保险的原因可能是外接的空开比保险管电流小。

楼主:
这个图,三个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A:
速修;
zxd1500 开机无反应 保险丝好  主电路 两个5W75O欧姆开路 换上新的OK

zxd2400 保险丝坏 桥式移相电路 MOS管炸了 换上新的 开机正常 。

zxd2400 开机无反应 辅助电路无电源 UC3842无工作电压 查一个电阻 5.1欧姆开路 换上 开机风扇转 整机工作正常。

网友:
现在还找不到2900的图纸

楼主:
今天拆了两对ZXD1500,分属两个机架,明显的雷击过,每对里面有一个EMI小板完全烧毁,整个电源烧糊无法修复。另一个EMI小板扼流线圈烧糊,保险完好,串接灯泡后闪亮。

楼主:
zxd1500 开机无反应 保险丝好  主电路 两个5W75O欧姆开路 换上新的OK--两个5W75O欧姆串接在410V电路中,两端并接继电器,作为启动延时用。

zxd2400 开机无反应 辅助电路无电源 UC3842无工作电压 查一个电阻 5.1欧姆开路 换上 开机风扇转 整机工作正常。----5.1欧姆串接在UC384215V供电输入,做限流保护电阻。

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zxd1500 开机无反应 保险丝好  主电路 两个5W75O欧姆开路 换上新的OK--两个5W75O欧姆串接在410V电路中,两端 ...

是的~~~~~~~~~~~~~~~~~~~~~

楼主:
zxd2400的48V输出有三个保险管,是否断掉了?

楼主:
我的是4.1版的,可能与你的不一样

楼主:
jsl555@126.com,我的邮箱

楼主:
典型电路工作原理
1. 主电路
电路如图2-5所示。交流输入电压经电网滤波、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压,通过高频变换器将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压,再经高频变压器隔离变换,输出高频交流电压,最后经过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将变换器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得到需要的直流电压。

图2-5 典型主电路
2. 交流输入滤波及桥式整流滤波电路
电容C116、C117、C118,共模电感L102构成EMI(Ele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滤波器,其作用是:一方面抑制电网上的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它还对开关电源本身产生的电磁干扰有抑制作用,以保证电网不受污染。即它的作用就是滤除电磁干扰,因此常称作EMI滤波器。
单相/三相市电经滤波后,再经全桥整流滤波,得到300V/500V左右的高压直流电压送入功率变换电路。
3. 功率变换电路(DC/DC变换电路)
300V/500V高压直流电送入功率变换器,功率变换器首先将高压直流电转变为高频交流脉冲电压或脉动直流电,再经高频变压器降压,最后经输出整流滤波得到所需的低压直流电。
4. 次级滤波电路
由于DC/DC全桥变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仍含有高频杂音,需进一步滤波才能满足要求。为此在DC/DC变换器之后,又加了共模滤波器。
由高频电容C212、C213及电流补偿式电感L23组成的共模滤波器的直流阻抗很低,但对高频杂音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使输出电压的高频杂音峰-峰值降到200mV以下。

r48-2900

r48-2900

网友:
电路发上了大家共享 也便于分析啊。

楼主:
2900的资料现在没有啊,连集成块型号的收集不到几个,有这方面的资料给点,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方便告知您的qq么,有些问题想与您交流一下。

Q号:2861715736.

楼主:
RT1\R5\R6最值得怀疑,进去220V、出来2V。电源开启时候,220V是经过RT1\R5\R6加到整流块两端输入,继电器吸合后RT1\R5\R6不再起作用,主要是做延时启动用。

楼主:
刚修的一个衡孚电源,已经回来三次了,今天彻底查了一下,共查出6个电容与2个电阻失效。图上看,有7个电容在开关管附近,从震荡电路到驱动到开关管,位置接近发热严重的开关管附近,哪一个变值都会导致开关管输入不足。所以,建议衡孚电源维修的时候几个电容都检查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装备高频毫伏表检测开关管输入电平,或者装备红外测温观测开关管发热情况。没把握的话,建议把7个电容都更换掉。50V耐压,1U\2.2U\4.7U\22U\220U.

楼主:
今天收获不错,之前也曾经修过类似的故障,最后没有办法直接改了电路。现在细想一下,原因应该是因为震荡及驱动部分有问题,没有足够的驱动电流,导致开关管没有工作到截至与饱和区,刚好落在线性放大区,导致开关管发热烧毁。此类故障应该可以通过监测开关管的温度加以判断。建议在“工作室”必备仪表里加上红外测温仪。或者修好了后用手去感受开关管是否异常发烫。

楼主:
东方信联通信设备主控板,故障现象是不启动。加电后电流不动,12V电压被切断,查出CPU坏,更换正常。

楼主:
东方信联直放站近端机,原现象为无监控,电脑无法登录。加电检查,发现主控板指示灯显示异常,没有正常启动。监控板12V没有电压。测量主控板各组电压,发现5V电压略低且在加电10分钟后微汤。拆下主控板,使用维修电源加电,发现加电后电流在0.6A不动。正常微机启动电流会随着启动过程大小变化,且待机状态下一般在0.1A内。主控板数据加载灯常亮不没。综合以上情况,判断故障应该出在程序部分。且应该就在引导程序。更换芯片后电脑登录及监控正常。

楼主:
衡孚电源故障一例,输出5V,正常应该是27V,按之前经验,此故障多半为电容变质所导致。采用模糊逻辑维修法,先测量电容,查出一1U电容内阻为13欧,变质。100U电容为130欧,变质。更换坏件,带100W灯泡加电,空载电压输出27V。带2A负载,输出27V,5分钟输出正常,装盖完工。

楼主:
宏信干放电源维修一例:干放不工作,电源指示灯不亮,拆下电源,空载测量6V,显然又是个电容的问题。直接测量热电部分电容,47U内阻60欧,变质,100U内阻10欧,变质。更换电容,测量输出31V,完工。

楼主:
电源修复记:澄海中信金城干放5,衡孚电源电路。前期维修的时候多次烧开关管,被迫改造电路,在网3个月后故障。决定恢复回正常电路,首先先把前期改造部分恢复,测量检查热地7个电容,查出1U的电容内阻超过100欧,4.7U的电容内阻150欧,7个电容中有5个变值。开关管基极熔断电阻开路,更换坏件,加电检查,带1A负载,加电5分钟,感觉开关管温度无明显上升。至此,修复成功,输出调整到27V。

楼主:
修复后,带负载带灯泡测试

楼主(2015-01-29):
两个BSC电源,昨天到今天,拆了一个检查,共查出三个电容及一个10欧电阻坏,更换后电源已经能启动,风扇能转动,面板绿灯慢闪,按一般电脑电源来说,这样基本是修好了。该电源实际上是48V转多组输出的服务器电源,本次能修复完全是有点运气。这种电源实在难修,4层板太厚,普通烙铁焊不动,换三个电容花了足足1个半小时,而且还烧坏了几个电动吸锡器和一把调温烙铁。

楼主:
直放站电源维修新法—模糊逻辑法

前言:之前我们出过两个关于直放站的维修指引或者说是方法,第一个指引,从易损坏器件出发,结合我们对衡孚电源维修过程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分6步,通过现象判断,采用替换与三用表测量相结合,逐步排除故障。第二个指引,我们从原理入手,把电源分为四大部分,通过对各部分故障的追踪,达到排除故障的目的。之前的两个指引有它们的局限性,或者需要比较多维修的经验积累,或者需要对原理较熟悉的掌握。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方法与之前两个略有不同,相比与前面的方法,本方法不需要太多的实践经验,也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支持,只需要较好的焊接技能,便可以方便快速的找到故障点。特别是对于多次频繁烧毁开关管保险管的故障,本法有奇效。暂时,我们不妨把本法称为模糊逻辑法。
对于自然损坏的直放站电源来说,95%以上的故障是电容变值导致的。损坏的程度与电容变值的程度有关,与电容变值后继续加电的时间长短有关,当然与电容在电路中的位置有关。基本分几种情况:1、单个电容变质导致电路不起振,电源无输出。2、电容变质导致输出不足,输出电压低,或者带负载能力差。3、开关管烧毁,顺带整流块烧毁,保险烧断。事实上,电源从正常工作到彻底损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先是输出低、带负载能力差,然后才是不起振或者烧开关管。之前维修实践中,我们多次发现修好的电源正常使用不久后又损坏,有时候是是同一个电容再次变值,有时候是其他电容变质,最严重的时候是反复烧毁开关管。而下面要介绍的方法能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
一、        扫清电解电容阻碍。这里要用到一个小仪表,仪表的原理在后面介绍,方法很简单,在线测量电解电容,把变质的电容都找出来换掉。一般的说,保险没断的电源模块基本都能修复。
二、        测量开关管基集到集电极电阻,测量基集熔断电阻。或者直接拆下开关管,采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以衡孚电源为例,板上总共5个管,开关管一对、驱动管一对、快速整流管一个,都是可以使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的。
三、        UC3842或者TL494故障判断,通常通过测量参考电压输出脚是否有5V输出即可。结合检测电源脚电压,一般电压偏高说明集成块没启动震荡或者开路,电压低说明集成块震荡异常。对于衡孚电源来说,扫清电解电容后电压输出仍然偏低或者带负载能力差的,基本都是集成块出了问题。
四、        开关变压器故障,通过测量线圈电感,可以有效判断变压器是否异常或者次级短路。
五、        开关变压器后次级故障,这部分判断很简单,只需使用电量测试插座便可判断出来。通过比较正常模块与故障模块空载功耗,如果两个空载功耗一致,故障一定在次级,如果空载功耗很低,说明电源没有启震或者开关管没有工作。当然,功耗很大说明是局部短路。

网友:
仔细看了,楼主费心了。顶是必须的。

楼主(2015-03-08):
从来没有自己改过可调,却教了个小年轻改了一个,还不错,轻松上80V,想高点也可以。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生动详细,顶一下楼主.

楼主(2015-06-13):
2400.左边起,第三块黑色的继电器短路,导致烧保险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2400 V4.3,改好电压电流可调,最近一次充电快结束时,想调小电流,结果造成家里220空开跳闸,2400现在不能开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多的维修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一台2400 V4.3,改好电压电流可调,最近一次充电快结束时,想调小电流,结果造成家里220空开跳闸 ...

貌似是这个电源改后固有的毛病,小电流低电压炸管,估计炸了不少东西。查查全桥几个管是不是炸了。

楼主:
分享一个朋友的维修案例:zxd2400 4.3版本,通电无反应,经检修发现sb9炸了,vd36二极管击穿,r38电阻损坏,r30电阻损坏,小板ud3844击穿,更换所有损坏零件后,通电还是无反应,通过替换法现在确定问题在小板。r82电阻损坏,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个电源改后固有的毛病,小电流低电压炸管,估计炸了不少东西。查查全桥几个管是不是炸了。

是在57V左右试图调小电流,结果全无。 拆机没有发现烧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个朋友的维修案例:zxd2400 4.3版本,通电无反应,经检修发现sb9炸了,vd36二极管击穿,r38电阻损坏, ...

我再查查,您说的小板儿是不是接AC的那个?

网友:
学习了   非常好的

楼主:
从头查起,310V、410V有没有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头查起,310V、410V有没有先

经查:
VD7漏电,已换。
3510桥堆损坏。

网友A:
初步接触ZXD2400  4.3版本,开机全部正常,空载,加载输出也在54V,只是空载开机一分钟,全桥4个MOS管子发热很严重,以至于3分钟后风扇全速运作。不敢加载运行了。

奇怪的是后来又购买了一台,一模一样均是如此问题,请问同学们的4.3版本的都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问题出在哪里?

4.1版本的空载,体察不到温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查:
VD7漏电,已换。
3510桥堆损坏。

我手里也有一个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也有一个是这个样子

换了一个3510,还是加不上电压,310V和410V没有。C16、C18大电容拆下来测没问题,VD36没坏。VT6和VT7拆下来测也没问题。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也有一个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2400 V4.3是二手的,改完电压电流可调就没注意观察,在主电路板上3510桥堆位置,还有VT6、VT7位置都有很多 焊锡堆焊和松香,有维修过的痕迹。

楼主:
310V没有相对好查些,不妨用4.1版本的来分析。先查清楚emi那个小板,然后小板与方桥中间就是继电器和两个水泥电阻了。

楼主:
可以这么来查,先确定小板、继电器、方桥输入端是否有短路,排除短路后,可以220V电压串接灯泡后直接接到方桥的220V输入端,看看15V的辅助电源是否有输出。

楼主:
小电流炸电源是大功率改造后的通病,一般原因是因为脉冲宽度调节死区控制的问题,与之前是否修过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

网友D: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我有个2400 开机一直报警灯长亮,无输出,检查后,发现一个风扇有问题,更换后故障排除
发现这个电源自检还是挺完善的
查资料的过程,发现这个电源是可以并联的,需要短接一个控制角,好像是16,但不太明白如果两个电源并联,电流会增加一倍,那单个电源元器件能承受那么高的电流吗
另外这个电源串联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炸电源是大功率改造后的通病,一般原因是因为脉冲宽度调节死区控制的问题,与之前是否修过应该没有直 ...

感谢楼主回复,我再继续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我有个2400 开机一直报警灯长亮,无输出,检查后,发现一个风扇有问题,更换后故障排 ...

串联没有问题,两个电源电流基本一致就可以,并联也没问题,但要均流控制,专业的说法叫“并柜”使用。电源本身有过流过压短路输入等等保护。改造可调后过压过流短路保护就都失效了。一般小电流使用的话不主张采用这样的大功率电源。另外改可调除了大电流大电压有优势外,其他指标肯定不如线性可调电源好。所以改来玩玩可以,真要用而且是经常使用的话就不要用这种改造的电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联没有问题,两个电源电流基本一致就可以,并联也没问题,但要均流控制,专业的说法叫“并柜”使用。电 ...

改造后保护功能都失效了? 对这个电源的原理还真没搞清楚,如果没有短接保护,那岂不是输出一旦短路电源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后保护功能都失效了? 对这个电源的原理还真没搞清楚,如果没有短接保护,那岂不是输出一旦短路电源就 ...

短路保护变成了限流,改的时候不是改了可调恒流,就是改了过流保护那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保护变成了限流,改的时候不是改了可调恒流,就是改了过流保护那块。

改过以后,如果短路应该是限流不会烧电源吧,一直没敢试

楼主:
会限流,不过还是不要试的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5-07-19):
3842经典电路修复一例:电动车充电器,48V三段式充电,标准3842加358电路。插电发现指示灯不亮,电流计显示耗电0,判断保险必断无疑,拆下,目测保险管发黑,更换,按常规串灯泡加电,发现仍然有短路现象,测量开关管6N60短路,找来4N90替换,加电无反应,仔细观察,发现发现开关管限流电阻外皮损伤,测量已经开路,按理这个电阻应该是精密电阻来的,实物却是普通碳膜电阻,并接0.5欧电阻。加电,无反应,测量3842第7脚没有电压,怀疑贴片3842坏,更换,仍然没有电压,测量启动电阻,发现已经开路,更换150K电阻。加电,电压已有输出,功耗在19W及3W跳动。怀疑是间歇振荡,暂停继续研究后再继续修复。两天后,突然想起三段式充电器加电后需要检测输出端电池电压以确定充电方式,由于没有插上电池,功耗跳动电压跳动应为正常现象。

网友:
功率变换电路(DC/DC变换电路)

楼主:
介绍一个查短路的东东

楼主:
中兴2400维修一例

现象:无输出
拆壳,测量保险已断,按惯例,测量功率因素开关管及周边二极管,查出VT6短路,更换。观察发现整流输出回路VD34处熏黑,一个管脚已经脱落,更换,清除烧毁部分。串接100W灯泡加电,发现灯泡一闪一灭。说明PFC部分没有明显短路,且功率因素部分电路已经工作。
采用汽车逆变器给电源供电,发现几声继电器吸合声后,前后风扇转动。插入市电,10秒钟后ALM灯灭,出现两个绿灯,输出54V正常。

楼主:
续上图,几个更换的器件位置。

楼主:
中兴1500维修

现象:无输出
拆壳,测量保险已断,按惯例,测量功率因素开关管及周边二极管,查出VT6短路,更换。串接100W灯泡加电,发现灯泡一闪一灭。说明PFC部分没有明显短路,且功率因素部分电路已经工作。
采用汽车逆变器给电源供电,发现几声继电器吸合声后,前后风扇转动。插入市电,10秒钟后ALM灯灭,出现两个绿灯,输出54V正常。

Zxd2400

现象:无输出,烧保险

查处两个47N60短路,更换成35N60.

Zxd2400

现象:无输出,保险完好。

串灯泡加电,发现灯泡微亮,继电器无吸合。更换小板,现象依旧,说明故障出在PFC部分。查47N60正反结,发现反结电阻异常。顺着查,发现故障在全桥部分,查全桥电阻异常,按常理应该是会炸保险的,不解,于是将全桥及两个47N60拆下,测量找出两个全桥IGBT异常。

楼主:
从维修这个电源到现在,已经出现三次炸保险及IGBT的情况,怀疑是软故障没有及时发现,这种情况采用三用表很难发现,每次把IGBT全拆下来测量比较麻烦,而特殊的pfc电路又无法给220串灯泡运行。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初步设想两个方案:1、拆除47N60,迫使PFC电路不起作用,然后串灯泡运行。2、才有高电压恒流电源,外加到全桥供电410V处,观察电流与正常值比较,这个办法理论上可行,具体如何操作要等到设备到位后加以验证。

网友(2015-08-19):
留个印。求学中…………

楼主:
2400   4.3版本,加电不亮灯,继电器不动作。R38开路,r44并接有一稳压二极管,VD36,击穿短路,由于VD36与4.1版不同,查了很久才找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天气热,一直没有继续鼓捣,天气凉了抽时间看看。

网友(2015-09-21):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个查短路的东东

这是啥啊?很好的文章,来学习了

网友(2015-12-08):
很好的分享贴支持!

网友(2016-01-20):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多的维修实例给大家。谢谢。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  zxd2400这个 电源后级输出可以这样 改增高电压调节范围吗?

网友:
改完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一下  zxd2400这个 电源后级输出可以这样 改增高电压调节范围吗?

增加电压不用改这个地方,而是要升高电压保护的60V限制。现在的问题是改后会出现占空比太窄,导致全桥没有很好的工作在开关与截止的状态而烧管炸管,有说法是4.3的比4.1的要好很多,这个我没试验。建议是有条件用示波器观测占空比的可以大胆改高电压,没有条件的要慎重,最好在全桥上嫁电流保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加电压不用改这个地方,而是要升高电压保护的60V限制。现在的问题是改后会出现占空比太窄,导致全桥没有 ...

高压限制都改过了 能 成功调高到 90v,然而充电时候调到72v电流只有小的可怜的2a,然后我改完半波倍压整流以后   就在刚刚充电时候炸鸡了,炸了 一个IXFX32N50,,就是 全桥哪里的 很大散热器上面的 管子,,,悲剧啊  、现在目测损坏一个IXFX32N50,然后 不通电  发现输入保险也断路了,请问如何维修呢?IXFX32N50这个 管子更换 需要配对吗?别的 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限制都改过了 能 成功调高到 90v,然而充电时候调到72v电流只有小的可怜的2a,然后我改完半波倍压整流 ...

32N50一般炸两个,同一边的。保险肯定是断,换上就可以,试机时候保险别换太大的,1A就可以。高压炸管应该是占空比的问题,与整理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 管子去 哪里 买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加电压不用改这个地方,而是要升高电压保护的60V限制。现在的问题是改后会出现占空比太窄,导致全桥没有 ...

已经买到这个管子了  另外全桥上加电流保护要如何操作呢 ?
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买到这个管子了  另外全桥上加电流保护要如何操作呢 ?
能详细点吗?

管的供电串一个2A下的保险,确定不会炸管后才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的供电串一个2A下的保险,确定不会炸管后才恢复。

明白了,你看看我的 改电压方案有没有问题。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是 电路保护调高

楼主:
改这个我不熟悉,我自己不改。从电路上看,你切断了电压反馈稳压,有点危险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这个我不熟悉,我自己不改。从电路上看,你切断了电压反馈稳压,有点危险感觉。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等过完年开始修这个电源,到时候结果反馈给你,有问题还有请你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等过完年开始修这个电源,到时候结果反馈给你,有问题还有请你多多指教

好的,从原理出发,做点分析共享一手资料很重要,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这个我不熟悉,我自己不改。从电路上看,你切断了电压反馈稳压,有点危险感觉。

我 也是根据别人的方法改的,,另外问一下更换这个32N50 管子需要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 也是根据别人的方法改的,,另外问一下更换这个32N50 管子需要配对吗?

不用配对,,,,,

网友:
楼主是很热心的老师,从头看到尾,顶一个。

网友(2016-03-28):
楼主会修ZDX2400v4.1的吗,我有一个开机三无,可以帮忙修一下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接触ZXD2400  4.3版本,开机全部正常,空载,加载输出也在54V,只是空载开机一分钟,全桥4个MOS管子发热 ...

会滋滋响不?是PFC部分的管子还是PWM部分的管子发热严重?

网友:
都是高手,不知道是否可以共享一下图纸资料呢,,

网友(2016-06-15):
引用 楼主:
2014年12月23日
ZXD2400(4.1版本)故障:烧保险。
现象:加电没有反应,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

楼主你好,我收了个ZXD2400 4,3版,改可调,机器输出正常,电压可以调,就是电流没显示,也不能调,检测OP07 6脚输出才1MV,2,3脚输入才0.5MV,没输入没输出,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2016-08-12):
很棒的经验分享贴

网友(2016-11-07):
刚开始接触中兴2400 这个电源,我手上有个4.3的,无输出,不停打输出继电器那里出问题了?风扇都转的,410v也有电压的。还有2400的资料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2017-05-09):
我也修了两个2400 4.3

网友:
坏件vt5,vd36,r30,r38,r82,uc3844

网友:
这两个2400毛病都一样

网友:
这两台也是3无症状

网友:
今天我这个电子低手修理中兴2400(4.1)电源,,安装了前后风扇(电脑上拆的12伏的),测量450伏470电容电压,一个700伏,, ,,输出12伏,,,请教高手,查哪个方向

网友:
楼主,可以加你好友嘛?我Q:951314959,一起探讨电源

网友(2017-06-14):
楼主,ZXD2400 4.3版,控制板导致风扇转不启动,求解是哪里出问题啦

网友:
我最头疼的是pfc不启动的问题。其它感觉都容易

网友:
我的2400 4.3版本的,改装后用了三个月,昨天设定到48v 8a,不小心短路了一下,炸机了初步检查功率管43nm60四个炸了两个,我想不单单是两个功率管的问题吧,不知道好修不好。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我的2400 4.3版本的,改装后用了三个月,昨天设定到48v 8a,不小心短路了一下,炸机了初步检查功率管43nm60四个炸了两个,我想不单单是两个功率管的问题吧,不知道好修不好。麻烦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F:
改装后不是保护更好吗。怎么还炸机。4.3不是很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装后不是保护更好吗。怎么还炸机。4.3不是很稳定吗。

我也纳闷呢? 可能是过电压,等配件到了,试着修一下,

网友G:
今天遇到一个2400 4.1 上灯泡初测一切正常,前后风扇转,灯泡闪亮。全通电时却亮红灯没有输出,已经查了几个常见故障点的开关管和二极管还有桥堆,没有异常。准备更换主控板了

网友(2017-10-17):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X学习电源维修。

网友(2018-01-03):
楼主,我给你发了邮件请叫哈ZXD2400输出电压只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修;
zxd1500 开机无反应 保险丝好  主电路 两个5W75O欧姆开路 换上新的OK

怎么联系你?

网友(2018-04-27):
最近在做通信电源的维修,讨口饭吃。不同型号,不同厂家,不同版本,苦于没有资料不好下手,求楼主给我发一些电路图资料,通信电源的都可以,非常感谢!1821441252@qq.com

网友(2019-04-26):
引用 网友G:
今天遇到一个2400 4.1 上灯泡初测一切正常,前后风扇转,灯泡闪亮。全通电时却亮红灯没有输出,已经查了几 ...

alm灯一直亮,alm灯灭转out后又亮?

网友(2023-12-03):
我这有个2400 改可调0~230 v,本来是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压调到60V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往上调电压的话需要把电流调小才能勉强上调,但是很不稳定,一直跳到75V就亮红灯,然后呢电压下降,开久了就炸管,换了四个管重新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调高电压上不去,然后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