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机械电表倒转电路,不动电表任何结构

楼主(2014-12-28):
老式机械电表倒转电路,不动电表任何结构:
    如图1 ,原理:采用低电压大电流交流电压反向加载到电能表的电流线圈
电流可以超过电能表的最大电流(不能太多,否则发热量大)比如,你以10A的电流用了一个小时,那么必须以10A的电流倒转才 能将度数返回。如果电能表正转,交换倒转电压接线。
    电能表1和电能表2会同步后退,前提是电能表参数一样。
    倒转电压不要太高,几伏特就好,电流大,功率不小。
    我这里采用0.5mm的铜线,16根并绕,电压6V,短路电流160A,瞬间可以将接触点融化。

缺点是电能表1和电能表2不能有任何用电器,否则会烧设备。可以不用电能表3提供电源,用UPS也行,但必须是纯正弦波而且要同步!
提示,仅作研究学习使用用,电路中对地电压都很高,千万小心,火线一定要判断清楚,否则会出现烟花!出现安全问题概予本帖无关。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表内应该有个防倒转勾。不会转。

网友:
说实在的  现在很多表都是换了数字表了 不好搞啊!至少在广东 就算农村也电网改造了(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基本都是数字表了

网友:
这样的接线,还不如直接将火线到电表的进出线直接短路,让电表不走最简单。
不过都是犯法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