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与17b+舍我取谁?

楼主(2014-12-29):
如题,自己平常休息时爱搞摩托车led灯光改装,电池容量测试与充电保养,手机电池换芯,等等小电器diy,因用了10多年的山寨表精度越来越差,测个用手机充好电的电池电压都到4.5v左右,测个12v100w的灯的电流只有3  4个a。自己对维修这块也不是很精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很有必要换块表,泡论坛几天,相中ut61e和福禄克17b+,所以在淘宝一起下单了2表,想收货后比较下留1块用,另外一块退款,到货后自己测试了下还比较满意就是测试的电压不知道那个准,自己也没基准也不好下评论。61功能多,测量快做工手感一般,价钱还可以(210元到手),17b+做工手感很不错,就是测量有点慢(这倒是不是问题,)价钱对我而言很贵了(580元到手)可以买3个61了,况且我也不是专业做维修,我想问下论坛里的dx这2表各有什么优缺点,我应该留哪个?我自己中意61,毕竟价钱合适。

网友A:
61性价比高一些。不是很耐用。国产表要想找耐用的就华谊,17B+纯粹是个坑钱的玩意。就保险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性价比高一些。不是很耐用。国产表要想找耐用的就华谊,17B+纯粹是个坑钱的玩意。就保险丝好

华谊也想到过,我本来就是想下华谊和优利得,下单时忘了,,17b+我也感觉有点坑钱,不过那个手感真不错,,,,

网友:
自换量程用不习惯

网友:
肯定61啦,存在就是合理,特别是业余爱好者,功能胜过其他

网友:
FLUKE  牌子响   他的低端表真不值  价格中品牌价值就占了一半
这二个表让我选    我绝对选UT61E

网友B:
您真该先问问再决定。好像前几天17b有200元的,个人认为比较好,留下吧。而且二手fluke不好出。ut价格不高,比较而言少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真该先问问再决定。好像前几天17b有200元的,个人认为比较好,留下吧。而且二手fluke不好出。ut价格不高, ...

这2块都可以退款,我只想看看留那块好,,,,,,

网友:
楼主 61才是你的选择的。
就你的使用范畴而言,还是61 划算,一个福禄克的保险管的价钱就差不多半只61的价钱了。

网友:
都退了。回头在坛子里买个二手15b就可以,200左右

网友:
还是选17B十比较耐用,61E不好、读数不稳定。两块表都有61E和17B。61E挂了,测频率档失误。其实61E尾数乱跳不稳,还不如17B稳定好。乱跳没有意义!合理的还是17B更实际,61E只是花拳绣腿,不耐用!只是17B贵了点!

网友:
买17B不如买费思FT6或FT8  300多元
自用61E也还可以

网友:
无疑61E性价比高,使用频度一般的话建议选61E。手头UT的表有几块,FLUKE的表先后也用过17B、187、289C,F表现只留下近期购的289C了,感觉FLUKE的经济型表优势不多。

网友:
选61E,这表我用了两个多月,感觉还行,测量速度快,操作简单,可以测量真有效值,大容量电容,频率可以测到200MHZ,缺点就是没有自动关机,和mA档的内阻较大,和其他表对比测出的电流值偏小。但是总的来说,国产的自动表算是性价比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