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DCD-1610cd机100v改220v

楼主(2014-12-31):
原机工作电压比较特别代换变压器不好找到,最后大功率多绕组变压器代替了

楼主:
功率 电压都不是问题 就是体积大,冒险一试吧。

楼主:
原机初级输入118v时  次级20.5vx2  11---0---11---43v  7v

楼主:
权限不够 机器已经正式改造成功 只有明天上图大家分享了。、

楼主:
换上的变压器绕组超多
220伏(V)

5组8伏(V)

4组11伏(V)

1组9伏(V)

1组20伏(V)

1组2×18伏V

长98mm×宽86mm×高76mm   86片,叠厚52mm

            进口设备来的  一只重量2500克
43v绕组是用20v+9v+8v三个绕组串联起来实测电压43v  20.5v绕组直接用18v三线实测电压21v  11v绕组直接用2个11v绕组实测电压12.5v  7v绕组用8v绕组实测电压8.6v  另外变压器屏蔽地接到变压器外壳和机壳相连。

楼主:
电源线改成了插座 便于换线玩 也便于搬动。

楼主:
220v直插方便多了,再也不同担心差错电烧坏了机器,顺便电源线取消安装了滤波插座。

网友A:
技术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人材

版主过奖了 ,其实有时候面对难以修复的故障似乎是一种困扰,让你吃不香睡不眠。总得要有一个人去想去琢磨。如果劳动的结果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提示,辛苦一点也值了。

网友B:
确实是物尽其用,代换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物尽其用,代换成功!

您也在使用天龙cd机吗?

网友C:
我改过一台雅马哈B200合成器的电源 也是100V改220V 其实把原来100V的变压器初级线圈拆掉重新绕也不难,把原来的线换成截面积小一倍的 圈数增加1.0-1.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台雅马哈B200合成器的电源 也是100V改220V 其实把原来100V的变压器初级线圈拆掉重新绕也不难,把原 ...

diy只能升级 降级就没味道了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台雅马哈B200合成器的电源 也是100V改220V 其实把原来100V的变压器初级线圈拆掉重新绕也不难,把原 ...

这样改才靠谱。

网友:
简单又实用,学习了

网友:
变压器绕组电压电流够就可以代

网友:
我有一台1100,AD是PM53 。运放是NE5532 。光头型号好象是KSS121A。也改为220V电压。可惜光头挂了。

网友D:
空间允许的话,加一个220v变110v的变压器最合适了,改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间允许的话,加一个220v变110v的变压器最合适了,改动不大。

多只香炉多只鬼  另外2只变压器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不摆方位抵消相互之间的干扰带来的影响是加剧反面的   CD机 一般常规的是用3组电压  2组是供真空灯丝显示屏的  (3.6V-5V)  一组是供真空灯丝显示屏的栅极电压 负电压 (15V---30V)比较多 有些机型的负电压更高  另一组则就是供主板用了 常规的(双9V--18V之间)  高端一些的机型则是2只变压器 一只供显示屏和数字的电源  另一只则是供模拟的电源

网友:
这种电器我都用开关电源替代变压器,省事

网友:
还不如直接在原机变压器前面接一个220--110的方便。

网友E(2015-04-02):
我来了,你也改CD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了,你也改CD机啊

老机器性能不错 但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适当改进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你以后要是有CD变压器问题找我好了,我专业帮人家改100伏的变压器为220电压的,或按照原来参数重新做大功率的变压器,还有很多烧掉的都邮寄给我维修复原。电话15161310300

网友E:
有些老机器譬如用PCM17XX系列的机器,我最喜欢改,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板,把他们改成PCM1732的非常不错,很多老机器不改的话就没什么特点,比较平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老机器譬如用PCM17XX系列的机器,我最喜欢改,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板,把他们改成PCM1732的非常不错,很多 ...

有技术是好事 但只是口上说说 技术不拿来和大家分享的话就没多大意思了。

网友E:
这个有什么可分享的,各人的技术而已,我自己造的电路板,把旧PCM芯片屏蔽,使用新的板子用新的现在的芯片和运放输出。就是这个方法,还怎么分享,还怎么说才能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什么可分享的,各人的技术而已,我自己造的电路板,把旧PCM芯片屏蔽,使用新的板子用新的现在的芯片和 ...

社会普片现象,也是悲哀的中国国情,呵呵。

网友:
需要一步步详细的说明吗,我认为目前是绝对不行的。你有需要我可以单独交流,但是需要我每一步多普及或奉献那是不可能的。我最近在培训时听专家这么讲,中国人最善于“抄”,美国人最善于“超”,日本人最善于“超+超”。我想我们应该善于“超”而不能简单的“抄”。

网友:
日本人最善于“抄+超”

网友:
现在的人啊,很多人“抄”了以后就堂而皇之的就成自己的了,难道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吗。

网友:
关于CD机电源变压器改造和维修的具体内容见《电子报》我的文章,你就能完全学会了,去年投稿的,估计已经刊登了。

网友:
改的好,支持diy,好手艺好机器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