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W一体化LED筒灯改5V供电

楼主(2015-01-01):
前阵子1.3元包邮买了个一体化LED筒灯,标称3W,实际只有不到2W,筒身是塑料材质,阻容降压驱动,用了8个2835贴片,靠的是电路板表面的覆铜板散热,用起来有些鸡肋。这种塑料材质的筒灯,散热是个问题。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装了一下,加强一下散热,并改成了5V供电,既可以使用充电器,又可以使用移动电源,使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
厂家的介绍

内部结构

选用的是这种直径16mm的铝基板加1W大功率LED灯珠

根据灯筒大小,做一散热铝片,将灯板固定在铝片中间,然后将铝片卡接在筒身上

本打算使用7135恒流,考虑到散热,采用的是10Ω电阻限流,工作电流在200mA左右;根据筒身大小,又加了部分铝片,加强散热;各连接处使用热缩管进行绝缘

固定灯板的螺丝,用热缩管做了绝缘

输出线使用的是0.5mm线径的平行线,并在出口处打一活结,用来固定

楼主:
输出端选用的USB A公型接头

USB A公型接头定义

在灯头处接一挂环,用来挂接使用

组装起来

因为亮度和散热的原因,把遮光罩去掉了

接5V电源效果图

接5V移动电源效果图

网友A:
手工不错嘛,直接用一个电阻限流吗?  就一个电阻串一个LED就可以了是吧.挺简单,值得摊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嘛,直接用一个电阻限流吗?  就一个电阻串一个LED就可以了是吧.挺简单,值得摊广.

本打算使用7135恒流,考虑到散热,采用的是10Ω电阻限流,工作电流在200mA左右;实测工作电流在150mA左右。

网友B:
不错,不过没有散光罩的话,直接目测太晃眼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没有散光罩的话,直接目测太晃眼了

这灯原来的遮光罩比较厚,影响亮度和散热,所以把遮光罩去掉了。

网友:
利用多余的充电器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这个不错,改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C:
换上的led看灯芯的大小,应该是3w的吧,3w的话可以上到350ma啊,然后加个遮光罩就不刺眼了

网友:
很好·我喜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上的led看灯芯的大小,应该是3w的吧,3w的话可以上到350ma啊,然后加个遮光罩就不刺眼了

换上的是1W大功率LED灯珠,实测可以上到300mA。

网友D:
牛B,就是这个灯不喜欢,准备改个摩托车用

网友E:
10Ω限流电阻不发热吗?

网友F:
那拆下的LED呢?给我吧

网友F:
拆下的LED,每个是0.2W。8个是1.6W,亮度不低于你换的管子!!

网友:
看到你们这些动手能力强的 就好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Ω限流电阻不发热吗?

10Ω限流电阻当然会发热,用的1W的,发热程度还可以接受。手头没有2W的,有的话,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拆下的LED呢?给我吧

快递费伤不起啊!
拆下的也没闲着,电源驱动的降压电容换成了0.68uF的安规电容后,使用坏掉的的节能灯外壳,改装成LED球泡灯,做夜灯,用着还不错。
8个2835贴片串联,降压电容选824(0.82uF),有些大,找了个0.68uF的安规电容换上了,亮度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简单焊接后,装入节能灯外壳;节能灯固定架中间部分剪除,以正好卡住遮光罩为宜

出于亮度和散热的考虑,把原来的遮光罩去掉了

加个大遮光罩(酸奶盒),效果好多了

点亮后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的LED,每个是0.2W。8个是1.6W,亮度不低于你换的管子!!

主要是原来是220V供电的,改装后是5V供电的,既可以使用5V充电器,又可以使用移动电源,用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B,就是这个灯不喜欢,准备改个摩托车用

这个灯质量不是很好,改摩托车用的还是用那种铝壳牛眼灯好一些。

网友G:
    电阻降压不如二极管,楼主试试用2个NPN二极管串联降压,如果电压不合适可以再找肖特基二极管混合串联,把输出电压调整到合适值。不会发热的,电阻发热厉害,不安全。

楼主(2015-02-06):
引用 网友G:
电阻降压不如二极管,楼主试试用2个NPN二极管串联降压,如果电压不合适可以再找肖特基二极管混合串联,把 ...

这样有些麻烦,其实使用7135加电阻限流就可以的,只是手头没有合适阻值的电阻。

网友:
技术贴帮顶,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顶一个。

网友(2015-03-08):
用电阻限流我感觉不可取,本来用LED是想节能省电的,结果省的电又在电阻上消耗掉了,失去了节能的意义。用二极管降压和专用恒流电路才是正道。

网友:
简单好用帮顶,学习了。

网友:
好创意,下回改革玩玩

网友:
酸奶盒遮光罩创意不错!